铁线互感器

楼主(2017-09-22):
    最近替亲友修了两个电磁炉,是用了很多年的模拟驱动机芯(这知识是跟烟版学的谢谢烟版),线盘是铜线。
    修理过程发现互感器一次侧焊盘有高温发热迹象,于是补锡加焊。可是无意中发现这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是一根铁线!渡了锡的1mm2铁线。怪不得会发热哪!
    于是拆那互感器下来小心退下那根铁线,换上一根1.5mm2的好铜线,装上复元,这样子互感器再也不会发热了。

网友:
不应该是铁的,也不应该是铜线,应该是镍铜线。

网友:
你说的那条线是康铜丝,有阻值的!你用一条铜线代替,功率会减小很多所以不发热!

楼主:
我说的是“电流互感器”,早期的电磁炉都用互感器检测电流,后期的才用一段铜合金电阻线。谢谢回复

上图那根烧蚀了的就是拆下来的互感器一次侧,装上的是一条1.5mm2的铜线

网友:
应该说是康铜丝吧,测电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