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维修大师进,大问题

楼主(2017-09-22):
动了图2的不知是否叫光通道的东西,请问有高手知道调吗,是不是要拆铁盖有两个螺丝调整光通?

网友A:
色轮定位不准了,你动了,所以要调整,我没玩过dnd所以坐等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轮定位不准了,你动了,所以要调整,我没玩过dnd所以坐等大神指点

色轮是固定在一个架子上,我只是把整个架子卸下来,色轮应该是没有动过的

网友:
DLP的没玩过,投影的东西一般不要动,动了很难调回来

楼主:
边缘发青

网友B:
这机器很高大上,高明流DLP机器!论坛那么多人竟然没一个人说对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很高大上,高明流DLP机器!论坛那么多人竟然没一个人说对故障原因?

应该怎么调,需要拆铁盖密封光机,拆了会进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调,需要拆铁盖密封光机,拆了会进灰吗?

自己拆了很难调整好的,

网友:
估计是镜头问题吧

网友:
DIY国产货 ,做工一般,支持中国人的动手能力。很好。

网友:
一张白色全图,一个特写好判断,色轮不出出现这问题,色轮和颜色有关。有个四方内镜面的是光通,光通一帮两个调整螺丝动过一定会出现你这情况。光通之后的凸镜和返光镜动过也会出现你这情况。有些光通是不可调的,通过调整光通前反光镜来调节。不帮小机子万元内的都有光通调整螺丝,工程机有修过的10几万的几十万元的是调反光镜多。由于我只修自己公司品牌,你这机子没动过。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DLP的没有玩过,拆过3LCD的,3LCD的光通道要全拆开,总感觉DLP的DMD太容易坏,

网友:
我也拆过一次,第一次,啥都不懂装回去就不正常 了,不过慢慢调了一下又恢复了,也算幸运吧

网友(2017-11-20):
调整光通方向。

网友:
与色轮无关,哈哈超级简单,把光通管固定好就不要动了,去调整镜头的最后面和光通管是直角斜面的反光镜,一般是由2颗螺丝固定。

网友:
这个不知道

网友:
看到有两双色轮。不应该有三个才对吗!
动过色轮螺丝,肯定是三基色对不准的。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以输入彩条测试信号,对动过的色轮进行微调。可以连接电脑,运行屏幕检测软件来校准。

网友:
这个和色轮明月半点关系,慢慢的调整光通就行,稍微偏离一点就影响很大的,耐心,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