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RF-M78收音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23):
我有一台索尼SRF-M78双波段收音机,调频波段时在87.6mhz有吐--吐--吐的声音,特别急促,也能听到播音。再往高频端调吐--吐-吐的声音变慢不再显得急促,越往高频端吐-吐的声音渐渐没了,哪位师傅给指点指点如何修修?还有这个收音机2个波段都是只能收一个台,从低到高端就同一个电台在广播。先谢谢了!

网友A:
里面中周调乱了,收到一个台,收音机是不是国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中周调乱了,收到一个台,收音机是不是国频的

谢谢朋友的回复!买的二手的,自己没调过里面的中周,请问能调过来吗?是不是国频不知道,调幅是10进的,调频是0.1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买的二手的,自己没调过里面的中周,请问能调过来吗?是不是国频不知道,调幅是10进的, ...

你的调频显示最高能调到多少。国频的就是从87一直到108,如果是日本频率就要改频了。中周你没调不代表之前人没调过啊。不管有没有声音多能显示到108.我估计你是日频的。这个你要先确定,有问题继续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频显示最高能调到多少。国频的就是从87一直到108,如果是日本频率就要改频了。中周你没调不代表之 ...

调频范围87.5----108mhz,朋友给看看如何能调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频范围87.5----108mhz,朋友给看看如何能调调。

可能是有问题的,里面的中周你千万不要去调他,没有一点经年你调不好的。可能里面是有其它问题的,需要修理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问题的,里面的中周你千万不要去调他,没有一点经年你调不好的。可能里面是有其它问题的,需要修 ...

没调过,也是怕调乱了。

网友:
找懂的人弄一下了

网友B:
将机内线路板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2018-07-04):
引用 网友B:
将机内线路板上个照片看看。

上海的早晨你好,好久没来矿坛了,刚看到你的回复。发几个图片你受累给看看。

网友B:
能接受到的台频率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接受到的台频率是否正确?

只能收到87.6Mhz。

网友B:
检修机器在未确定故障范围不要轻易随意调节,或则拆换元器件,你这个机器只能收到一个台,1是在87.6处收到一个台,但未必是原台,或许是其它台,这个可以用标准机确认。2确实是原87.6台。不能收到其它台是主要故障,有啸叫是次要故障。收台时可以看到显示屏有收索数字变化?有的话不一定有收索电压。为此建议检测电源部分,和收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修机器在未确定故障范围不要轻易随意调节,或则拆换元器件,你这个机器只能收到一个台,1是在87.6处收到 ...

上海的早晨朋友你好!
  前天拍照时把收音机拆开后今天装上电池发现,可以收到四、五个台了,与另一台数显收音机对比这个索尼小机收的电台是对的。但在82----92Mhz之间还是有突突突的声音且没有电台广播。
  调幅波段在高频段没有突突突的声音,在低端有突突突的声音。在室外收到一个电台广播。
  调台时显示屏显示的频率数字是有变化的。
  你给看看如何修理?

网友:
检查电源部分 包括各级滤波电容。

楼主:
非常感谢!把所有电解电容测量了一遍,发现3个4V220uf电容的ESR值不一样,其中2个偏大,由于没有体积小的电容,目前换不了。先听着,等有了再换。

网友C:
简单的办法是低高端各找一个已知频道,然后分别在低高端调出来。不精确但实用。要凋精确就得动用频率计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办法是低高端各找一个已知频道,然后分别在低高端调出来。不精确但实用。要凋精确就得动用频率计仪器 ...

谢谢了!现在调频台可以收到几个台了,调幅段还是有已声,没有仪器,先凑合听着。

网友D:
试一下设置到中国制式,可能是在关机状态时同时按住电源开关和调谐增加键试一下。

网友:
先  确定 一个台的频率  固定好   在慢慢的调整。从低端     到高端。调整

网友:
学到l知识了。向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把所有电解电容测量了一遍,发现3个4V220uf电容的ESR值不一样,其中2个偏大,由于没有体积小的电 ...

换电容,换了故障也许就消除了。
https://13901645493.taobao.com/c ... E%2B%C6%E4%CB%FB#b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设置到中国制式,可能是在关机状态时同时按住电源开关和调谐增加键试一下。

按你说的操作,显示屏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操作,显示屏没有任何变化。

很久以前试过,还可以试一下其他键的组合,多试几次能够成功。

楼主(2018-08-07):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试过,还可以试一下其他键的组合,多试几次能够成功。

谢谢,试过了,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过了,没什么变化。

在硬件没有故障时,能够通过按键改变成中国制式,以前有几款索尼的收音机都改过,电子报有介绍。
等我找出收音机后再告诉具体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