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顽固的康佳LC55TS86N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7-09-23):
今天收了个康佳LC55TS86N。。。主板msd209-35014477.。。。灯亮不开机。。开机测5v有。12v24v无。。1.2v3.3v1.8v全有就是不开机,倒故一天也没找到问题出在那里。。。第2天想换个电源板试下【有个习惯换电源板多要测下对地电阻】发现12v对地只有几欧。。看来问题在这了。。。好办呀断开12v的每路看是声音还是其它的短路。分别短开lm16.。lm09,l806,l813,l830,l804。。。12v的全断开来是短路。。为了应征是线路板短路,,用线连接断开的负载开机,发现可以开机了。。就是没声。。后来发现音频功放没保护电阻是通过2级管进入的,挑起接线,电视是正常了,那我该咋办呢,换板还是就这样用呢

网友:
加一块音频板,数字功放,几块钱一块

网友:
既然正常了,就把跳线规整一下装机壳就是了

网友:
还能收到这么大电视,佩服

网友:
就这样用吧,外放声音,更好听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换板了。。。因为怕不老靠。。。。怕出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