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领导者真空泵电容等怎么接线?

楼主(2017-09-23):
一个飞越领导者真空泵坏了,铭牌字迹都不可见。
没有电容,一堆线如图。
重14公斤。

怎么接线测试电机是否损坏?
什么型号的泵?

整机图如下:

铭牌字迹不可见,如下图:

品牌如下图,不知道型号,14公斤重:

电容不见了,四个接线是散的,怎么接电容,电容容量多大合适?

向大家请教!
谢谢!

网友A:
目测白线带插头的应该是电容插头,具体多大看重量像是2L的泵,你去查查电机一般多大,然后再配电容,裸露线头原先就是一根线的时候多。用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白线带插头的应该是电容插头,具体多大看重量像是2L的泵,你去查查电机一般多大,然后再配电容,裸露线 ...

你是对的,谢谢指教!

我用1uf的电容,电机嗡嗡声卡死不动,似乎负载过重。
以为真空泵部分有问题,拆开润滑油洒一地。

不知道什么类型的润滑油?

后用空调30uf电容接上,发现没问题,动力很足。
自己无法查电机大小。
看电机体积重量,估计电容10uf左右应该能运行正常吧?

欢迎朋友们继续指教!

楼主:
查阅官方网站,看外观和重量,可能是这种泵:

WWW.WORLDVALUE.CN/PRO/ZH/11.ASPX
N系列真空泵
单级真空泵
1.强制油泵润滑,确保高可靠性。
2.整体式缸体结构,高精密高极限真空度。
3.大油窗设计,防止缺油。

网友B:
我的真空泵是两个电容的,一个运行一个启动,印象中启动电容和电机里面的离心开关是串联的,启动后与绕组断开,两个容量应该都是30uF以下,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
这东西好像网上能找到电路连接图的,我好像曾经找过,不同品牌但是基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真空泵是两个电容的,一个运行一个启动,印象中启动电容和电机里面的离心开关是串联的,启动后与绕组断 ...

谢谢指教!
搜索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电路。
能拍照上传你的真空泵电容接线照片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搜索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电路。
能拍照上传你的真空泵电容接线照片吗?谢谢!

我的懒得拆了,你把电机里面的线全部捋一遍,应该是6根线出来吧,主绕组两根副绕组两根离心开关两根,主绕组电感值要比副绕组大(电阻值也是),离心开关两根线直通无阻值和电感值并且与其他绕组都不通,然后参考下图试着接一下。这个电机拆起来也不难,如果确定不了哪根线是什么线那就拆开确认好。

网友:
还有泵体里面不是什么润滑油,叫真空泵油,淘宝有卖,不贵,还分油号的好像,我买过

网友C:
这玩意 有些是不带电容的,  内部有个离心开关,  我手里有个飞越 真空泵是没有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懒得拆了,你把电机里面的线全部捋一遍,应该是6根线出来吧,主绕组两根副绕组两根离心开关两根,主 ...

谢谢回复!
待我回去用万用表确认情况,看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 有些是不带电容的,  内部有个离心开关,  我手里有个飞越 真空泵是没有电容的,

感谢版主回复!
我这个图上有两个插接式线头,猜想应该是接电容的。
根据重量判断,泵的型号是:飞越FY-4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懒得拆了,你把电机里面的线全部捋一遍,应该是6根线出来吧,主绕组两根副绕组两根离心开关两根,主 ...

用万用表测试,电路似乎是这样子的:

棕蓝:6.8欧姆
棕白2:13.9欧姆

把Z1(黄1)、V2(黄2)短路也能运行,看来是离心开关坏了,如果有离心开关的话。
这个开关能修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电路似乎是这样子的:

棕蓝:6.8欧姆

你意思是离心开关开路了?离心开关就是一个机械结构,弹簧片触点,电机不转触点接触,电机运转后触点分离。可以拆开端盖看看是不是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离心开关开路了?离心开关就是一个机械结构,弹簧片触点,电机不转触点接触,电机运转后触点分离 ...

不清楚有没有离心开关。
如果有离心开关,那就是离心开关开路了。
只是很难找到这个离心开关。
机器是这样子,三个长螺丝拆了机器岂不散架了?
请继续指教,谢谢!

开始的样子,上边是测试用的30微法电容:

拆去了顶盒的样子:

拆去了顶盒的样子,局部:

一头的风扇:

风扇放大,拆机器需要拆三个长螺丝,一拆就散架了
里边会有离心开关?
转动的离心开关怎么引出线来?
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有没有离心开关。
如果有离心开关,那就是离心开关开路了。
只是很难找到这个离心开关。

把风扇翘出来,然后拆开三个长螺丝,稍微敲一下,定子和后端盖就出来了,离心开关在后端盖的位置,你看了就知道离心开关什么原理了,然后你顺便捋一捋出来的几根线分别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风扇翘出来,然后拆开三个长螺丝,稍微敲一下,定子和后端盖就出来了,离心开关在后端盖的位置,你看了 ...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取出了转子和后端盖。
确认是离心开关断了。
电路和你提供的电路图一样,见十三楼。

哪里能买到这离心开关?真空泵油?电容的容量是多大?
剩下这三个问题了。

拆机图如下:
图1:拆下的转子。

图2:断下来的弹片在这下边呆着:

图3:拆下来的转子和离心开关:

图4:断了的离心开关特写:

图五:拆下的离心开关,弯折部分断开了:

图六:看看内幕,定子线圈:

图七:继续看看内幕,定子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取出了转子和后端盖。
确认是离心开关断了。
电路和你提供的电路图一样,见十三楼。 ...

看来我记错了,定子和泵体螺丝固定的,出来的是转子和后端盖。

你可以淘宝搜索“离心开关片”和“真空泵油”就有你想要的。

电容,150W串联式电机是15uf,中间黄色线断开接电容可以改成启动电容分相电机,串联式电容电机接法不怕堵转,启动电容分相电机动力大,但是堵转容易烧绕组。你这个如果原来是接一个电容就是15uF,两个就是有个30uf启动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记错了,定子和泵体螺丝固定的,出来的是转子和后端盖。

你可以淘宝搜索“离心开关片”和“真空 ...

"你这个如果原来是接一个电容就是15uF,两个就是有个30uf启动电容吧"

好,谢谢你提供数据。
就按这个准备电容,按照电机设计电路恢复。原设计肯定有他的道理。
这样启动时电容容量就是45uF,速度上来运行时就是15uF。

网友(2022-03-24):
飞越老4升真空泵, 单级的, 现在4升有双极,

手柄下面接线盒里是电容, 容值不大, 记不清是多大的了,

你可以加入制冷工具群里, 找有这个泵的人,拆开看看规格大小,给你个照片, 我的工具已经全部转给徒弟用去了,

今年准备重新准备一套大空调用的工具, 现在也是在找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