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的问题?

楼主(2017-09-23):
电脑(台式机)的USB接口失灵了,几个接口都无反映,有时候插进去USB的灯会闪一下,但电脑没有识别。重装系统(XP) 后仍能不行。
请教电脑大侠这是什么缘故?恳请赐教!谢谢!!

网友:
那此时此刻,你的鼠标和键盘怎么用的,难道都是圆口的?

网友:
请先排除供电方面问题。

网友:
简单的是接触片磨损,用工具抬高一点解决问题,
复杂的是南桥坏了
用万用表测量:通电电压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usb口中的四个铁片中的最左边一个。电压为5V左右为正常。
断电打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usb接口中的四个铁片中间两个,阻值大约在500左右,所有usb空中有一个口中的阻值为无穷大或者非常低的话,判断南桥坏,这个两块板子最容易坏,其他板子也可以这样测量。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这情况

网友:
可以考虑是接口弹片变形了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办公室里有几台老电脑u口经常不识别,查的时候后留一点,不能全部插进去。可以试下看机箱后面的u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触点脏了,氧化了接触不良,弄个塑料的东西刮刮,还不行就量量接口供电

网友:
插时慢慢插看看有无反应,不行在换到后面USB口看看

网友:
先看硬件管理器中的USB部分是否正常,如果此处没问题,再看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所有的口都不行,估计就是硬件坏了,因为多个口同时出现接触不良的概率很低。

网友:
4楼坛友说的判断方法正确,如果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可能就是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都坏了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没说清楚,插在usb口的是什么?如果是u盘,还是先在别的机器上先验证一下u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同楼上说的,有一次我的优盘坏了也是像楼主说的那样,后来发现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是USB内的弹片松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