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传印纸大家用什么纸。

楼主(2017-09-24):
我用3种纸张做了热传印,打印机是联想LJ2000,传印机是快意转KH-320E。用3种纸张做了比较。
1.PCB热传印纸,2.A4普通白纸,3.广告纸。
专用热传印纸用打印机总是有断线的,传印到覆铜板效果好。就是传印纸太难打印。打印10多张没有满意的效果。广告纸打印效果好,传印到覆铜板效果
最好。A4,打印效果最好,传印到覆铜板就是太淡了。

网友:
转印纸(俺是用快递单的背纸)用橡皮使劲的檫、檫、檫、.........(起灰),然后打印、转印(铜箔处理干净是必须的——无任何污物),效果挺好。

楼主:
广告纸最简单,打印好后,直接转印,温度170度来回过一遍,直接丢水里,用手搓纸,不要用指甲挂。

网友A:
请问lz,广告纸是什么纸,或者什么样的,我对不上实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广告纸是什么纸,或者什么样的,我对不上实物。

去专做户外广告的店,撕下来的废纸,随便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专做户外广告的店,撕下来的废纸,随便拿。

谢谢乙兄,就是街头发小广告的那个,那好办,发小广告的肯定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乙兄,就是街头发小广告的那个,那好办,发小广告的肯定高兴。

不是街头小广告(≧▽≦)

网友C:
听说有人用一般A4打印纸,热转印后不是撕掉,而是用水泡,将纸张泡掉,楼主可以一试,我还没去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人用一般A4打印纸,热转印后不是撕掉,而是用水泡,将纸张泡掉,楼主可以一试,我还没去实践过。

热传印纸用激光打印机好难打一张完整的图。碳粉附着力不太好。不知是不是我打印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广告纸是什么纸,或者什么样的,我对不上实物。

就是街头发的A4大小的广告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街头发的A4大小的广告纸。

什么是广告纸?拍个照片,增加了感性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广告纸?拍个照片,增加了感性认知。

他说的是和杂志封面差不多的纸——表面比较光滑。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广告纸。
是不是杂志中的铜版纸

网友:
有专用热转印纸,和广告纸是一个类型。就是一面带胶图象广告等和一面光滑的纸粘在一起的。打不好或断了线那是激光打印机的问题。我的激光打印机效果很好,特别是用原装墨粉,非常黑和厚实。就是用电烫转印转印不全,后来买了热转印机现在还没有试用。

网友:
看到了,是买楼的广告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