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GA封装会被淘汰?

楼主(2017-09-24):
现在的台式机CPU采用LGA封装,笔记本CPU则采用BGA封装。那么为什么PGA会被淘汰呢?

图中的CPU是最后一代采用PGA封装的台式机CPU,接口为PGA478。在这之后随着LGA775的发布,PGA封装的台式机CPU便不再生产。(现在的台式机CPU为LGA封装)

对于笔记本而言,4代及之前的CPU有PGA,用户可以更换(笔记本CPU不带盖子,因为散热器没有那么重)
但5代开始笔记本CPU全部采用BGA,CPU直接焊在主板上,不可更换。
笔记本CPU不采用LGA是因为空间所限。那么,为什么PGA封装会被彻底淘汰(无论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A:
AMD的CPU好像还是PGA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好像还是PGA的呀?

网友:
看来还是Inten引领潮流啊!

网友B:
主要是担心针脚弄弯,尤其是安装环节。

网友:
AMD是最新一代CPU才换的LGA,以前一直是PGA的,楼主所说的最后一代是Intel的最后一代。

不用PGA主要是空间和性能,具体可以百度下。

网友:
LGA对于cpu厂商来说  减少了针脚的金属 以及镀金面积

cpu厂家就是成本降低了。

cpu直接焊接在主板上,主板少了支架部分,也降成本了。

网友:
对于笔记本来说,pga意味着厚度增加,成本增加,另外不良率风险增加,所以不采用了

网友C:
AMD  AM4 的CPU 依旧是 PGA   笔记本 只有低压 才是BGA 焊接的, 标准电压的都是可以换的

网友:
笔记本CPU从5代开始,i家全部是焊死的了 所以蓝天出了几款用桌面u的准系统很受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D  AM4 的CPU 依旧是 PGA   笔记本 只有低压 才是BGA 焊接的, 标准电压的都是可以换的

5代开始笔记本的标压CPU没有PGA了,都是BGA

网友:
以前的 370    462     针脚真的真的真的好结实!   压平了都能一个一个掰回来

网友:
针脚的电流可做的大,现在CPU耗少,电流小,用主板接针就行了
现在的CPU显卡等更强大,要更多脚,用针脚不够放或针脚太小强度不够
CPU不用针脚方案,估计会被纯焊方案代替,基本上焊接CPU平板超级本占量已经很大

网友:
我看主要是成本问题吧。

网友:
不让你自行升级CPU,要你买买买。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按摩D还是PGA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担心针脚弄弯,尤其是安装环节。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我不喜欢bga,主板坏了CPU也不行了。以后低配笔记本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喜欢bga,主板坏了CPU也不行了。以后低配笔记本不敢买了

从第五代CPU开始,笔记本CPU全面采用BGA封装,没有之前的PGA插口了(标压也是如此,没有M类型的了。现在的笔记本标压全为H类型)。

笔记本CPU类型

M:PGA封装的标压CPU(可更换,5代及以后无此类型)
H:BGA封装的标压CPU(不可更换)
U:低压CPU(BGA封装)

笔记本CPU不采用台式机的LGA封装,因为LGA封装占用空间较大。

网友:
CPU性能提高,尺寸限制,要更多脚,就特别麻烦,良品率绝对要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