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分析MF47F的可能故障

楼主(2017-09-24):
6月份买了一块47F,一直放在家中没有使用,本月中旬回家拿出来准备使用,发现所有测量值都很小,18650电池测量只有1伏多点,250伏交流档测市电只有50伏左右,电阻档指针仅能调到接近中间的位置(全新电池),好象失磁了一样。联系卖家,要我寄回调换,所以就没有继续查找故障原因,直接寄回换了一块新表。对于故障原因我仍百思不得其解,按说失磁的可能性不大啊,但不是失磁又如何会降低灵敏度呢,卖家似乎知道问题所在,也没多问就直接要我寄回调换新表。有没有哪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知道原因所在。

网友:
可能运输过程中震动,表头游丝乱了,套圈了,我管它叫挂游丝。

楼主:
应该不是的,我放在家里没有动过,一点震动都没有。再说表放在塑料保护盒中,盒内还有海绵防震。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大家跟着你猜吧!!!!!!!!!!

网友:
应该把表头引线从电路板上焊下来,串接在标准表(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200微安档),测量表头的满偏电流,我遇到过几块mf47f万用表,说实话,科华的外磁表头还是很不错的,与老金川不相上下,失磁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大家跟着你猜吧!!!!!!!!!!

确实靠猜,说好听点就是分析。因为新买的表,店家主动提出更换,所以不便拆开检查故障原因,立马就快递给店家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2楼说的。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有可能是运输过程中振动、跌落造成的。

网友:
你说的情况,影响这么大的误差,因素太多,但不包括表头退磁,大家还是不要瞎猜。

网友B(2017-11-13):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我放在家里没有动过,一点震动都没有。再说表放在塑料保护盒中,盒内还有海绵防震。

游丝套圈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丝套圈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谢谢各位帮助分析故障原因,当时匆忙赶当天的快递,也不记得拍个照片,更没去拆开检查。商家爽快地提出退回换新的,所以我想商家可能知道故障原因的,也许坛友也遇到过同样情况,所以才发此贴,在此一并向所有回帖的坛友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