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68-1单管机

楼主(2017-09-24):
    距离上次安装来复式晶体管单管机差不多有50来年了,记得当时安装的电路和636单管机差不多,还从来没有装过带高频变压器的来复机。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从垃圾佬手里得到了一个造型和68-1有些类似的小盒子,于是有了自制一个68-1单管机的想法。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这个小盒子的大小估计和68-1的相似,但内部净深只有18毫米,没有办法把一个密封双连可变电容器连同装在调谐轴上的旋钮一齐装在壳子里面。经过计算对壳子和零件做了一系列改造,最终完成了这个单管机的制作,在这里把改制安装过程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改制单连可变电容器
    因为双连的厚度太大,刚好手头又有一个配件机拆下的因为其中有几片薄膜已经损坏没法修复的旧双连,于是就决定利用它来改制一个厚度小些的单连:拆解开双连各零件(记住底座上最后几个零件的安装次序,尤其是最后一片动片拆下后下面的那个厚垫圈不能搞混了),先把调谐轴装旋钮的一端锯短2毫米,再把调谐轴上的螺纹和底座上四根定片固定柱的螺纹用M2的板牙套下去3毫米并截短3毫米,把调谐轴夹在电钻上按原样锉尖端头,4根薄膜定位销和外罩也都截短3毫米。仔细清理干净加工产生的碎铜屑后,在原来有润滑脂的位置重新加好润滑脂,再利用拆下没有用的两个小铜套柱中的一个,从中间锯开,配做成两个厚垫圈,装配时可先用4根薄膜定位销中的一根穿在动片定位孔中定位(动片最后用螺母压紧后,再把这个定位销取下穿在薄膜余下的那个定位孔中),并在原先单边8定片9动片的基础上增加3定3动,细心装配起来(预先把两边的花片向外拨开些),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尺寸合用的360P的密封单连可变电容: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二、外壳改制
    外壳改制方法是结合单连的改制一齐预先考虑好的。首先把外壳中无用的支柱用刻刀去掉,其中两处留下3毫米后把上面多余部分去掉。再在适当的位置粘上一个3毫米厚的塑料圆盘,打(扩)孔后压入滚花螺母用于固定底板(从网上的图片看68-1原机只有两个底板固定螺丝,为了调台时稳固我这里用了3个)。再用一块约4毫米厚的白色塑料板,制作一个类似68-1的小面板,面板背面在旋钮对应的位置刻下去2毫米以进一步扩大空间。用有机玻璃做一个柱面透镜和面板上的窗口紧配合(透镜先用2000号再用2500号细砂纸抛光后再用金丝绒抛光),把这个小面板四周适当倒角抛光后粘在机壳正面即改制完成: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三、自制磁棒支架和高频变压器磁芯骨架
    其余零件都尽量模仿原机:把约1毫米厚的废彩色塑料板用钩刀切成4.5毫米宽的长条,用电烙铁在待弯曲部位烘烤加热后弯曲成形状合用的磁棒支架;68-1原机的高频变压器用的是M4的T形磁芯,导磁率应该在400,但目前市面上出售的磁芯,基本上都是导磁率2000-4000的磁芯,这种磁芯理论上不适合工作在中波段的频率下。因此我用断了的中波磁棒加工出了一段4毫米直径的小磁芯和一个8毫米直径的园磁片,粘合成了一个长9毫米的T形磁芯,配上附件组成了一个外观和68-1相似的高频变压器骨架。外罩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塑料罩,用了一个电解电容的铝罩(在后来的调试中,加罩和不加罩感觉不到明显的差别):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四、整机组装
    因为找不到原机那种早期的带布纹的土黄色敷铜板,底板是用一块珍藏多年的老式酚醛层压板打上铆钉做成的,50多年前第一次装晶体管机时也是用的这种底板。其余安装制作不再赘述: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五、制作火炬标牌
    安装完成后,一番把玩,总感觉面板上少了什么,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再做一个火炬标牌装上。先根据网上的68-1图片估计了火炬标牌的大致尺寸,找了一小块硬木地板废料,在立木面刻出火炬浮雕,用退了火的紫铜皮在上面印出火炬毛坯,经过修剪整形,呵呵,还有点像那么一回事!至此这一怀旧制作算是告一段落: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调整大小 照片
六、即兴赋诗
    这次怀旧制作,不知疲倦,乐在其中。完成之后,爱不释手。兴奋之余,吟成七言绝句一首,聊表愉悦之情。在此将涂鸦之作斗胆贴出,还请坛中同好雅正:
    旧梦依依今又圆,
    小机新就有余欢。
    个中真趣谁知晓?
    独品清茶带笑看。

七、后记
    这次安装单管机,本以为是手到擒来的事,谁知刚通电的时候就遇上了自激。现象是这样的:不接再生,随着偏流电阻的逐步减小集电极电流加大,耳机中(当时用的直流电阻200欧的耳机)有不大的啸叫声,当集电极电流增加到0.9毫安时,电流表的指针会突然下降到0.4毫安,此时耳机中没有了任何声音。因为制作过程相当仔细,高频变压器的接线和相位肯定没错,怀疑是不是地线太细,于是首先把原来0.3毫米的镀银接线全部拆去,换成了0.6毫米的镀锡铜线,改变了磁棒线圈在底板上的焊接位置,再把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拆去20圈(因为考虑到磁芯比68-1的大,绕制是按初级190T次级280T绕的),情况有所好转,电流可以调上去了,但没有电台声音,调整可变电容有几处会出现类似间歇震荡的“扑、扑”声。进一步把高频变压器的变比减小到1比1.3,适当减小集电极电流,基本上各台都能正常收音,但音量不大,有的电台附近仍有啸叫,集电极没有办法加再生,一加再生就啸叫,哪怕把这个线绕电容的绕线全拆开也不行。尝试一直把高频变压器变比减小到1比1.1,还是不能加再生且音量有所减小。这个高频变压器是用连漆皮0.08mm的漆包线绕的(查手册应该是外径0.06mm的线),次级直接绕在初级外面,线圈宽度5mm多点。后来用外径0.08mm(连漆皮约0.1mm)的旧线重绕了高频变压器,初级200T、次级280T,初次级间加了两层电缆纸,终于一切基本正常了。为了再生均匀些,在磁棒上远离调谐线圈的地方加绕一圈接在发射极和地之间,此时整机选择性和各台音量令人完全满意。
    这两次绕的高频变压器只是线径不同,圈数稍异,但效果有较大差别。可见68-1这种线路成功的关键的确是在高频变压器上。我没有电感表,不知道两次不同线径初级电感相差多少,但在不加再生的情况下,两次绕的高频变压器对中波段不同位置灵敏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个偏高端些,一个偏低端些。曾经见有坛友表示用磁环分两边绕高变容易安装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第二次绕时,把初次级用电缆纸适当隔开了一些的原因之一。我感觉这个高频变压器最好是磁芯可调(这样可以根据本地电台情况改变灵敏度高点的位置),把次级绕在初级旁边(用塑料片隔开)而不是直接绕在初级外面,并且在次级多抽两个头以利调整,这样安装带高变的来复机应该较易成功。这个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有待进一步试验。
    这次我用的晶体管放大倍数接近80,调试中因为加不上再生曾换过放大倍数60多的3AG1E,结果差不了多少。电源分别用过3伏和9伏电池(偏流电阻大小不同),9伏时音量略大。我没有800欧的耳塞机,分别用过直流电阻200欧和2000欧的双耳机收听,2000欧的音量大些。将来如果能找到合用的材料,打算再DIY一个直流电阻800殴的耳塞机与之配套,到时再根据情况作最终的调整。

网友(2019-06-20):
楼主做的太棒了,手艺精湛,我等还需努力,借此展示一下自己DIY的68-1机子

网友(2017-09-24):
步步都是大手笔。。。

改制密封双联,改得妙!
制作外壳面板,做得好!
绕制高频线圈,想法高!
线圈绕制、铆钉板、火炬。。。。。各个都用心去做。。。

另外,俺还看中了那个火炬的模子了。。。。。还有楼主的书法。。。

点32个赞!

网友:
精品大作,手艺精湛!

网友A:
见证了奇迹的发生!
火炬的火焰弄成红色更好了,另外经典的林副题词不可少。

网友:
这个真牛,连磁棒和可变都可以另外加工的。

网友B:
火炬标,点睛之作。

网友:
小制作,大手笔!点赞!

网友:
没见这么整的,你叫砖家们情以何堪?牛的可变都能隨便改造,不吓坏美国佬?:-D

网友:
大手笔,太牛了,精致,大国工匠!

网友:
太牛了,果然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作品精良;笔墨优雅。

网友:
机壳做工漂亮,用心之品。 赞一个!

网友:
又看了一遍过程,里面真的很多学习的地方

感觉此贴必火

网友:
很好的手艺。

网友:
这个自作太霸道了!您让我们这些不知道三极管几条腿的菜鸟情何以堪!
能将平凡趋于绚烂不外如是!

网友:
楼主的精神、手艺令人敬佩,可以说是如火纯青啊!

网友:
技术、工艺都太牛了! 绝对工匠精神!

网友:
好好欣赏了一下楼主的作品。

网友C:
火矩做得太漂亮了,不知楼主是否可以多加工些有意要买几个。如行短信告知。

网友D:
这个制作实在太漂亮了,可变电容,高频变压器,外壳,线路板,面板,度盘窗口,还有那个小火炬,无不体现了楼主高湛的手艺,还有那书法,让我看得目瞪口呆。佩服之极!
曾经也有这样形状的一个外壳,那是高中物理科时的一个实验三管机,当时不知道珍惜,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创作

网友:
这家伙和原厂机器没有两样了,真心的赞一个。太牛了这要是量产买的人老多了。

网友:
上一个我的机器,比较一下。

网友:
您做的简直没得说,再赞一个。

网友:
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这个自作太霸道了!我等佩服到五体投地。

网友:
这才是高手制作,玩机械与钳工知识很顺手,佩服!
文笔、手工样样不错......。

网友:
全手工打造,这水平不服不行,高手在民间

网友E:
不错。壳子能批量做吗?我定几个。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用心之作!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佩服!佩服!绝对是坛中的顶尖高手!

网友:
高手!这个鸡鸡完全 是工艺品级别

网友:
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你那书我也有一本,都翻烂了。变古董了。手艺棒啊。电台真是没啥可听的。

网友F:
我做了几次68-1都没有成功,那个高频变压器火候很难把控。您的制作给我们做出了示范,无论是电路的设计,元件的自制,还是机壳的DIY都值得我们学习。精品手工制作!

网友:
真不错,功夫下的不小。

网友:
这做事的认真态度。想起自已因为找不到固定磁棒的东西,直接扎带扎上,什么都凑合,真是很受教育。

网友:
连模具都有,太牛了!

网友G:
绝对精华级贴子!!  难得一见。
我怀疑楼主当年就是在68-1生产间工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绝对精华级贴子!!  难得一见。
我怀疑楼主当年就是在68-1生产间工作的。

大叔高见!

楼主拿台钻横着当台锯,这个感觉很牛啊!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肯定和褒奖!特别要感谢诸位老师的鼓励加分!进矿坛十几年了,从坛友的帖子中学到不少东西,这次把自己的这个小制作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同好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的意思。因为身体方面和眼睛的原因,在此对没有及时一一回复各位表示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证了奇迹的发生!
火炬的火焰弄成红色更好了,另外经典的林副题词不可少。

这个火炬的红色是半透明的,一时没有找到合用的涂料,暂时只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矩做得太漂亮了,不知楼主是否可以多加工些有意要买几个。如行短信告知。

十分抱歉不能提供,其实自己DIY也不难,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做。

网友:
相当的漂亮!再配上636的800欧青年耳机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制作实在太漂亮了,可变电容,高频变压器,外壳,线路板,面板,度盘窗口,还有那个小火炬,无不体现了 ...

谢谢夸奖,我也是有不少零件搬家时失去了,其中包括一个青年牌耳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壳子能批量做吗?我定几个。

这种制作对我就是享受一个过程,保持童真之心,真的没有想过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几次68-1都没有成功,那个高频变压器火候很难把控。您的制作给我们做出了示范,无论是电路的设计,元 ...

相互借鉴提高,我从你的不少帖子中学到不少经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精华级贴子!!  难得一见。
我怀疑楼主当年就是在68-1生产间工作的。

那时我还是中学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叔高见!

楼主拿台钻横着当台锯,这个感觉很牛啊!

      其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一定的危险,因为钻夹头是靠一个小的锥度和驱动轴上紧的,正常钻孔时有一个轴向力使它并紧。暂时横着用一下转速不能过快,否则夹头容易松脱甩出!所以没有加工经验最好避免这样做。金刚砂轮切磁棒没有多大的径向力,但绝对不能这样当台锯用!切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一定的危险,因为钻夹头是靠一个小的锥度和驱动轴上紧的,正常钻孔时有 ...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怎么测磁芯的导磁率呢?

手头有老式拆机磁棒(表面光滑),也有新磁棒(表明粗糙),想了解一下导磁率是多少。

另外,您做的磁芯,圆片和圆柱应该是分开车制的吧?最后用什么胶粘的呢?

细看,每步都很经典。。。尤其是改制密封双联那个,改成360P并且变薄了,这个真是绝了!

网友:
厉害👍👍👍用心之作,书法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怎么测磁芯的导磁率呢?

手头有老式拆机磁棒(表面光滑),也有新磁棒(表明 ...

上面提到的导磁率是指环导磁率,以前在需要测量具体的铁氧体材料时,一般是材料厂家提供同种材料的磁环或是用超声波加工机把材料打成一定尺寸的磁环穿绕上线,和同样制作的非磁性材料的线圈分别测电感量,其比值就是环导磁率。业余条件下无需这么精确。以前的中波磁棒基本上都是400导磁率的锰锌铁氧体,据说后来又有别的材料的导磁率高些的用于中波的磁棒。区别中波和短波磁棒除了测电阻的方法,我觉得可以按长短和书上推荐的数据绕一个用于中波的线圈测电感应该可以区别(短波电感量低,测量频率最好在中波范围)。如果电感过高,就可能是别的用途的磁棒。我粘这个磁芯和磁片时用的502胶,先把位置对好,在边沿用牙签沾一点新鲜的502点上即可。改成360P的单连是为了调谐线圈圈数少些,好让它偏向磁棒一边利于提高Q值。

网友:
工程浩大,精益求精,工艺精湛,堪称佳作!

网友:
楼主真正力作,佩服佩服,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提到的导磁率是指环导磁率,以前在需要测量具体的铁氧体材料时,一般是材料厂家提供同种材料的磁环或 ...

非常感谢yhan7741老师详尽的解答,
我明白了,可以将同样的线圈,分别放在两个长度相同的磁棒上,线圈位置相同,然后测电感量,这样就可以比较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令人赞叹!

网友I:
这已经不是收音机了,更是艺术品文玩。楼主的匠人精神让我十分敬佩,对于那个年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多了一层了解。近期在翻6几年的老无线电杂志,其中很多小技巧、独特的想法,现在看来仍很受启发。

网友:
这手艺了得啊!严重嫉妒。关键字也写的如此豪放,更是嫉妒。

网友J:
太牛了!精致,别致!中国工匠!用心之作!佩服之极,书法也这么出彩,叫我情何以勘?

网友:
一双巧手,不可思异!

网友:
太神奇了,楼主功夫一流。

网友:
真正的大师,太厉害了,我喜欢,要了。

网友:
做工精湛,图标很漂亮!

网友:
手艺不错,机器做得漂亮。

网友:
我有一个3D打印机,做个机壳还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已经不是收音机了,更是艺术品文玩。楼主的匠人精神让我十分敬佩,对于那个年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多了 ...

那个时代由于物质和经济基础差,喜欢无线电制作的人全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所以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习惯什么都自己动手。回想起70年代末做黑白电视机,连行输出变压器都是自制,行频到没到靠耳朵听,一万多伏的高压够不够靠拉电弧看距离。。。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牛了!精致,别致!中国工匠!用心之作!佩服之极,书法也这么出彩,叫我情何以勘?

老虎哥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近乎一次教科书式的DIY过程,已然在自己心中树立了标杆。
另外请教下老师:那个火炬模具也是DIY的吗?

这个木雕浮雕模具是自己刻的,用的是硬木地板,实际刻的时候发觉这个木头并不硬,用黄杨木之类既细又硬的木头更好。

网友:
非常完美的工艺品。

网友L:
可惜,这种怀旧风格的大作,现在年轻人看起来没有我等上点年纪的人看起来有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惜,这种怀旧风格的大作,现在年轻人看起来没有我等上点年纪的人看起来有感觉啊

的确,现在年轻人注重结果,看重的是有没有好的节目可听;上了岁数的人搞怀旧制作注重的是过程,通过制作愉悦了心身。

网友:
怀旧本身就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网友(2017-12-25):
楼主做得真棒。

网友:
就爱看这样的帖子,享受。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心灵手巧佩服

网友:
楼主的极品真棒!小机器大工程!

网友:
要学楼主一样做一个,太难,学不像了。就学习楼主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吧。

网友:
十分十分佩服楼主的手艺!!!

网友(2018-02-08):
艺术品, 看完你这个,再看我们做那个简直不叫个玩意儿了, 顶起来,帖子别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炬标,点睛之作。

同感,同感。

网友M(2018-03-18):
您好!请问这书的名字是什么?竞然是彩色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好!请问这书的名字是什么?竞然是彩色PCB图。

这本书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出的电子技术讲座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书名是《晶体管收音机》,由科技出版社出版。

网友:
虽是单管机,绝对是精品大作。

网友(2018-06-21):
这帖子又看了一遍。真好!

网友:
我也做了两个,就是有瓤没皮!

网友:
简直就是工艺品

网友(2019-06-14):
就爱看这样的贴,那个火炬标,点睛之作。

网友:
你那本书,我年轻时也有,看见好感动,你至今还保存的那么好,你是个细心人。

网友:
老天啊为什么允许有的人同时做到机械精通、电子精通、古诗词精通、书法精通????

叫那所谓的专家,几十年解决不了几个问题那种,情何以堪!

网友N:
好像高频变压器铝外壳没接地,起不到屏蔽作用,反而会辐射干扰,用中周改绕更省事。

补充内容 (2019-6-22 08:49):
杂志的图上屏蔽罩有接地脚,电容壳做的没看到接地脚

网友:
手艺精湛!

网友:
太厉害了,手工一流,文采飞扬,书法养眼。。。赞

网友:
墙都不扶就扶(服)楼主

网友O:
楼主做得很好,不知收音效果如何?

楼主(2019-07-14):
几年前的帖子,不想被坛友翻了出来,其中的加分和赞美之词,实在是受之有愧,在此一并表示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做得很好,不知收音效果如何?

再生式单管机因为磁棒短,放大级数少,灵敏度不能有多大的奢望。但对现在普遍存在的电磁干扰 反映也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像高频变压器铝外壳没接地,起不到屏蔽作用,反而会辐射干扰,用中周改绕更省事。

补充内容 (2019-6-22  ...

这个高频变压器的铝外壳是这样接的地:因为4脚是接地的,所以就利用了加大4脚的焊点在内部和铝外壳紧配合接触来接地,否则铝也不好焊接。

网友(2020-01-28):
谁的无线电讲座3晶体管收音机的书里有和超再生电视伴音收音机的图,能拍照发一下吗?我对用纸介电容做天线的那页很感兴趣

网友P:
电子技术讲座3

电子技术讲座3

才发现电子技术讲座3网上的扫描件是第5版的,与71年的第一版有些区别,是不一样的。

电子技术讲座3

电子技术讲座3

网友:
功夫高手!制作精良!十分佩服!简直以假乱真了!

网友:
正所谓高手在民间,指的就是楼主这类“高烧”友,连LOGO都先做个模,五体投地!

网友:
精致之作,妙手。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P:
才发现电子技术讲座3网上的扫描件是第5版的,与71年的第一版有些区别,是不一样的。

谢谢你发的图,才看到,想了好久了,想想试试,找不到天线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