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MF14表档位问题!

楼主(2017-09-24):
我的78年的MF14老表,在拆解时把档位开关拆下后清理完安装时下层的凸轮位置和上层档位拨盘位置搞偏差了,现在档位不准,菜鸟求助!有老鸟发个上下层和前面板档位开关的对应位置拍个照片看下,大谢啦!

网友A:
下层的凸轮不顶起那2个联动开关的位置是欧姆档,上层线路板上524欧电阻的位置是1mA档。

网友(2020-11-08):
引用 网友A:
下层的凸轮不顶起那2个联动开关的位置是欧姆档,上层线路板上524欧电阻的位置是1mA档。

好经验,我只看下面没顶起那两片,524欧是确定单位转换开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