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老钽电容极性

楼主(2017-09-24):
老钽电容极性请教大家一下,正负极是怎样的,谢谢了,图片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外壳为负极,有绝缘子的一端是正极。千万别用万用表反极性测试,只要一次就使漏电不可恢复性增大, ...

    看到老师的回帖,不是很明白?很多时候判断老式的电容正负极,都是通过检测电容的充放电 漏电电阻的大小来加以判断。
    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指针表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指针表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

网友:
电路板有二极管,可以根据电路板确定。

网友B:
一般情况外壳为负极,有绝缘子的一端是正极。千万别用万用表反极性测试,只要一次就使漏电不可恢复性增大,电容也废了。

网友:
一般管脚有一个圆嘎达的是正极,

楼主:
谢谢以上坛友的指教,

网友C:
外壳是银的,弄下来打戒指

网友D:
这种电容好像无极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容好像无极性吧

首先谢谢回帖,钽电容有极性的,据说接反了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是银的,弄下来打戒指

用小刀刮了刮,我说这么软呢,有银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老师的回帖,不是很明白?很多时候判断老式的电容正负极,都是通过检测电容的充放电 漏电电阻的 ...

老师不敢当。你的理解是对的,电解电容的漏电电阻是指给电容器加上正确极性的额定直流电压,并经过一定的充电时间后所测得的稳定电流与额定电压所换算出来的电阻值。这个数值越大越好。电解电容降低额定电压使用时,有时候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高漏电阻值。我在春天测试了几个10μ50V的钽电解电容(CA30型液体电解)充电到额定电压后放置,让其自放电,2个月后竟然还有两个电容的电压大于8V,这漏电电阻的数值高的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不敢当。你的理解是对的,电解电容的漏电电阻是指给电容器加上正确极性的额定直流电压,并经过一定的 ...

///千万别用万用表反极性测试,只要一次就使漏电不可恢复性增大,电容也废了。///
     我想知道用指针万用表的R×100或R×1K挡位如果放错了红黑表笔在电容的正 负极后的伤害有吗?后果是什么?谢谢老师的解答!

网友(2017-10-26):
一般情况外壳为负极,有绝缘子的一端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