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电脑电池

楼主(2017-09-25):
联想电脑B300一体机更换灯管拆机  主板电池也不行了, 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电池在什么位置,   那位师傅给介绍一下电池的具体位置.   先谢谢了.

网友:
你最好上个你拆完机以后的图,不然有这个机器的人少,换过这个机器电池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网友:
会不会在主板背面?

楼主:
会不会有没有电池的电脑主板

网友:
找到图片了  补图

红框里就是电池

红框里就是电池

楼主:
可能是上次修电脑没给装,上次修完电脑每次开机要按F2,谢谢师傅

楼主:
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下班回家看看主板上有插坐没有

网友:
应该很好找吧、

楼主:
看图片好象是电池加引线插到主板上的

楼主:
可能是上次修没给装,每次开机需按F2

楼主:
主板上小插坐不看不知道在哪

楼主:
电脑已修好,换一支背光灯管成本五元,买一电池带的插头不合适,自已休整成本五元,0k

网友:
咋还是蓝色的

楼主:
套的热缩管,用不干胶粘到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