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7-09-25):
现有一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3秒后黑屏,关机重开还是正常显示3秒后黑屏,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后,故障依旧,哪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是哪的原因

网友:
灯管老化保护了

网友:
改IED的,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换灯管试试,灯管很便宜。

网友A:
灯管有问题好像屏幕好像会变色,变暗。以前我我笔记本是这么个情况。拆开找相同型号的灯管换上,但是我的换完有点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有问题好像屏幕好像会变色,变暗。以前我我笔记本是这么个情况。拆开找相同型号的灯管换上,但是我的换 ...

有问题,代表可能出现问题,灯管老化后,亮度降低,电流增大,就会导致高压板保护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改成LED的,这是灯管老化特征,你也可以拔掉灯管开机用手电照屏幕,如果有显示那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改LED吧,我刚修了个国产小作坊显示器,高压条上场管烧毁,更换后灯管亮,但是亮一阵之后高压条吱吱响,高压条两端非常热,然后显示内容被严重干扰,然后直接淘宝花18块钱买了一套LED灯条换上,OK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看一下灯管背光颜色发不发红

网友:
液晶屏灯管故障

网友:
改led13元就够了

网友:
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