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组合音响屏显不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25):
山水组合音响型号为:山水TA一2500。屏显不全,有时还能全,另外显示屏不太亮,新换了灯管,电压12V也符合,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请各位高手看看,这个问题好解决吗?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处理,谢谢你。

网友:
是数码管老化了,换吧。换了还这样,可能是驱动ic或者限流电阻有问题

网友:
LED数码管肯定不是12V,你还是没有找到关键问题点,应该查找共阴点或者共阳点的限流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红色LED数码管,工作电压是1.7--2V,电流15毫安左右

楼主:
我测量从主板上去数码管灯的电压是11.6V。

楼主:
回得的照 片,我量的是这个电压,对不对呀

网友:
看看连接电路板的线缆和插座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深度怀疑驱动电路工作不良,部分信号传递传不到数码显示屏上去,作手检查驱动IC的外围电路零件。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呀

网友:
找显示驱动ic引脚定义,测电压是ic坏还是显示管坏

网友A:
显示屏正常要具备三组电压正常、3.3伏。5伏。负28至负35伏,这组电压要根据机型而定,有的机型是28伏的有的机型是35伏的。

网友:
好像是显示  时间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得的照 片,我量的是这个电压,对不对呀

不对,灯是灯的电压,连着显示屏的集成电路那就是驱动,查那儿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正常要具备三组电压正常、3.3伏。5伏。负28至负35伏,这组电压要根据机型而定,有的机型是28伏的有的 ...

这是带背景灯照明的显示屏,没有负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把机器出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正常要具备三组电压正常、3.3伏。5伏。负28至负35伏,这组电压要根据机型而定,有的机型是28伏的有的 ...

很明显楼主的这台音响不是VFD荧光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楼主的这台音响不是VFD荧光显示屏

如果不是VFD荧光显示屏那就是驱动发光二极管的了,这个故障是IC驱动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