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改旋转编码器控制,高!

楼主(2017-09-25):
一台普通电磁炉用的是左右两个贴片按键调节火力功率输出,琢磨这将其改成旋转编码器,操作起来舒服很多,老师们有啥按键改编码旋钮的建议?

网友A:
不是所有的按键都可以改成旋转编码器的,象这种大功率的场合,按键需要一定的力才能按下,以确保随意的一下触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观飞梭(旋转编码器)调节,摩擦力太过轻、小,随意的碰一下都能造成几十上百个脉冲的输出,没有复杂的过程保护,飞梭控制不建议在这类场合中使用。

网友:
电磁炉零售也就二、三佰元,成本不允许,自已玩还行吧

网友B:
脑洞大开, 支持楼主, 但我应为电磁炉防蟑螂更是迫切问题。

网友C:
旋转编码器防水防潮差,用个一段时间旋钮下面不知道要攒多少油灰,真的造出来肯定会被骂无脑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编码器防水防潮差,用个一段时间旋钮下面不知道要攒多少油灰,真的造出来肯定会被骂无脑设计了

呵呵,带旋钮调节的成品电磁炉,美的就有出品,好评不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带旋钮调节的成品电磁炉,美的就有出品,好评不断!

哦,那是我少见多怪了,真没见过

网友D:
旋转编码开关调节的电磁炉,有的
这种调节是方便,成本也不是很高,只比按键贵1块左右吧,软件修改即可
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面板防水问题
电磁炉做饭,溢锅是常事
水从面板进去,那可是大事
滚筒洗衣机采用编码开关设计,但是编码开关都是竖起来的
电磁炉,防水是个大问题

要改成编码开关控制,成本也不高
用一片单片机,检测后模拟按键导通,成本也没多少钱二十块就够了

网友:
除了要编码外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脑洞大开, 支持楼主, 但我应为电磁炉防蟑螂更是迫切问题。

要不进口处加个不锈钢过滤网

网友:
九阳的电磁炉出过成品,不过好像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按键都可以改成旋转编码器的,象这种大功率的场合,按键需要一定的力才能按下,以确保随意的一下 ...

支持!话说我的一个DIY,用的还是从品牌新车机拆下的名牌ALPS旋转编码器,因为玩的太多,接触有些不良,有时轻轻一动,就发出好几个脉冲。
另外还有台德生数调收音机,也是一样德行

网友:
我们家的光波炉,用的就是旋转编码器控制火力大小的

补充内容 (2017-10-21 15:41):
小鸭牌

网友(2017-12-24):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按键都可以改成旋转编码器的,象这种大功率的场合,按键需要一定的力才能按下,以确保随意的一下 ...

问题不在这里呀,程序里全是会有防抖动处理的,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防水问题不好弄

网友:
不如搞成语音控制的
叫它多少度就多少度

网友:
99%都是防水按键的吧, 说明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按键的有优势~!

网友:
防油烟和灰尘很难处理,还有火力调节实际使用还不如按键准确,用力猛些就过头了

网友(2018-02-10):
旋转编码器有增量型和绝对值型,不知道楼主想选哪一种?

网友(2018-03-29):
这个得改程序吧,编码器和按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控制方式吧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D:
旋转编码开关调节的电磁炉,有的
这种调节是方便,成本也不是很高,只比按键贵1块左右吧,软件修改即可
...

美的电磁炉的也是横轴安装的。

网友:
早期很多都是旋钮式的,一般都是放在右侧面或者正侧面,后期为了节约成本都换成按键的了

网友(2021-06-04):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21-08-18):
改的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加单片机进去,驱动编码器,去抖
然后来触发按键,可行的,但意义不大
因为本身火力调节也就顶多4到5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