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收音机背景噪声大如何改善?

楼主(2017-09-25):
    这几年低档收音机外观不一样,内部几乎都一样,用的都是集成电路,这也罢了。最明显的缺陷是背景噪声都较大,即调谐到没有电台处,有较大的噪声。记得过去用分立元件自己安装的收音机,也没有这种现象。有一种说法,说这是灵敏度“高”的缘故,当然也不无道理。
    我想知道,原因是不是这样?更主要的是,有没有改善的办法?

网友:
科技在进步,集成电路稳定性好,但是能调整的部分基本没有了,凑合用吧

网友:
集成电路收音机的灵敏度一般较好,弱信号杂音十分明显。接收到正常信号噪音就被AGC压制,实际收听时噪音并不高。
但正因为集成电路灵敏度较高,有些收音机就对天线和统调不重视,收音机只能在弱信号高增益的情况下工作,遇到此类情况应该对症下药,依据机匣尺寸尽量用大磁棒和多股纱包线,再精细做一下统调

网友:
灵敏度高的机子,底噪会适当高些(电路各部分水准相当的情况下),但并不是说底噪高的就灵敏度高——底噪的高低和设计、元器件的质量、制造工艺水准、调试是否得当都很有关系。

网友:
同意大孔老师的分析。集成电路收音机增益远大于分立元件收音机。老收音机的AM灵敏度通常为1mV - 1.5mV,带高放的可以做到0.5mV左右,而集成电路收音机多在0.5mV以下甚至几十微V,这样前端天线的灵敏度就不需要太高了,小磁棒甚至为了减少方向性不用磁棒(比如车机),付出的代价就是信噪比过低,噪声自然就大了。除了集成电路内部多晶体管带来的本底噪声外,前端信噪比过低可能影响更大。由于集成电路收音机有比分立元件电路好得多的AGC控制能力,完全可以通过提升前端信噪比的方法,降低底噪,也就是更换更高Q值的天线,但是要考虑与集成电路收音机的可变电容,或者电调谐的变容二极管配谐,不能照搬老电路的参数。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地摊机一般很少用到多级LC中放(因为调试工费比焊接工费大多了), 有用无用信号分离不好, 加上IC的放大能力强, 噪声自然就大了。

网友:
基本AGC,多级增益是没法动了,挑有静噪功能IC试试。又或者像以前收音头那些做低通滤波器,最简单是阻容方法。

网友A:
楼主是专们听噪声不听节目的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们听噪声不听节目的怪人

那倒不是,主要是每当调谐的时候,噪声大感到不舒服。爱好者都爱折腾,问问没有没有改善方法。

网友:
集成电路相对分离元件电路,增益可以做得更高而且稳定,因此在无信号或信号较小吋AGC不起作用,噪音就会尽情的放大。

这种状态利于查找弱小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