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1E碰到的奇怪问题!!请高手答疑解惑

楼主(2017-09-25):
小弟弄了台R71E,刚入手时,可以开机,收不到台,本人的技术只认识电阻电容,三极管,场效应管,看电路图,翻来覆去看不懂,仪器倒是买了不少,示波器,频率计,高频毫伏表都买了,可以技术不到家,所以把R71E打包让高手修理,发现是混频管坏了,高手直接把他的PLL板发给我了,机器到手后,开机功能正常,自己又根据手册统调了一下,收到密密麻麻的电台,可惜好景不长,有次开机后发现声音变小了,底噪声音也小了,拆开看来看去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把天线插头如图插着声音大了,收到台了,底噪声音也大了,
我的天线是买的成品天线,倒v假设,由于场地限制,没有全部展开,两边展开5米。用50-5的馈线连接。现在就是插头不插到底,屏蔽线不与接收机连接可以收到很多台,但是噪音也大了,但是把插头全部接上,就会出现强的广播信号听不到,声音变小,用根2.5平的电线扯到外面当天线,收到的台还更多。更换一个U段的吸盘天线也是这样,强广播信号只连接馈线的芯,收听的很好,天线插头全部接上,强广播信号声音也小了许多。请教一下具体哪里出现问题,是R71E的问题了么?

网友:
天线或馈线有短路或断路。

楼主:
馈线测量没有短路和断路,巴伦是这种巴伦

楼主:
可是我接U段的吸盘天线也是这样,所以才怀疑是R71E的问题,不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接U段的吸盘天线也是这样,所以才怀疑是R71E的问题,不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是室外天线吗,是不是雷击损坏?

楼主:
雷击的可能性很小,挂在阳台上,线芯没有短路,量过了。

网友:
R71E有两套天线接口,长中波为高阻天线,接口是ANT1,一般接一根长线天线就行;短波为低阻天线,接口是ANT2,由同轴电缆经M接口接入,最好是水平偶极天线经同轴电缆接入。注意后面的天线切换开关。

倒V天线或水平偶极天线不能直接与同轴电缆相连,要接入巴伦,否则与长线天线无区别。天线输入阻抗不对,或天线架设不规范时,通常R71E噪声会增大。

水平偶极天线与倒V天线其阻抗是不同的,当天线夹角发生变化时,其输出阻抗变化是很大的,这在配巴伦时要注意。

你用的边长5米的倒V天线,实在是太短了,要保证接收效果,天线谐振是个重要的条件,天线长度一般至少要四分之一波长,当然二分之一波长更好。

你讲的问题发生在第一混频级前电路上可能性要大些,检查一下天线插座至电路板间的那几个偶合电容和放电小灯泡,是否脱焊或开路,放电小灯泡正常情况下只有几欧姆,阻抗大了对信号衰减很大。检查一下前置高放级、第一本振信号放大级及第一混频管工作是否正常。必要时用信号源或示波器检查一下。

楼主:
ANT2接口上的两个33PF的耦合更换为新的电容,放电小灯泡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通断是好的,这个检查一下前置高放级、第一本振信号放大级及第一混频管工作是否正常,能具体一点吗?我手头只有示波器,频率计,高频毫伏表,没有信号源。

网友:
R71E灵敏度低,最好的检测方法是用一台信号源,从天线口接入,信号源电平尽可能调小,以500KHZ步进,进行全波段灵敏度测试,同时对比加入前置高放和关闭前置高放级时信号强度对比。通常会出现下面几种情况:

一是某一个或几个,甚至全频率段灵敏度极低,重点检查带通滤波器电子开关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极端情况下这个电子开关的译码电路IC坏了,天线信号就完全被阻断,自然灵敏度极低,甚至什么信号也收不到;

二是加入前置高放与不加入前置高放全段灵敏度相差不大;此时重点检查前置高放级工作是否正常,以及相应的前置高放级电子开关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三是第一混频级工作不正常,通常表现为混频输出增益不足,整机灵敏度偏低,此时注意检查本振信号放大管工作是否正常,此管工作电流很大,工作时稍显烫手;也可以短路信号输入和本振信号输入,测量混频管静态工作电流,应符合手册要求,R71E第一混频管是对管推挽式,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其中一个管子坏了,混频级就不能正常工作。

总的来说就是分别对频率预选(带通滤波)电路、高放电路、第一混频电路分别进行检查。

检修此类锁相环频率合成的机器并不需要过多的仪器。
很老的机器了,我也有些时间没有接触过了,只是谈点个人看法,不一定对,供寻参考。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唯一难弄得就是没有信号源。

网友:
既然开始能正常使用,突然不行的,不是机器哪里调整不对就是有元件出问题了,这机器挺复杂的,线又多又乱,老机器故障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