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组装锂电池,求个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2017-09-25):
有两个旧的48v15安的锂电池,想把一些还能用的选出来组成一个48v10的电池,请问这么电池组成得出这样的数字电池还能用?

楼主:
7个并连才得3安多?

网友A:
旧电池最好先测内阻,挑选内阻小的或许还有点用。

网友B:
旧电池没有工具不好组的,最起码不好分容分阻,没有分容分阻组起来效果不尽人意

网友C:
最好先单个测一下内阻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7个并连才得3安多?

你这是测什么呢?

短路电流吗?好像表笔没放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测什么呢?

短路电流吗?好像表笔没放对位置

这样不是测多少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单个测一下内阻容量

用什么工具测内阻吗?万能表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电池最好先测内阻,挑选内阻小的或许还有点用。

我把所有电池冲满电放了几天就用万能表单个测伏和容量,还能大到4.0v和3000毫安以上的算不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池没有工具不好组的,最起码不好分容分阻,没有分容分阻组起来效果不尽人意

是不懂,见到这么多电池都不要了又觉得浪费,所以想试试能不能组得了

网友:
旧电池个体差异很大。
旧电池拼装有一定难度。
搞不好因为个别电池拖后腿,影响整体效果。

首先要筛选,把内阻和容量相近的组成一组,这个难度就不小。
再就是需要充电、放电的保护装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测多少v的吗?

"7个并连才得3安多?"
以为你在测电流。别说七个,就是几百个并联,电压也是3V多。

“我把所有电池冲满电放了几天就用万能表单个测伏和容量,还能大到4.0v和3000毫安以上的算不算好的?”
万用表不能直接测电池容量。
你把电池容量和电流搞混了,电池的容量单位是安时(或毫安时或瓦时),意思这个电池可以以某个电流值支持放电一小时。而这个电流值并不代表电池容量,它只是为了标示方便而以某种规则选定的一个值而已,即不代表电池容量,也不代表电池最大放电电流。

电池串并联,要求电池单体的电压、容量和内阻尽量一致才行,否则几个充放电循环后电池组报废。
仅用万用表测量电池容量和内阻比较麻烦,测量电池容量和内阻有专门的仪表,某宝上有售。

电池挑选一致以后,还要配充放电保护板,还要有点焊机焊镍片,没经验的话,建议还是别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个并连才得3安多?"
以为你在测电流。别说七个,就是几百个并联,电压也是3V多。

谢谢,别的工具和用品我已经准备了,想要学的不想轻易放弃。测容量和内阻的仪器是用什么品牌的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3000毫安的容量是怎么测出来的?

是我搞错了,我以为万能表的电流档就是测容量的

网友F:
我用电子负载测试后,再封装。这个是4并16串三元锂的容量应该可以放到12AH,测算下来单个电池是3000MAH.

网友F:
这个是6并12串,测试6并18650铁锂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6并12串,测试6并18650铁锂的容量。

单组6并就是2.5伏7.2AH吗?18650电池不是最底3.7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电子负载测试后,再封装。这个是4并16串三元锂的容量应该可以放到12AH,测算下来单个电池是3000MAH.

电子负载是专检测电池的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组6并就是2.5伏7.2AH吗?18650电池不是最底3.7伏的?

是铁锂电池可以放到2.5V .三元锂电池我放到3V.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是专检测电池的仪器?

负载仪也是测试电池的放电能力和容量,还要有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仪也是测试电池的放电能力和容量,还要有内阻仪。

这个东西能测到容量?

网友:
21楼的内阻表跟我—样的,搞旧电池一个字累

网友:
LZ你要把电池一个一个测才可把坏的电池挑选出来。

网友:
电池最好是测内阻,容量后再组。看楼主电的电流大了吧,焊点都红了的感觉

楼主:
点焊机自己乱搞的,刚做才挠了两圈空载得1.7v,前两天重新挠五圈空载得4.27v,不调大怕点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电子负载测试后,再封装。这个是4并16串三元锂的容量应该可以放到12AH,测算下来单个电池是3000MAH.

这仪器真专业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别组了,基础的东东都没弄懂啊,应该先多学习。先弄清电压、电流、内阻、容量、能量、串并联、以及最基础的欧姆定律。还有万用表的应用,保护板等基础的原理,不然锂电不是闹着玩的。极易出问题!!!

楼主:
谢谢关心,闲着做底头族不如玩些实在点的东西,凡事一步行来嘛,不亲自去弄也很难搞得明白不是吗?还是请你们各位师傅多多指导

网友:
旧电池最好分容分内阻不然整组电池寿命不长久

网友:
这东西不好玩,充满后规定恒流电流放电,测试不同时间电压值,也就是放电曲线,他们编组的电池放电曲线必须一致否则相互拖累,旧电池不说就是新电池也必须那么做,目前电池技术达不到产品一致性很高。

网友:
买一个内阻测试仪

网友:
搞个555+317的简易内阻测试仪吧。

网友:
坛里收的二手锂电池基本是死的多活的少

网友:
你每一节电池都检测过电流了吗,告知检测结果,大致可以做出判断。当然用电池检测仪检查正确可靠。

网友:
你测电流连表笔正极都没插入电流插孔。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功,建议先学习,后上仪器好一点。

网友:
旧电池必须分好容

网友:
折腾下是可以的,单电池要分选好才能组装

网友:
感觉好麻烦      有点想放弃了……

网友:
要先分选内阻再组合,

网友:
不要用这表测短路电流,保险秒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