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卡拉ok机的触摸屏怎么接线??

楼主(2017-09-25):
刚淘到个卡拉ok机的触摸屏,触摸屏有三条线 ( VGA  电源和网线转PS2线),因为没有点歌机所以想拿个手提电脑做点歌机,但手提电脑没有PS2口,请问能不能把那个网线转成USB线来控制触摸屏??或者有没有其它的为法去连接触摸屏??谢谢!!!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直接去马云家问问有没有转的买快点咯

网友:
楼主查下屏资料,一般是串口输出的,

网友:
触摸 有的是usb接口,有的的是串口,你要先弄清楚,才能接线,连笔记本应该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有的是接鼠标插孔的

网友(2017-11-18):
成品点歌机的一般使用红外触屏,输出不管采用什么插头,但是,实质都是rs232信号,3线连接红(地线)白(rx+)黑(rx-)可以拆开来看,屏端使用8PIN插头,12是供电,黑红线,34信号,5信号地6空78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