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单片机的汉字库?

楼主(2017-09-25):
求教哪里有单片机的汉字库?用于单片机驱动LCD显示汉字的.
还有,DOS的汉字库文件可以用于单片机么?

楼主:
这是隶书...

网友A:
按我的经验和理解,单片机直接用汉字库难度大,如果仅仅在LCD上显示数量不大的汉字,可以用字模软件取得点阵数据后放在数组里面,绝大部分项目都是这样用汉字的。但如果字数很多,这个方法不行。
    很多LCD屏幕自带有汉字库,比如常用的12864就有汉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经验和理解,单片机直接用汉字库难度大,如果仅仅在LCD上显示数量不大的汉字,可以用字模软件取得点 ...

谢谢!!字模软件不错.正在学习.

网友B:
一般是屏里面带字库吧,单片机直接调用吧。

网友A:
谢谢加分!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LCD屏,如果是1602之类的小屏,由于点阵太少,显示汉字的效果并不好。最好用12864屏带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加分!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LCD屏,如果是1602之类的小屏,由于点阵太少,显示汉字的效果并不好。 ...

还没考虑用哪种屏.字模点阵提取成功了,电脑模拟显示也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屏里面带字库吧,单片机直接调用吧。

屏里带字库就更方便了.相应成本也高些.

网友C:
GT20L16S1Y用户手册V35       朋友   我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    我也是想用单片机读取字库里面的字模       百度文库可以下载     要积分。。   我下载了一份   你要的话我穿给你。      这个IC输出的字模点阵数据是列数据          GT21L16S2W     这个IC输出的是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20L16S1Y用户手册V35       朋友   我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    我也是想用单片机读取字库里面的字模        ...

照2楼老师说的做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里带字库就更方便了.相应成本也高些.

我记得买过一个45,普通的才7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买过一个45,普通的才7块

倒是不贵.不过考虑批量生产的话,价格差异会不会大些.单片机本身价格也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不贵.不过考虑批量生产的话,价格差异会不会大些.单片机本身价格也不高.

带字库的也不贵,比较自己用字模显示的要方便快捷些,显示速度也更快。你如果批量购买的话,价格肯定要低很多,可以到1688搜索查询。

网友: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HZK12 HZK16 HZK24 HZK32会出现相关的下载资源(.bin格式)或者使用教程,可以烧写进内部ROM里或者外部FLASH里,这种适用于要用的字比较多的情况(例如做电子书),如果只是做菜单或者指示文字的话,2楼的方法用的更多一些。另外,大部分屏幕都是带字库的,可以用IIC等协议读出来。当然也有现成的字库芯片卖。

楼主:
在各位帮助下学会模拟显示汉字了.

网友D:
一步步走向成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步走向成功,厉害

谢谢鼓励和指导.

楼主:
"隶书"怎么跑前面去了?这两个字也是采取字模软件提取的.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个用27E040存储的字形库,512K一多半是字形点阵。

网友:
自己用软件生成啊。。。。。

网友:
字库是有专业芯片的。
如果没几个字,自己做一个字库点阵表也很方便(便宜)。

楼主:
请教楼上各位老师,是怎样调用字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