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可调选择

楼主(2017-09-26):
音量可调是用可调电阻好呢还是可调电位器 ,上面是否要并联电阻,并电阻叫什么电路啊

网友:
名牌音量电位器最好

按标准接法就好

网友A:
有一种电位器叫角度传感器,十年没杂音,老霸道了

网友:
还没听说用可调电阻调节音量的。有一种电位器,带等响度补偿的,需要外接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电位器叫角度传感器,十年没杂音,老霸道了

输入接滑臂还是???

网友:
滑臂接下一级输入

楼主:
谢谢, 以后不懂像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