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不错的直放中波机

楼主(2017-09-26):
做了个2SK241直放机,选择性不错。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A:
高扼圈上并联的3.3K电阻是起甚么作用?为了降低Q值或者减小电感量?

楼主:
降低阻抗,防止自激。

网友:
很不错, 够简洁的, 场管就高阻抗输入, 选择性好,  不知道灵敏度如何??  还可以加再生吗??

网友(2017-10-30):
引用 网友A:
高扼圈上并联的3.3K电阻是起甚么作用?为了降低Q值或者减小电感量?

是不是并上电阻后减小场管负载,降低截止失真的可能,请大虾评论

网友:
不错!二极管再给点直流小偏置,稍微能增加点灵敏度吧

楼主(2018-02-09):
加了再生,三极管检波,效果令人满意。

网友:
有没有PCB图片

楼主:
50X70洞洞板,已改成电调。电压3.7X2。

网友(2023-12-29):
自己动手,精神可嘉。可惜没有多少中波台可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