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电阻:紫金金黑棕,阻值多大?请教高手

楼主(2017-09-26):
一个飞利浦的CD机坏了,有两个电阻烧了,看色环是紫金金黑棕,网上搜不到。请教坛子高手,这个应该怎么读?

发个更清晰的,其他的五环

网友:
4.7欧0.1%误差

楼主:
感谢二位。我把第二章图的那个紫金黑红棕拆下来了,阻值大概是12欧姆,可能有误差,表不准。参考一下这个是不是能有用?

网友:
10欧的吧,,

楼主:
搞错,第二章图的不是紫金黑红棕,图我另发张

网友:
紫金黑红棕没有这样电阻,应该是棕红黑金紫就是12欧!

楼主:
这个电阻是大概12欧姆,从上到下为紫金黑红棕

网友:
这个你总是倒数呢?应该是棕红黑金紫!12欧0.1%

楼主:
如此看来,最后面紫色是代表其他的含义,不表示实际的阻值数。多谢各位赐教,我从十几到1欧慢慢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是大概12欧姆,从上到下为紫金黑红棕

所有的色环你都读倒了,第二位很少有金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看来,最外面的棕色和紫色是代表其他的含义,不表示实际的阻值数。多谢各位赐教,我从十几到1欧慢慢试 ...

第一张图片,坏电阻应该是1欧,上面我回复的10欧不对没有乘以第三环金色的0.1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色环你都读倒了,第二位很少有金色的

对头,如此看来第一图坏的电阻应该是1欧姆的

网友:
应是0.1的保险电阻!

网友:
哪个紫色是误差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