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2L145收录机功放部分

楼主(2017-09-26):
最近得到一个红灯2L145收录机,壳子报废了,就要了个电路和喇叭,我把它当做收音机用,卡座丢弃,然后就是这机功放部分底超为何很大,电位器音量已关闭,最后把音量电位器中心线焊下底超依旧,还是这机设计就这样?

网友A:
1.检查C88、C89、C27、C38,或可换掉。

2.检查或更换C45。

3.看看3AD30有哪一个不干活,或者干活不出力。

4.C89也换掉。

5.焊点检查。

6.几个3AX31及相连电阻检查一遍。

然后估计没有问题了。

网友:
    既然是成品机,设计肯定没有问题。有底噪当首先检查电源部分,滤波是否正常,老机子了滤波、退耦电容是重点检查对象。还有,最好上张图上来,大家也好有的放矢。

网友:
底噪大是电路故障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把C39焊下还是这样,声音就像放磁带的嘶嘶声

楼主:
收音好的,不失真,音量关闭,喇叭还有嘶嘶声,

网友:
用电池供电,然后把推挽电路的中点电压调到供电电压值的一半,具体怎么调还是多百度一下,这些知识也是小时候书本上学过很少实践,因为那时候万用表都是稀缺仪器
用交流电,想彻底消除电流声也不容易,还是用电池调试一下再说

楼主:
检查电解全部容量正常,但还是换了现在的小型电解,音量关闭还是有放磁带时的斯斯声,注意不是交流声,电阻也好的,是不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C88、C89、C27、C38,或可换掉。

2.检查或更换C45。

声音没有失真,也没有交流声,就是有放磁带时的底噪,底噪没有随音量增大,感觉弄不掉这底噪了,

网友B:
你试试照附图上的红色记号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照附图上的红色记号做?

3AX31变质也有可能。

按顺序分别焊开1、2处电阻开机,看看还有没有噪声,如果还有就是3AD30这一级出了问题。

如果焊开2没有噪声,那就是BG4、5出了问题。如果焊开1还有噪声,那就是BG6、7出了问题。

也或者本来锗管的噪声就大,用低灵敏度的音箱解决。实在受不了,弄一对大电流整流管正反向并联,再串在喇叭回路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AX31变质也有可能。

我的方法是不但在叉子处断开对前级的直流供电,而且断开点左侧将前级交流接地。如果噪声减小到可接受程度,则问题出在前级,不然就是末级问题。再去做进一步诊断。

网友:
对头。

估计跟3AX锗管噪声大有关。如是,不如改成现代音频管,AD30可以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不但在叉子处断开对前级的直流供电,而且断开点左侧将前级交流接地。如果噪声减小到可接受程度 ...

1K电阻焊下,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楼主:
再弄1K焊上,把BG7基极悬空还有噪音,换了3AX31B上去还是老样子,我看没法了

网友C: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高保真这个词,听中波本身信噪比就大,所以后级的这个工作噪声在那个时代人的耳朵是可以被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高保真这个词,听中波本身信噪比就大,所以后级的这个工作噪声在那个时代人的耳朵是可以被 ...

可能就是这样的,音量大点就覆盖掉了

网友:
把功放信号输入端电容对地,如果还有就是功放问题,如果没有就是前级问题,修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
毛病不大,挺难找,

楼主:
很奇怪,收音机也有类似放磁带的声音,音量关闭,喇叭还发出斯斯声,。低放共四个管子,放音响亮不失真

网友:
如果怀疑是后级问题就把后级零件全部换了这样还快一点,老机器了每个零件多有可能变值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大部分是前级3AX31的事,用短路的方法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大部分是前级3AX31的事,用短路的方法去查查看.....

没有新的3AX31代换,我从正常的红灯753拆下两个试试

网友:
重新调整放大管工作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高保真这个词,听中波本身信噪比就大,所以后级的这个工作噪声在那个时代人的耳朵是可以被 ...

那时候(上世纪6——70年代)也有叫高保真的,功率不大一般5——10瓦,有电子管也有晶体管的.....

楼主(2017-12-02):
今天没事做,再玩机,把BG6焊下检查发现用的是3AX31C和图不付和,电路图标的是3AX31D,不管了直接换个3AX31D上去,关闭音量试机,好了,一点底噪斯斯声也没有了,至此结束!不懂,一个型号的管子为何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没事做,再玩机,把BG6焊下检查发现用的是3AX31C和图不付和,电路图标的是3AX31D,不管了直接换个3AX31 ...

这么说是BG6静态电流过大了,你测试过低放部分各级静态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是BG6静态电流过大了,你测试过低放部分各级静态电流吗?

没有测电流,只会测元件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电流,只会测元件好坏,

低频,功放部分维护检测三极管静态电流是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