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zx7-200电焊机----小白

楼主(2017-09-26):
电焊机,oc灯亮,无输出电压,看了网上的维修经验,分别拨出主控板与两个板之间的连接,看看毛病出在哪。 拨出之后,oc灯仍亮,说明问题在主控板上。  拆下之后,测量两个mos管间有短路,拆了换掉。          ,至此维修完毕,有不到之处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错呀,只测输出电压我看还不行,还要测试些时间才知道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只测输出电压我看还不行,还要测试些时间才知道好了没有

谢谢,,  大晚上的也没测试

网友:
这种三板的电焊机网上有很详细的修理检测流程,按其方法修理是很快的,非常不错,我最近也修了一台电焊机,因众多管子里只有一个cmos管未完全击穿短路且还有几百欧姆电阻,挺难查找的,走了点弯路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B:
这个机器缩水啊,我手上的200都是三个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缩水啊,我手上的200都是三个变压器的

是吗 、  要不我的烧了, 你的没烧呢

网友C:
这是单管IGBT型。他也有变压器的,就是大磁环上的几圈多股线包。COMS管有3个或4个变压器,安装于中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管IGBT型。他也有变压器的,就是大磁环上的几圈多股线包。COMS管有3个或4个变压器,安装于中板上的

您说的是两个电容旁边的黑色外圈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两个电容旁边的黑色外圈的那个吗?

它位于小立板的下方!你的图不好瞧

网友C:
你的焊机按经验说,应该是没修好!还会炸管。如果修好能长用了。有点理不对啊,按理来说驱动应该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焊机按经验说,应该是没修好!还会炸管。如果修好能长用了。有点理不对啊,按理来说驱动应该还有问题!

用了这几天  还没发现有啥问题,   驱动有问题  这个还不会查。

网友D:
看见灰就难受。 我是不管会不会修,首先是清洁一番,搞干净了再修,否则我不忍下手,可能有洁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灰就难受。 我是不管会不会修,首先是清洁一番,搞干净了再修,否则我不忍下手,可能有洁癖吧

故意有的这沧桑感

网友:
这不是lgbt焊机MOS的,这是160焊机板打200型的

网友:
没修好!还会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