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电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26):
我的电脑是14年配的,I5配B85的主板,系统盘是固态的,今年开机老是按启动按钮不启动,有时正常,是怎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
检查一下按钮是否老化失效,如果不是开关问题,就比较麻烦,如果排除电源故障,那就是主板暗病了。

网友:
会不会是近期雨水较多,受潮了。

网友:
以前网上看的wd40大法,楼主要不要试试。。。

网友:
先检查按键,比如把reset键接到电源键上试试,或者用螺丝刀直接短接主板上的开机键跳线。然后再看别的。

网友:
支持楼2和楼5的说法

网友:
螺丝刀直接短接主板上的开机键跳线试试看

楼主:
有时按下启动按钮5-6秒才启动

网友:
看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有的话直接换掉!!!!!!!

网友:
最好送给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
用万用表 测试下POWER 开关,来确定你的问题是否开关问题

网友:
先排除开关问题,在排除电源问题,最后就是主板,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主板拆下所有能拆的零件,然后放入稍微热点的洗衣液水,用牙刷刷洗,最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然后烘干,有太阳可以晒几个小时,然后装机就OK了CPU内存,清洗时小心些,我这样修好多台梅雨天启动不利的电脑了,最最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彻底烘干,最后警告,此方法纯属个人经验,由此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

网友:
开关可能性大点不,

网友:
用镊子直接短接主板上的开关针,如果正常开机,那就是机箱上的开关坏了,若还是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氧化了吧,  如果短接板子上的针 直接开机的话,  就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源吧,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可以按5楼的做法试一下,如果不行就要测试下电源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
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块的这样的主板,是有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了

楼主:
我看了电容没有鼓泡,现在还是这样,

网友:
有时电源老化,供电不足也会产生这种现象。换大一些的电源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2017-10-26):
1.电源,2.启动电路,3.主板。

网友:
拆开看看吧!我以前有电脑是电容鼓了,和你一样的毛病,后来彻底爆了就开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