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一个变压器,无法分清初次级,

楼主(2017-09-27):
搞到一个变压器,无法分清初次级,不知能否重新绕成输出牛或电源牛?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搞到一个变压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s&type=fixnone,无法分清初次级,不知能否重新绕成输出牛或电源牛?各位老师指点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aid=9012481&size=300x300&key=f5191e4ba4b6e956&nocache=yes&type=fixnone&aid=9012480&size=300x300&key=c31eb9f1dc112cb2&nocache=y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aid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aid=9012484&size=300x300&key=b1c4b6b2045f4d75&nocache=yes&type=fixnone=9012483&size=300x300&key=02e45d3a1f2acddc&nocache=yes&type=fixnonees&type=fixnone
一端电阻:9欧  二端电阻:0.2欧
一端电压:17.9   二端电压:2.0
                :15.2               :1.7
                :12.8               :1.3
                :10.0               :1.0
                :7.3                 :0.7
                :4.8                 :0.4

如图

如图

上

网友A:
广播喇叭用的,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播喇叭用的,扔了吧。

也是输出吗?

网友B:
量阻值,上电几伏,关查另边电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阻值,上电几伏,关查另边电压情况。

谢谢,马上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阻值,上电几伏,关查另边电压情况。

一端电阻:9欧  二端电阻:0.2欧
一端电压:17.9   二端电压:2.0
                :15.2               :1.7
                :12.8               :1.3
                :10.0               :1.0
                :7.3                 :0.7
                :4.8                 :0.4
请您判断,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端电阻:9欧  二端电阻:0.2欧
一端电压:17.9   二端电压:2.0
                :15.2             ...

不能拆了重绕成电源牛或输出吗?

网友:
一端电阻:9欧  是初级

网友C:
看尺寸是EI66的铁芯,9欧不可能是初级太小了,(我的66*36初级电阻60欧)或者初级有短路,铁芯功率25W左右。

网友:
匹配阻抗用的线间牛。看照片铁芯也不是很好的片子,改绕小功率电源牛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尺寸是EI66的铁芯,9欧不可能是初级太小了,(我的66*36初级电阻60欧)或者初级有短路,铁芯功率25W左右 ...

它只有四根线。无能短路,另边有低于原边输入电压。

网友C:
看来楼主对短路的理解还没到位,4根线为什么不能短路呢?我说的是初级“内部”短路,再有初,次级间也可能短路。(或者叫击穿)。

网友:
线间牛电感量比一些电源变压还低,  鸡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短路的理解还没到位,4根线为什么不能短路呢?我说的是初级“内部”短路,再有初,次级间也可能 ...

初,次级间短路还有这么规律的次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短路的理解还没到位,4根线为什么不能短路呢?我说的是初级“内部”短路,再有初,次级间也可能 ...

另外,楼主是要分清初、次级端,他给的电压有原边和次边的分别。至于匝间短路楼主通电会发现的

网友:
这种66白片的电源牛不太适合做输出牛,一般阻值较大在内测的是初级220V

网友:
这种垃圾牛应该直接进废品站。

网友:
        用欧姆档测两绕组电阻,阻值比较大的应该是初级,阻值相对很小的是次级。

网友D:
        如果是66片的话做电子管电源牛,铁芯小了,如果做输出牛,片子厚,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66片的话做电子管电源牛,铁芯小了,如果做输出牛,片子厚,也不太好。

谢谢,想通过绕制牛来学习变压器的制作,可不知道哪里能拆到可用的矽钢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绕成输出牛应该可以的

谢谢,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就将这个拆开铁芯,再搞个骨架就可练手了。

网友:
       如果是练手的话,这个拆了,当然可以了,但是效果好不好,就不能讲究了。记得杨名甲在《简单半导体收音机》一书中说到自制输出变压器的时候,要用矽钢片,如果没有,也可以用罐头盒子的马口铁按照尺寸剪成铁芯片。如果有条件就讲究,没有条件,就因陋就简吧,没有一定行,也没有一定不行。

网友:
找台自耦变加压试试

网友:
蓝绿线初级,黑白线次级。。。。

网友:
阻值小的是次级。从次级送入6-8V交流电压。量取初级电压,不难推算出匝数比以及阻抗比。改成单端输出变压器用途需要拆矽钢片改为顺插。

网友:
怎么会出现两帖相同

网友:
线间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