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9-27):
拆修台战神MBL-T700汽车功放,拆开傻眼了,64脚的芯片让打磨型号了,也是刚好是这芯片发热,查不了型号,在这请各位坛友帮忙看看这芯片是什么型号(这两块芯片是直接驱动场效应管的)。谢谢了!

网友A:
数字功放的驱动,型号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的驱动,型号不好找

谢谢回复!你看是什么接近的型号,让我找找看,我找了几天都没头绪。

网友B:
打磨的,可以找块图一样的,看什么型号

网友:
终极方法画出电路图,放上坛应该有人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可以找块图一样的,看什么型号

谢谢回复!就是找不到像这图的。

网友:
不过是双面板比较难画

网友:
可能是等响度控制电路

网友:
不知道呀..

网友C:
竟然打磨芯片,怕被山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打磨芯片,怕被山寨么

不是怕!是本来就是山寨的。

网友:
李生微信:13302291108

400热线:400-8955-886

客服电话:020-62132766

联系QQ:1983157380

这是厂家联系方式,问一下就知道,或者发回去维修,或者厂家购买一个芯片。

网友:
里面会不会有代码?

楼主:
谢谢!我联系试试。

网友:
把图画出来看看

楼主:
谢谢关注。现在唯有是画图了。

网友:
汽车功放内部元件还挺多的,还带升压电路

网友D:
把那个芯片外围原件画出来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芯片外围原件画出来就知道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外围原件出来后多对比下就可以知道这个IC型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围原件出来后多对比下就可以知道这个IC型号啦

这有排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