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笔记本蓝屏

楼主(2017-09-27):
请高人指点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A:
重装系统啊,如果每次都卡在这,就是系统崩溃了可能性大

网友:
先重装系统,硬件方面是内存条问题的多,

网友:
系统问题,重新做个系统盘找个好系统重装

网友:
如果之前是好的,突然如此而且开机每次都如此,应该是系统文件丢失或硬盘坏,如果不是每次开机都蓝屏,插拔内存并用橡皮擦金手指,不管怎么样,基本都要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多一点,U盘进PE 用hd tune 测试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啊,如果每次都卡在这,就是系统崩溃了可能性大

老师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啊,如果每次都卡在这,就是系统崩溃了可能性大

老师说的对,缺少系统文件,重装系
统解决

网友:
蓝屏,系统或内存问题

网友:
惠普...貌似有部分老笔记本,硬盘只支持ahci,不支持ide。恰好xp普遍都是ide安装的,缺少ahci驱动会蓝屏。
当然,还是建议先检查一下系统文件是否缺失,如果重装还是这样子,可以考虑下我刚说的思路

网友:
重装系统,有文件丢失,台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或者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