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切割抛物面天线

楼主(2017-09-28):
应朋友要求共享制作网锅整个过程,特意进了点材料做了个切割抛物面天线,由于本人是个业余爱好者,水平及制作工艺有限,在此献个丑。
1、设计图纸:我是用cad、para、p5等软件设计的,焦径比是:0.38(这里说明一下,焦径比取大一点对抗干拢有所帮助,但效率相对低一点,系数最好不超过0.5),具体怎样设计在这暂不详谈,图纸如下:
2、材料及开料:材料横梁我选用20*20*0.8铝管;竖管用20*20*0.8及10*1铝管;网用25*10*1铝网。开料时必须考虑到收口,所以需比原尺寸长10CM左右。
3、弯制:先在地面画一水平直线,我借助地面砖蓬去按图尺寸高度一一定位,弯到定位点就OK了,待全部弯好后对横梁钻孔,这里要注意了,钻孔定位要求准确,开线时不是按弧形尺寸开,而是按锅口的垂直尺寸开,比喻:280CM共分七份,那么是按40分的90度垂直线。钻孔时上横梁的孔只钻底部,中间两条钻穿,下面的只钻上面。
装配时先装中间两条横梁,但不要先固定,后装上下梁,先用拉钉固死上下梁然后再按尺寸固好中间,跟着把两边圆收口搞好,这样支架基本成型。
4、接下来是在上面铺网,这个没乜特别要求,只要网贴着锅底就OK了,表面用压条或定点拉钉固定都可以,我是用拉钉固定的,铺的时候注意一下网与网的子口接位就OK了。

网友:
军情通报   做得不错   角怎么处理。。拉铆钉

网友:
做得不错  ,有基础

网友:
不错的工程,支持折腾,好手艺

网友:
小号天眼.

网友A:
小喇叭处,有没有加前置高放?

网友:
不错。赛天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喇叭处,有没有加前置高放?

前置高放是外接的

网友B:
楼主真是做天线的高手!如果我没记错楼主上次也造了一个加强型的八木天线。
楼主的天线是干什么用的?探测天外来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做天线的高手!如果我没记错楼主上次也造了一个加强型的八木天线。
楼主的天线是干什么用的?探测 ...

接收境外数字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境外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有很多种啊。有通信用的、有电视用的、有气象用的、有探测用的…楼主想接收的是那种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信号有很多种啊。有通信用的、有电视用的、有气象用的、有探测用的…楼主想接收的是那种信号啊?

电视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视信号.............

你前面的回答过于简单“接收境外数字信号”。可要小心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前面的回答过于简单“接收境外数字信号”。可要小心啊!

你前面的提问过于详细,你是干那个的?

楼主:
呵呵,香港地面数字电视信号

网友:
这么一个天线每天对一个地方,小心有人来你家找你去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的提问过于详细,你是干那个的?

我干那个?那还会公开跟你讨论吗?

网友C:
楼主做工不错,做的是个锅盖吧。
多年前我也做过试验,网锅效率低。
现在星上也没有什么好免费的节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工不错,做的是个锅盖吧。
多年前我也做过试验,网锅效率低。
现在星上也没有什么好免费的节目了。

不是星用的,星用网目要细得多

网友:
装备真是齐全

网友:
这个 不照  做有工具我相信 都能做出来。。就是要看 结果。。没看到 接收效果图,,,,

网友:
不发射只接收,没人请喝茶吧

网友:
彰显业余爱好者风采!

网友:
在深圳北部这边有很多大网锅接收香港的电视节目的,原来应该收的是模拟的本港台,现在收数字电视。这种锅是垂直于地面的,稍微懂的人一看就知道它不用于卫星接收,而且网格的直径也决定了它是uhf而不是微波或者雷达波的

网友:
工具齐全就是爽,看着像个艺术品似的

网友D:
您这个有高频头么?我看好像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有高频头么?我看好像是无源的。

没有,接放大器

网友(2017-12-09):
装备齐全,干活不累

网友:
效果怎么样?可以用来收星么?抛物线用什么软件画的,弯制的工具叫什么名字

网友:
效果怎么样?可以收星么?图怎么画的

网友:
能不能  告诉  频段???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