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磁棒矿石机和空心线圈矿石机对比实验型矿石机

楼主(2017-09-28):
为了实验对比空心线圈矿石机和磁棒矿石机各自的特点,制作了除线圈不同外,电感量相同的二台矿石机,其它的元件规格参数完全相同,先上实物图,再上原理图,然后是对比得心说明。

楼主:
先上原理图,通过换转开关,让矿石机工作在二极管模式和场管模式下,二极管实际上用的是1N60 这样可以同时比较二种矿石机的性能。在相对尽量同一个条件下进行PK测试

楼主:
磁棒矿石机为方便调整观察,把上架的透明架子做成可以旋转式的,这样平时收听时磁棒处于透明板下方受到保护,实验的时候可以翻到上面进行观察调节试验,这样方便许多,这几天主要在进行对比收听分析比较,通过实验对比,还是有许多有趣的得心和体会的,挺有意思,

网友:
科学严谨的对待矿石收音机的制作,让人钦佩

网友:
矿机做的细致,线路图明晰,第二张尤其简练,向您学习

网友:
期待结果,估计大环电流大些,灵敏度没有差别。

网友:
祝贺矿机大师又有新作问世!恭喜恭贺,望带动矿坛掀起一阵制作新浪潮!

网友:
感谢分享!
楼主不愧为矿机大师。如此科学、严谨、务实及执着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效果应该差不多,磁棒的更漂亮一些,两个都做的好,赞。

网友:
看看,一下就弄两台局部不同的矿机进行测试,真是彻头彻尾的老矿机精,为机精点赞,也许还能获得楼主的赏分

网友:
非常敬佩llllllxing 兄对矿机的痴迷!矿坛绝对的中流砥柱!赞!!!

网友:
盛产的许老师又在做新的探索了,让我等少走弯路,功不可沒,期待你的试验心得,最好附上电流大小的数据。谢谢!

网友:
期待对比的结果。

网友:
俺期待的是楼主的对比心得。

网友:
实验对比空心线圈矿石机和磁棒矿石机各自的特点的结果出来了吗?矿友们期待你的对比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