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清洗后的挂钟、马蹄表,为什么不能回复到30天一上弦?

楼主(2017-09-28):
   有请前辈老师们:为什么修复、清洗后的挂钟、马蹄表,为什么不能回复到30天一上弦?
我这几个月,断断续续购置了两台二手挂钟,自己还组装了一台挂钟。网购了一只小闹钟。在前辈老师的指导下,清洗修复好,走时 也很准确,就是不能按照表盘上标注的31天一上弦。上满发条也就是能走15天左右。请前辈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把发条换成全新的就可以了,发条的扭力疲劳过度了怎么还能和年轻时候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发条换成全新的就可以了,发条的扭力疲劳过度了怎么还能和年轻时候相比

  似乎是这么个理儿。谢谢您嘞!!!

网友B:
估计表芯和表盘不是一套,或者发条换过了,31天和15天区别太大了,发条再磨损弹性在降低也不可能从31天降到15天

网友C:
也许原来就是15天的“三五”牌机芯。

网友D:
估计是发条不是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原来就是15天的“三五”牌机芯。

  您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发条不是原配的。

多谢您的回复,我没有想到这种可能------后配的发条。

楼主:
某宝上单卖发条,要25-40块钱,看了有点肉疼

网友E:
要看钟停走后发条是否全部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钟停走后发条是否全部释放了

等停机l-----赶上个周末拆开看看。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
发条的上紧程度也要检查,发条表面必须光结,若有锈迹就无法上紧,要拆下发条清理

网友F:
有没有换过发条,或者到底能走多少天,可以从发条完全释放到完全上紧的圈数,再根据各个齿轮的传动比计算出来,简单的说,就是看时针的齿轮到发条的齿轮的传动比,或者说是发条齿轮的圈数能不能让时针轮转30*12=360圈

网友A:
楼上的,一天是两个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一天是两个12

哈哈,对的,要720圈

网友E:
一看就不是修钟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换过发条,或者到底能走多少天,可以从发条完全释放到完全上紧的圈数,再根据各个齿轮的传动比计算出 ...

  这种方法第一次听说-------学习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不是修钟表的

   没错!我只是一个教师,不是修理钟表的------您好眼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错!我只是一个教师,不是修理钟表的------您好眼力!

到底是教师,理论强啊 ,干的是设计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教师,理论强啊 ,干的是设计活

  让您见笑了!我只是个音乐教师而已,哪里有什么理论知识啊!只不过一直以来喜欢钟表。向您和其他几位前辈学习、请教!

网友E:
也喜欢无线电吗,教音乐的可知无线电和音乐有什么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喜欢无线电吗,教音乐的可知无线电和音乐有什么关联?

  是的,也喜欢无线电。无线电的滴答的节奏与音乐有相同的感觉。

网友E:
看我的头像是否似曾相识?还带着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头像是否似曾相识?还带着电线

似乎是多功能电建----我眼睛老花,看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头像是否似曾相识?还带着电线

前辈能否发一张大一些的图片,我想仔细看看。

网友E:
这是一个放在手心大小的音频谐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放在手心大小的音频谐振继电器

  这可是个好物件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能否发一张大一些的图片,我想仔细看看。

这东西现在不用了,成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现在不用了,成古董了

  不知道此物是否可以逆向使用------比方说:通过录入的声音,转换成不同的信号,最后连接到记录仪器----打印成标准的谱子。

网友F:
这个是音频谐振继电器,是作频率选频控制用的,在以前那个年代,有这个还是很牛比的样子。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个功能,且体积小更可靠。但当时这个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不过有一点我有点不明白,在发生谐振时,那个触点不是一直接触的啊,是断续接触中的,后面难道还要有保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音频谐振继电器,是作频率选频控制用的,在以前那个年代,有这个还是很牛比的样子。现在有很多的方法 ...

  我觉得:您分析的很有道理------乐音的定义就是:物体有规律的震动时所发出的声音。所以这个震荡器接收到震荡后,下一级反应,就应该是断断续续的。

网友:
修钟表修拐弯儿了,待明天有空把这个继电器解释一下

网友G:
能走15天已经不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走15天已经不短了

  是的,应该很知足啦。

网友H:
金属也有疲劳损伤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金属也有疲劳损伤的 。。。

是的。我没有想到。感谢您的回帖,顺祝中秋快乐!!!

网友(2017-11-24):
引用 网友B:
估计表芯和表盘不是一套,或者发条换过了,31天和15天区别太大了,发条再磨损弹性在降低也不可能从31天降到15 ...

我赞成这个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音频谐振继电器,是作频率选频控制用的,在以前那个年代,有这个还是很牛比的样子。现在有很多的方法 ...

谐振继电器动作时当然有相应的断续电流变稳恒电流的部分,比如串联二极管后再加电容滤波就输出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