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动感单车加装发电功能。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7-09-28):
天天骑动感单车。把动能都消耗掉了。浪费了
才有这个想法。淘宝上找到成品的照片。ZTM贵。所以想DIY
这不就是电动车、滑板车的轮毂无刷电机嘛。100W功率。转起来就能发电啦
随便淘宝找了一个4寸的轮毂电机。我觉得可以啊。自己DIY个支架就可以了。
或是这样的电机也可以吧。24V或36V\350W的

那么问题来了。
1、这2种电机安装方式不同。
轮毂电机安装方法参考淘宝上的。D个支架。直接与单车大飞轮摩擦传动就可以了
第二个电机需要在主轴上套上胶皮轮。或皮带传动。稍麻烦些

2、这2种电机发电应该都是交流。可以接个整流桥。但不知道电压大概多少。
主要是给12、24V电池充电用。需要自己配降压板或升压板。另外还需不需要配稳压模块?

网友A:
直接用电动车的电机3相整流后控制在50-100W

楼主:
自己已经DIY一个了。发电机功率太小了
才40W左右。不够干啥的
是个小无刷电机。输出加了整流。然后加了降压模块。接到了电池上。
把立位置加了表头。显示降压前的电压。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B:
电机太小了,意义不大。没有合适的蓄能设备,装大点的电机也没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太小了,意义不大。没有合适的蓄能设备,装大点的电机也没有用处。

太大就蹬不动了啊

网友C:
能有40W已经很不错了。想想你自己能送岀多大的能量?还有动感单车的效率、发电机的效率等因数。象你所说的加大发电机就骑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有40W已经很不错了。想想你自己能送岀多大的能量?还有动感单车的效率、发电机的效率等因数。象你所说的 ...

现在单车上装的也就30W多点。骑着一点力不费。想换个大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单车上装的也就30W多点。骑着一点力不费。想换个大的。哈哈

你可以把自行车与发电机的机械连动装置介绍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自行车与发电机的机械连动装置介绍一下吗?谢谢!

图片上都有呀。有淘宝上成品的用支架连接。用的是轮毂电机发电
我的也有图。小电机。用胶轮摩擦传动

网友D:
想法很好,但要做到输出功率大,消耗功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很好,但要做到输出功率大,消耗功率也高。

据说人可以蹬动的功率50-100W
所以想换个大点的。已经买了一个。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动车的电机3相整流后控制在50-100W

已经安装好了。不是电动车电机。
快点骑能干到220V。3相整流桥买回来了。还没接。
弄好了再上图

网友E:
原动感单车有一定的摩擦阻尼,直接换那个一个电车无刷电机替代单车风轮,效率应该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动感单车有一定的摩擦阻尼,直接换那个一个电车无刷电机替代单车风轮,效率应该会高很多

那种电车轮毂电机比较贵。买了一个稍小一点的。已经安装好了。
三相整流桥买回来了。没有接口定义 ,还没接

网友F:
感到弄一个类似热功当量测试装置那样的装置比发电强,运动过后正好用热水洗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到弄一个类似热功当量测试装置那样的装置比发电强,运动过后正好用热水洗澡。

这个好像很深奥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很深奥啊

不深奥,摩擦生热,传导给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深奥,摩擦生热,传导给水。

懂了。多谢指点。我去问问百度

网友G:
电机多少钱一个,骑的时候摩擦力大吗

网友:
这发电装置以前搞过,踩起来累死人,5分钟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多少钱一个,骑的时候摩擦力大吗

电机淘宝买的。40多元。加上运费60块。安装好了
买回来了三相整流桥。不会接没有定义啊

网友:
谁说不累??
30年我做的自行车发电充电瓶看黑白电视机,猛踩20分钟才够看一集电视剧,累成狗-----

网友(2020-09-28):
靠人力发不了多少电的,所得到的还不如改装花的投资呢,没意思

网友(2022-06-04):
当年停电为了看樱木花道把28

网友:
内外胎拆了,又找出发电机的一个48伏直流励磁发电机应该是3千瓦的:电视黑白的:从内部接了两根线,原来是接电池的。看完一集得三四个轮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