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主板型号、屏幕型号都相同,就是板号略有不同

楼主(2017-09-28):
网上BN41-Q1958A,自己BN91-10628A能通用吗?请师傅们点拨一下为感!

网友:
如果排线座位置也一样的话,正常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首先是要看显示器屏型号,分辨率一样,屏线一样就可以。屏供电应该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屏大小一样电压一般都是一样的

网友:
完全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