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万用表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28):
最近收了块表,装上电池试了一下,直流电压档、电阻档都正常,交流电阻档有故障,测220V市电,指针猛打到底,不知是哪个零件坏了,求助万能的矿坛,有处理过这种故障的坛友吗?谢谢。对这种带放大器的表还是首次接触。

网友:
根据你的叙述还算好,说明此表表头正常,集成电路正常,直流测试电路正常,仅仅是交流测试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交流电路相关档位元件等。附此表电路图。
此表虽然在市面上有一些,但是毕竟早已停产,坏一块少一块了。由于内阻高,在数字表流行之前是一块很好的指针表。此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能,就是电流档内阻特低,即使是现在的数字表也没有它低,所以测试在路静态电流是个不二的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坛友,努力学习中。

网友:
值得修复的老式86年后产63表!预祝楼主成功修复,谢谢沙发的乐于助人,赞一个!

网友:
为乐于助人的二楼点赞,

网友(2018-01-22):
好不,表啊,。我也有一只 64表,质量刚刚的

网友:
好质量的一个优秀表。很少有了。恭喜这位坛友了。

网友:
当年我实验室给学生用的就是这个表。因为采用了运放来增加表头的等效灵敏度,测电压内阻高(直流0.5-50V时达200K/V)、测电流内阻低很好用,精度也很好。现在手头还有两块。
这表的量程切换大旋钮上的滑动铜触片位置容易偏移对不准固定触点,我那些表几乎全都打开修过。
这表原设计用两只6V积层电池给运放供电,不太好买,我后来把我这些都直接用9V的(6F22)供电了,什么都不影响,一切正常。(只是需要把电池槽两头的塑料挡板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