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坏了,拆修,有图!

楼主(2017-09-28):
一台电磁炉今早在烧好一壶茶准备烧第二壶的时候突然家里空开跳了,电磁炉内保险也烧了,拆开用表量了一通发觉lgbt三个角互相击穿短路,附图,不知用哪种常见的管子可以替换!

网友:
X宝上太多了。

网友:
这种常用的管子哪里都可以买到,爆功率管和保险的情况下,其他的元器件也有被波及的,再仔细查一下其他

网友:
去废品收购站-那里常有被拆的电磁炉主板,管子大部分都是好的。

网友:
电子批发市场买元器件的都有

网友:
空开跳可能哪里有短路,发热烧坏不至于跳开关

网友A:
这管子多的是,可替换的也不少,再查一下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多的是,可替换的也不少,再查一下全桥

扁桥也挂了,不知其他部位如何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扁桥也挂了,不知其他部位如何查

再查一下大电容及坏件周围的电容、二极管,更换坏件后用“灯泡法”进行测试(网上有教程)

网友:
一般都是lgbt 或者全桥坏了  家里的都修了好几次了

网友:
以前有口诀,什么先测三电容什么的。

网友:
我的是炸了保险管,坏了全桥和IGBT,全换了就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