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两台CRT电视机的经历

楼主(2017-09-28):
        最近不知行什么运了,没钱没谷穷到窿就不必说了,一位之前不大认识的亲戚朋友居然打听到我会点电子技术,于是就电话联系我。电话中我了解到,他的一台CRT彩电,前几天用得好地地的,突然之间就由彩色变成黑白了,听说我非常会修电视机(我哪里会啊?我除了玩还是玩,根本很少接触这个好嘛!),准备拿来给我修。我说好的,拿过来看看。
        晚上就搭过来了,是一台非常普遍的20几寸的杂牌彩色CRT电视(这类电视机,外壳商标可能打着TCL,可能打着长虹,也有可能是SONY,也或者是松下,但里面的电板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我随口问一下,电视的遥控器拿来了吗?亲戚说,没有,很早之前就已经坏掉了。我说,哦!对,现在都装广电局的机顶盒了,不需要原来的遥控器啦。
        晚上我就牺牲了属于我自己的私人生活休息娱乐时间开始修电视。
        首先接上电视信号,打开电视机,完全没问题,电视能亮!节目在播,声音也有,就是节目的颜色是黑白的。这个简单,我按了一下电视机上的菜单键,弹出系统菜单,系统菜单是有颜色的。那么so easy了~这个问题就是电视的AV制式变成非PAL了。我只要用遥控器(了电视机上的按键是无法设置这个制式的)按一下制式键,调回PAL制式就可以啦!(之所以一开始我就问他遥控器带来了没有,就是因为我胸有成竹,其实我一早就想到估计是这个问题了,不是我吹牛逼,是因为在这之前我修过一台带有同样问题的电视)
        等等,遥控器呢?哦!坏了!我是不是应该先叫人拿遥控器来先修遥控器?还是我出去电子铺买一只万能遥控器回来?不!不需要的!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有红米4X手机。打开万能遥控器APP,选项找金星电视,再设置一下,OK!直接将制式设回PAL,彩色就回来啦!
        于是就算是修好了!同时我还发现这电视机上的按键除了菜单键还有点反应外,其它键怎么按都按不动。这是因为年代久远,按键板上那些轻触按键都坏掉了的原因,于是我就顺路帮他换过一些新的我自己买的质量很好的铜脚轻触按键吧!
        总算圆满修好了!电话给他叫来拉走吧!
        第三天亲戚朋友过来拉走电视了,同时我收获了:另一台坏的CRT彩电。我呃……
        这是一台外壳打金星的CRT彩电(反正都是和前面一部差不多一样的机器咯),年代看起来更为久远,我问:这台机怎么啦?哪里坏了?怎么坏的?坏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出现?回答:不知道,看不了,不清楚。什么也问不了。
        这时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像看病一样,当一个病人对医生完全隐瞒自己的身体的时候,肯定做过什么亏心事又或者已经坏到没得坏了!这台机可能也是一样,已经坏到没得坏,修也修不好,没得好修的了,否则为什么会有下一台新机器的购置(就是刚修好的那台)?
        没办法,我只好说哦,放在这里,有时间我帮您看一下。
        是夜,我在灯下修电视。
        首先,我插电后按开电视的开关。电视没有着,也未见有什么指示灯之类的亮起来!继续按机上可以按的按键,也没反应。在排除接入线之类的接触不良之类的乌龙问题之后。我认为首先检查的问题是电视的电源部分。
        关机打开机壳后,电视机的电路板可是密密麻麻的零件的,没事,直接找B+电源的电容。开机,测量两端电压,有电压,但没有正常的100多伏的电压,只有20几伏,这不正常,就是这里有问题的。
        关机断开通往后级高压包路上的电阻(焊一只脚下来拔开),继续开机,测量B+电压,有112V,这时正常了!很简单,就是后级有短路现象,导致电压被拉低。用电阻档测量一下后级的电路,发现只有百多欧的电阻。嗯,有短路。
        分析后级有短路现象一般在高压包匝间短路(之前修过一台就是这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高压包还是经过前任维修改装过的呢!大家看看杰作。望大师解答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我估计是隔离取电不知对不对)?
        高压包又名行输出变压器,其实我是很懒的,拆个这么多脚的部件要生要死的。拆下来了,对比手上一个正常的备件来量一下,好像没事。关键是拆下来单独量B+电压通往的这个脚与地脚的电阻,是不短路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行输出变压器很可能是:好的!
        既然高压包没坏,但后级确实有短路,那么另一个最可能出现短路的位置就是:行管!
        仔细看行管,外观是完整的,但是它与散热片没有接触,因为它上面的螺丝没有了(被人拆掉了还不装回不用审)!散热脂已干。因此我判断它是:很可能是坏的!
        把原行管拆下来,我去拿一只新的行管(这里行管有带阻尼与不带阻尼的等,我有好多种类的备件,但我不确定拿哪一个,于是就选了个带阻尼的),对比这只旧的行管测量一下,确实参数不对,特别是CE两极好像短路了吧。好吧,不用猜了,直接换上新的行管,装上刚才拆下来的高压包(再焊回去当然包括刚才拆开的那路电阻脚)。
        开机试机,OK!电视机亮了。哈哈哈!就这样让我修好啦?
        赶紧拍照留念(想不到这个照片竟成为接下来的证据照)
        准备装好机器,再开机看下,哈哈,亮了!想不到我竟然是个天才嘛!
        等等!好像不对!什么不对?颜色不对!怎么这么红色的?好像刚才第一次开机是蓝色的?我记错了吗?翻回手机一看,果然是的,刚才开机是蓝色的,虽然屏幕有点闪,也有一点像干扰的条纹,但是确实是蓝色的,但现在这个画面是红色的,而且还普遍偏红!
        仔细想想,没干什么啊!或者这个画面本来就是红色的嘛?但再想深一层,即使这个画面或者是红色的,也不至于这么难看。于是用手按了一下机上的菜单键,弹出菜单发现非常的模模糊糊很难看得清,原因是菜单也是红红的样子。
        这肯定不对,果然没这么简单的修好。那么这是什么故障呢?这种情况之前未遇到过,所以这次不能胸有成竹了!
        方案一:仔细回想以前修过一台电视,这种情况算不算颜色偏暗呢?那么可以通过调节一下高压包上面的两个电位器看看是否有改善,说干就干,高压包上面那个是调聚焦的,下面那个是调加速极的。通过调节,好像情况有那么一点改善,图像清晰了点,但是同时回扫线也很明显地出来了。好像对也好像不对的样子,先不管了,尽量调到最清晰吧!此时回扫线超级明显。但还是觉得蓝色什么的没有多少点。不管了,按出菜单看看吧,菜单按出来,发现稍微能看得到的样子。难道这显示屏就是这样子的?心里正在想着的时候,屏幕开始一闪一闪,黑屏,又亮,然后又黑屏又亮,最后啪的一声,屏幕彻底地黑了!坏掉!
        心里暗叫不好!电视又坏了!关机再开,电视不能着。看来再一次坏掉啦!仔细检测电路板,测得又是行管烧掉了!没办法,只好拆掉坏的,再装一只新的行管上去。然后把高压包的电位器调回来点(预防再开再烧),再开机看看,又能开着了,但故障和之前是相同的,就是红色屏。这次没有再出现第一次开机时的蓝色屏。

        这次不敢贸贸然再乱搞了,通过调高压包电位器,把屏幕调回原来的样子,尽量调暗点,因为调亮肯定又会威胁行管安全。然后停下来继续想办法。
        认真想想认真想想,方案一的办法肯定是个屁,想通过调高压包上的电位器来调好电视肯定是不行的,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视机缺色!只有红色,其它色比较少或者没有。那么这种故障应该叫电视机显示缺色或颜色不正常。
        故障总结出来了,那么原因是什么?怎么去解决?这是个难题。本来我想直接来万能的矿坛问的,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发个贴子,有机会让论坛上的大神看到,只要大师们愿意,那肯定一下就分析出是什么故障的了!但我此时只想靠自己去弄懂问题解决问题。于是我关闭了矿坛,转至百度搜索。
        经过详细了解,我猜测或者有以下几个可能:
        1.消磁电阻坏。消磁电阻坏之后,屏幕被周围磁场磁化严重,会引起屏幕的颜色异常。仔细想想这满屏的红色倒也很像是这个原因。特别是第一次试机时屏幕是蓝色的,现在变红色了这个情况就特别像。不像的地方就是这满屏的红色比较均匀,不知哪来的这么均匀的磁力。再加上我真的很少修电视,我其实不知消磁电阻是什么样子的,嘿嘿。所以这个先放一放。
        2.显像管坏,仔细想想这么久远的彩电,显像管坏的机会也是很大的!听说显像管上面有三条灯丝,假使其中绿色蓝色的灯丝老化或坏掉的话,那么剩下一根红色的灯丝工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吧?但是我不知道灯丝在哪里,如何测量灯丝是否坏掉。所以这个也得先放一放。
        3.视放板故障,经过搜索,我知道电视机显像管尾部有一块电路板,叫做视放板。如果这块板出现问题,那么也是会出现缺色和颜色不正常的问题的。但是具体如何判断视放板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这个也得?放一放?
        全部放完了,那我还修什么呢?没办法,只好继续学习。发现自己会的太少了!而且网上的资料实在难以找到!想找个视放板是什么样子的,具体哪些部件的图找了一天都没找得到。原因是很多网页一点进去里面只能看到广告无限多的广告,还有一些点进去图片是加载不了的,更有一些点进去要注册会员才能看。所以转了一圈的结果是一无所获。

        晚上就不修了,接下来一天都在想这个事情,我决定从视放板这部分开始检查。但视放板的工作原理及测量点我全都不知道。只好继续网上寻找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在万能的宝找到了这么一张图片,感谢万能的宝感谢店家。这张图简直就是我接下来维修的中心思想指导天书啊!
        有了这张图再结合零星资料,我分析:
        1.先测量接口上的电压,看看有没有对应的电压(虽然我现在这台机上的视放板与图片上的视放板的样子不一样,但是接口是相同的啊!),测量结果:灯丝电压有!9V左右。视放电压也有!实测190V左右。估计都是正常的!
        2.再测三枪电压,三枪电压在哪里呢?之前我一直在想的问题。现在我看看板子上,三个三极管。估计就是这三个三极管所控制对应的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工作。那么怎么了解它们的工作状态呢?很简单,即使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估计只要找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再测量它与地的电压,或多或少能了解到点什么。经过测量,三个三极管集电极分别有160V左右,50V左右,180V左右。的电压。因为经验少,这里我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只是随便测测积累心中的数据经验。
        3.根据图片,我发现接口有红绿蓝基色控制信号的接口,于是我便仔细顺着这条路分析视放板。发现这个接口正是通过一100欧姆的电阻,直接连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上面去的。那么原理就一目了然了。就是从电视主板上输出的三种颜色信号,对过控制视放板上的三极管,产生不同的电压来控制显像管的颜色输出。虽然具体控制原理或者复杂,但简单的就是这么说。
        看着这满屏的红色,我心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将输入的控制信号端口交换,那么不就可以确定视放板与之后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吗?于是我将红色与蓝色输入口处的100欧电阻焊掉一只脚,退出来。再找两个100欧的电阻交叉焊接起来。然后开机,一看,先前满屏的红色现在变成了蓝色。哈哈!一切开朗!视放板及之后的部件是没问题的,现在可以确定了!那么这个故障的来源是在视放板输入信号之前。
        怀疑是主板与视放板连接线的老化接触不良导致蓝绿色输入不好,仔细用万用表测量线之后,发现并没有接触不良。
        将视放板原来的电阻还原回去之后,继续往上找,发现三基色的信号线是直接连接一个很大的集成路的,也就是说这个大的IC直接输出信号控制视放板的,中间没有其它的元件。如果线没问题,接口没问题,那么往上就是IC了。会不会是IC坏?IC坏了怎么办?此时维修又陷入困境。
        再仔细看电路板,发现三个颜色信号接口虽然是直接连接IC的,但是还有三个二极管关联在上面反向接入到灯丝电压的正极去。看,就是这种小小的玻封管,估计是最常见的1N4148。那么现在只剩两个可能1是IC坏,输出问题。2是二极管问题,这种二极管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良漏电。试试用万用表测下二极管,发现压降有少少不同,但也不明显。不管了,换下试试看吧,换二极管比换IC好多了。找了3只新的质量好的1N4148,把原来的焊下来,换上新的,开机。
        开机,发现屏幕不亮,WHY???难道又烧行管?但好像听到电视机工作的高频率吱声哦。屏幕不亮。我试试测着三枪电压看看。发现现在三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分别是160V左右,140V左右,180V左右。对比之前的电压有一个电压由40V左右现在变成140V左右的不同。心里一亮,会不会是这个?于是马上用螺丝刀轻轻调节高压包上的电位器,哈哈,一下子,屏幕变亮了,而且颜色是正常的!!蓝色出来了!
        最后剩下的步骤就简单多了,电视算是修好了,接入视频信号,仔细调高压包的电位器,使电视变得清晰,明亮!大家看看修好的效果。还有放电视的图。
        一波三折,由于经验是一点也没有,所以都是靠着自己对电子方面的基础来理解来维修这台电视的。总结一下这个故障。可能就是一开始控制红色信号上的保护二极管(估计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当信号线出现大于8V的信号时,电流由二极管流入到8V上面去,从而保护了这个端口的安全,但是当这个二极管出现漏电的异常时,8V的电压反而通过二极管直接加到控制端去),之后使得视放板的三极管异常导通(而且是信号很大接近饱和的状态)。这样的情况或者会使得高压包的功耗变大(这个不是很清楚,又或者是前任维修员也像我这么一样为了使电视机变清晰过度地调了高压包上面的电位器也说不定),从而使得行管超负荷烧毁(或者电压过高击穿行管)。行管烧毁击穿后,再接短路拉低了B+电压。使得整机电源处于过流启动不了的状态。
        当换好行管修好的时候,这个极大的饱和信号导致显示出现了满屏的偏红色(因为对比其它颜色这个信号是极大的,之前测得40V,相比其它在100V以上,可见三极管下拉很强),而且屏幕还带有偶尔的黑黑闪屏,极不稳定。而修后之后,不但颜色表现正常,这种一闪闪的黑屏现象也同时消失了。
        最后看看这个坏掉的二极管(为了安全起见三个我都换新的了),现在它好像彻底失效了(或者经过烙铁的加热影响),失去了二极管的特性,更像一个2K欧左右的电阻,仔细看下管芯好像里面也炸了?

此经历放上来与大家分享
谢谢观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还真有此书!关键是在这本书上还很认真地做了圈点。

毛爷爷教导我们“不动笔墨不看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 有的维修高手还说“理论≠实践”……
      越看越感觉这些老书籍太好了,没有商业广告,没有误导成分,更没有欺骗。……
     那个时候,技术书籍非常严谨,现在的技术书籍太多的水分,更有虚假的宣传和广告。
     现在很多人不看基础理论书籍,这就决定了这波人不可能有出色的技术。是的,如电子管,好像过时了,其实根本没有。谈晶体管电路,很多人不懂射极输出电路,电子管,敢肯定的说,懂跨导这个概念的人不多!现在市场上的书,讲理论不系统,更有很多盗版书,错误不少!

网友B:
楼主修CRT貌似没经验,怎么配件这么充足?。。

网友C:
楼主文笔真的很好,把修电视的过程写的像小说一样耐看,不错不错。

网友D:
楼主分明就是CRT老手。区区一页纸,常见问题修得清清楚楚,简直就是一本快速入门教程。佩服佩服!

网友E:
修了CRT十几年,什么故障都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CRT貌似没经验,怎么配件这么充足?。。

哈哈哈!让你看出问题了!楼主就修过一两次crt,之前修也在论坛发过贴子。为什么有配件啊?是因为楼主有个毛病,爱备件,每次做成功一个电路,又或者修成功一个电器,楼主就爱将设计或修理中所用到的元件大批量地买一次。所以几次下来就很多件了。而这些行管是来自淘宝网上汕头那边店家所出售的拆机件,真是又便宜又抵买,所以扫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文笔真的很好,把修电视的过程写的像小说一样耐看,不错不错。

谢谢赞美!其实更多的是楼主水平低,无法用简炼的语言来表达,所以不得不写这么一篇长篇大论来详细说明。怕说少了说不清哈!

网友F:
楼主是地道广东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明就是CRT老手。区区一页纸,常见问题修得清清楚楚,简直就是一本快速入门教程。佩服佩服!

谢谢这位朋友,赞人赞得这么有水平!不过楼主心中清楚,楼主就是个大菜鸟!这次修好也算有点运气的成份!换掉二极管刚好就是二极管坏了哈!而真正的高手哪会像楼主这样磨叽了两天,弹指间就将故障分析出来并修复了!不像楼主这样还兴奋地跑来论坛发了个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了CRT十几年,什么故障都碰到过

哈哈哈!这位才是大师!每次我遇到问题,都想跑到坛里问下大师们,不过这次我自己搞定了,有点成就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地道广东人

哈哈!被发现了,系时候亮出我既身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被发现了,系时候亮出我既身份了!

好野。。。。。。。。。。。。。。。。。!

网友G:
楼主牛人,早年我修CTR也是和楼主类似的方法,看书,百度,找图等等,现在看见CTR就不想动手了,CTR太老旧,又庞大,一般都很脏,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H:
我现在不修大屁股了,不好玩

网友I:
过程写 的 真 好

网友J:
樓主系高手來架!

网友K:
维修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文字描述清楚详细,不可多得的维修人才。

网友L:
我也台crt的显示器,拆开看了,上电我就怕显像管炸开。

网友M:
楼主纯老鬼一个,还谦虚呢

网友N:
广东哪里?近珠三角我就那拿部21的索尼来请教下

网友O:
谦虚的高手啊!

网友P:
CRT显示器现在还有人用?

网友Q:
老司机了,硬说自己是嫩妞,

网友R:
很难看的维修贴,我就想在看故事书一样,一步步看主人公的经历。

网友S:
楼主第二台电视行幅有点窄,行逆程电容可能变值(小)逆程电压偏高容易击穿行管。

网友A:
    有的人为了生活干家维,有的人为了乐趣搞维修!
    楼主上传的维修案例中,没有提到使用示波器、LCR电桥判断电路故障及元件好坏;修复前后的检测数据应该好好归纳对比一下,方便他人借鉴学习一下。
    维修CRT电视机,现在已是日薄西山了!不是29寸以上的毫无维修价值,不是老料组装的品牌机也毫无维修价值,因为质保是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不是游击队,无维修价值的一般不搞,我的维修底线是要求能保三年,而不是三个月,你懂的!)。闲的时候练练手,图一乐也不错!

网友T:
思路清析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牛人,早年我修CTR也是和楼主类似的方法,看书,百度,找图等等,现在看见CTR就不想动手了,CTR太老旧 ...

这位朋友也是自学成材的啊?不过楼主都是临阵磨枪,并没有系统地去学习过。现在网上的资料感觉不是

那么好找了!原因或者是这种产品淘汰很久了,修的人也不多啦!楼主最想找一本带有图的,说明其中工

作原理的书。你说得对,这种机大多数的特别就是很多灰尘哈!修完一次手黑脸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不修大屁股了,不好玩

楼主也不愿意修哈,真的不好玩~~嘿嘿~~不过能修好帮到别人也是有乐趣的~最重要能发贴子~和大家分享

一下经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程写 的 真 好

谢谢朋友的赞扬!写得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樓主系高手來架!

哈哈!繁体字+广东话?难道是来自香港的朋友?楼主不是高手,咩嘢都唔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维修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文字描述清楚详细,不可多得的维修人才。

谢谢坛友点评!!楼主修东西是比较喜欢总结出所有问题可能来自的原因,这样修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点,

同时也排除好多不必要的烦恼。但是……。当这样一套下来也搞不定的时候,楼主也会拿出笨招:一个一

个元件的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台crt的显示器,拆开看了,上电我就怕显像管炸开。

是的!楼主可能比你更怕!特别是这种电视!里面的高压电!有一次楼主在修一台高压包打火的,涂了

704胶后,胶未干楼主就开机试机了,结果看到704在高压的牵引下在里面飞舞的精彩一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纯老鬼一个,还谦虚呢

哈哈~楼主确实不是故意谦虚,水平还真的是不够。修好回头看看思路挺直的,但是修的时候可混乱了!

不过楼主得多多努力,或许会真的成为老鬼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广东哪里?近珠三角我就那拿部21的索尼来请教下

不近珠三角哈~那么发达的地区!况且楼主只会修修杂牌机兼容机什么的~索尼什么的品牌一定会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谦虚的高手啊!

不敢当不敢当,就当练练手了。多练练。多思考。

楼主:
谢谢~~不知道能提供给大家一点思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P:
CRT显示器现在还有人用?

的确少了,但也有一部分出租屋,厂房,经济条件不大好的家庭,部分老人家,及特殊爱好者,等都会有

这类电视机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老司机了,硬说自己是嫩妞,

还未到老司机的境界啊~不过楼主要好好努力,争取达到老司机境界,随便发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很难看的维修贴,我就想在看故事书一样,一步步看主人公的经历。

很难看的维修贴。。。。汗。。。哈哈,尽力了尽力了~下次尽量做到简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第二台电视行幅有点窄,行逆程电容可能变值(小)逆程电压偏高容易击穿行管。

你好~你说的是第2,3,4这三张图片吗?是不是指像枕型失真的那种?如果是,那不用担心,因为楼主一

开始也是担心的,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一开始楼主用了功率不够的隔离变压器,结果估计是因为供电不足

导致的。后来直接接市电试机就没有这问题了。如果不是,那就大问题了,楼主不懂啊~甚至逆程电容具

体在哪里楼主到现在也不知道,所以说楼主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为了生活干家维,有的人为了乐趣搞维修!
    楼主上传的维修案例中,没有提到使用示 ...

谢谢bluesky2016的提醒,其实楼主在修的时候也没用到示波器,主要是一般不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楼主都

不大愿意调用示波器。LCR电桥倒是用了一下,文中没有提及,是因为这板子上有两个脱了点皮的电解电

容,楼主在不大确定其好坏的情况下就用LCR电桥测了一下,发现也没能看出点什么门道来,只是发现容

量少少下降了点,结果楼主换了一个装回一个,发现也不影响使用,于是就不理会了。bluesky2016的确

是个厉害的维修员!保三年太牛了~但是这种组装机器即使是新机也有点难搞三年哈!楼主也不想修~主要

是没钱哈哈哈~不过亲戚朋友的机器,还是得帮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思路清析值得借鉴

谢谢点评!写的东西能被大家借鉴一下就是楼主荣幸!

网友U:
分享值得大家学习了

网友V:
LZ的电子技术非常的好,很自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bluesky2016的提醒,其实楼主在修的时候也没用到示波器,主要是一般不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楼主都

不 ...

     要问我为什么要保修三年,因为我的家风 使我是个勤俭节约人,容不得自己随意制造垃圾,特别是电子垃圾!答案都在我的《淘宝记》中……
    向楼主推荐一本书,1992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 于子襄编著 的《家用电器维修十大法》,是使我走上家维的第一本不可多得的“维修宝典”!现在闲暇时 我还会偶尔翻阅学习吸收其中的 “精华”!

网友W:
今年上半年家里的一台长虹C3419PD也是色彩不正,就是那种开机时,图像色彩一会黑白一会彩色的,但有时看几分钟就正常了,有时看一个多小时还是那样,真是没法看,后来索性打开后盖检查,最后把Y板上的三个可调电阻还了,从新调整,才解决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繁体字+广东话?难道是来自香港的朋友?楼主不是高手,咩嘢都唔识……

吾系香港的,系香港隔离珠三角的 ,只系 上班电脑要应香港同包的要求,用繁体系统。哈哈!
现放假了!

网友X:
只要有思想,一切都能修得好。。。

网友Y:
CRT组装机,修的很多了,楼主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分享值得大家学习了

感谢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的电子技术非常的好,很自信

过奖过奖,楼主菜鸟,前面那些见过的故障楼主有信心,后面遇到那些未见过的,一样修得提心吊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问我为什么要保修三年,因为我的家风 使我是个勤俭节约人,容不得自己随意制造垃圾,特别是电子垃 ...

bluesky2016坛友是可以的!同时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感谢你推荐的书,不过遗憾的是《家用电器维修十大法》这本书我搜索不到呵~ 会不会是秘不外传的武功秘籍?

楼主:
引用 网友W:
今年上半年家里的一台长虹C3419PD也是色彩不正,就是那种开机时,图像色彩一会黑白一会彩色的,但有时看几 ...

Y板上的三个可调电阻,是不是在显像管的上部,视放板旁边那一块板?楼主修的那台有四个可调电阻呵!楼主也试过扭了扭上面那些电阻,没见有什么变化,也不知道是负责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吾系香港的,系香港隔离珠三角的  ,只系 上班电脑要应香港同包的要求,用繁体系统。哈哈!
现放 ...

原来是这样子!珠三角与香港有很多关联的 那祝你放假,玩得开心快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只要有思想,一切都能修得好。。。

是的!再加上点运气~修起来才得心应手~怀疑是哪个,结果就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Y:
CRT组装机,修的很多了,楼主有技术

谢谢江西老表!江西老表看来是位老司机!多多指教!

网友Z:
电视没有着,,,写的很自然亲切。

网友A:
引用 楼主:
bluesky2016坛友是可以的!同时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感谢你推荐的书,不过遗憾的是《家用电器维修十大法 ...

谈不上秘籍,但是不像现在出的一些书,要么太简单,要么理论知识讲得太生涩难懂了(原理、图集类最多见。但真正从方法入手的少……)!   作者在阐述运用10种方法及运用 各种方法的作用、特点、注意事项等等。并穿插、列举了大量的维修案例、技术参数、维修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Z:
电视没有着,,,写的很自然亲切。

谢谢![写的很自然亲切]这个认可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秘籍,但是不像现在出的一些书,要么太简单,要么理论知识讲得太生涩难懂了(原理、图集类最多 ...

哈哈,还真有此书!关键是在这本书上还很认真地做了圈点。

网友W:
引用 楼主:
Y板上的三个可调电阻,是不是在显像管的上部,视放板旁边那一块板?楼主修的那台有四个可调电阻呵!楼主 ...

Y板是显像管管座上插的那块板子,我也是拧了没反应,才上网查了下各电位器的作用才换的。

网友AA:
厉害了,佩服这个思路啊

网友AB:
楼主真是牛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爷爷教导我们“不动笔墨不看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 有的维修高手还说“理论≠实践”……; ...

是的!我也认为基础打好,在接受新的事物上更能适应!否则只能通用一套电路!从书上可以看得出bluesky2016是个热衷于修炼内功的高手!基础特硬!
跨导我也不懂,哈哈哈!丢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Y板是显像管管座上插的那块板子,我也是拧了没反应,才上网查了下各电位器的作用才换的。

显像管管座那块板啊!应该就是楼主所说的视放板了!不过楼主打开这台机上,这个板子简单得很!只有三个三极管和几个阻容元件,没有可调电阻,可能是这个显像管比较老式的原因,将板子一分为二了,除了尾板中间还有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厉害了,佩服这个思路啊

谢谢赞美!楼主也是想了好久。哈哈哈!下次再遇此类故障机便胸口有好多竹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真是牛人啊

过奖了!!菜鸟一个,乱摸索着!

网友AC:
修这种东西思路最重要,然后是经验,理论有个大概就可以了,我也是喜欢电子的人,可以体会到楼主把东西修好的那种成就感,恭喜楼主,功力又增进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认为基础打好,在接受新的事物上更能适应!否则只能通用一套电路!从书上可以看得出bluesky2 ...

  我一般靠这个唬人,你可千万别当真!

网友AD:
这个真需要技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修这种东西思路最重要,然后是经验,理论有个大概就可以了,我也是喜欢电子的人,可以体会到楼主把东西修好 ...

是啊!你说得很对!楼主修东西时其实最喜欢的是有人直接告诉电路板上哪部分坏了!然后楼主就拿万用表直接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测就行了!哈哈哈!不过没有嘛!只好思路分析了!修好一样东西是很有成就感啊,不知为什么,那种感觉就是奇妙!!最遗憾的是没有钱,要是有点钱让我补补仓什么的,那就更爽了!!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靠这个唬人,你可千万别当真!

这个不像是唬人的,我就当真了,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个真需要技术,牛

谢谢哈!楼主就半桶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像是唬人的,我就当真了,嘿嘿嘿!

    来隔壁看看,维修老式CRT电视机的实例经验很多很多,举不胜举,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应有尽有! 只要你有一颗不断学习、进取的心,没有什么能难的到你的!一起努力,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隔壁看看,维修老式CRT电视机的实例经验很多很多,举不胜举,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应有尽有!:vict ...

是指(家电维修)论坛吗?估计是!!那边案例确实多,很专业,楼主在上面也学到很多经验,毕竟都是一批专业的师傅!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内部人交流得多,对于楼主这种菜鸟的提问,大多数都会避忌吧!毕竟担心用户混进来学习砸饭碗。这边矿坛的师傅就热情多了!可能都是些世外高人,有技术但干其它活的不用靠这行吃饭。

楼主:
感谢版主给予的限时精华提升!

网友AE:
我有台海信
CRT不显示,搞了好久没搞定,你真历害

网友AF:
分析后级有短路现象一般在高压包匝间短路(之前修过一台就是这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高压包还是经过前任维修改装过的呢!大家看看杰作。望大师解答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我估计是隔离取电不知对不对)?
大神给你来解释一下那个高压包上付着物的功用。
那个看着是高频变压器的物件,其实他就是一只高频电感,它上面的抽头可以调节线圈的多少,通过它可以使高压包与偏转线圈达到良好阻抗匹配,也就是使行线性良好,仅此而已。
本大神在改装此类电视机时一般不用它,直接在高压包磁芯用漆包线缠绕几十圈来接入。开机观察屏幕上的光栅对它的圈数进行增减即可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N:
广东哪里?近珠三角我就那拿部21的索尼来请教下

SONY电视机,不是每个师傅都可以动手修理它的,还是必须有两把刷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有台海信
CRT不显示,搞了好久没搞定,你真历害

我也是冒着好大的风险才敢拆开的~高压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技术不错,学习了。

谢谢!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分析后级有短路现象一般在高压包匝间短路(之前修过一台就是这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高压包 ...

果然是大神~不会这东东就是你改装的吧~

这样子在行输出工作的时候,线圈上不会感应出电流来吗?

还有,原来的机器是怎么样的?没有这个东西也可以工作的吧?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大神~不会这东东就是你改装的吧~

这样子在行输出工作的时候,线圈上不会感应出电流来 ...

如果没有这东东,表现出的现象是该电视机行线性失真,直观感觉到的就是物体的线条看起来不直。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有两台CRT电视和一台CRT显示器,都在吃灰占地,楼主威武。

哈哈哈!是你有液晶电视了,不想用这种东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如果没有这东东,表现出的现象是该电视机行线性失真,直观感觉到的就是物体的线条看起来不直。明白了吗?

搜了一早上的资料,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实话说不明白哈!能这样改的都是大神哈!毕竟原机也没有。最不明白的是这个东东是不是一定要捆绑在行输出变压器上的吗?单独放在别的位置行不行?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搜了一早上的资料,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实话说不明白哈!能这样改的都是大神哈!毕竟原机也没有。最不明 ...

大神都是聪明的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另外将它进行其它方式的固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早上的资料,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实话说不明白哈!能这样改的都是大神哈!毕竟原机也没有。最不明 ...

得闲的时候,再认真看看黑白电视机行线性调节线圈。黑白机屏幕小,调节线圈也就小。
基础的东西,实际中可以进行自由运用。所以成就了大神们。

网友:
维修天才

网友AI: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这个了,不过还有人玩索尼的纯平,

网友AJ:
虽然几年没修CRT了但还是觉得经验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AK:
lz说他水平低,其实他水平老高了!

网友AL:
这维修经历可以出书了

网友AL:
如果按人工算,不知比机子贵几倍,维修店都不会接这种活

网友AM:
码子不容易,佩服

网友AN: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必须的,修理电子线路就是运用基本原理。不分修彩电的或是修理音响的。楼主能够很快在电路里找出行输出变压器与B+电压串接电阻来区分负载是否短路,应该说对电视机电路很熟悉的,只是分析行管故障,有不妥,行管用欧姆档可以直接测出是否击穿。在替代法里,应该查看线路板上是否有阻尼管?,在检查视放电路里,已经检测到,三个视放管集电极电压不等,其中一个50伏,为何不根据基本定义继续检测基基电压呢,继续检测,不就是可以查出故障源头了吗?

网友AO:
引用 网友AN: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必须的,修理电子线路就是运用基本原理。不分修彩电的或是修理音响的。楼主能够很快在电 ...

常修和不常修一看就知道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AP:
您是一位再谦虚不过的业界维修高手。我们这里维修人员的技术我不敢恭唯,恐怕他们连做您的徒儿都不合格。

网友AQ:
这个东东我哪里看到过的

网友AR:
过程很精彩,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也能体会到楼主最终成功的喜悦。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大神都是聪明的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另外将它进行其它方式的固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

谢谢,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未能及时回复。

我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个电感捆绑到行输出变压器的铁芯上,会不会造成感应出电流呢?
之前我看过有一个贴子,是说一个学徒在维修电视机时,为了绑点什么东西吧,用一根铁丝扎了一下,刚好就扎在这个铁芯上。结果直接造成行输出变压器的短路。

不知这个有没有关联呢?

楼主:
过奖过奖了!偶尔成功一次全凭运气!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这个了,不过还有人玩索尼的纯平,

很少见了~难为当年那些维修师傅们,学了一身的技术,无坚不摧,但说淘汰就淘汰了~
不过在一些小城市还是挺常见的。出租屋之类的。这东东耐用。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虽然几年没修CRT了但还是觉得经验不错,多谢分享

几年没修CRT。哈,可以看出这也是位大师傅。现在一般修些什么呢。都转到液晶去了吧。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K:
lz说他水平低,其实他水平老高了!

楼主说的是实话啊~啥不相信呢~

偶尔修好一机子,全凭运气,好像有一把手在拉着走呢!
这机也修了好一段时间呢!回头想想,也觉得神奇,一无所知的我居然也能找到故障点,全凭一股劲坚持下来了。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S:
维修电视机并不难,是难在找配件和配件的质量,现在配件的质量差。

嗯!觉得不难的都是大师级!你也是!哈哈!

配件是不好找哈~不过当初我在淘宝上买了好多的拆机行管之类的。感觉质量很不错啊!现在就不知了,可能过多的人都买拆机件了,现在连拆机件也开始造假了也说不定!!

还有的是我这个小城市了,电子店还有高压包买呢~哈哈~想想好多地方连电子店都没有了~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这维修经历可以出书了

抬举了!其实内容空洞,没几个点!在大师的眼里,一瞟,就能找出问题的所在。楼主只是将一些简单的步骤复杂化了。 要不怎么凑得够一篇文哈~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如果按人工算,不知比机子贵几倍,维修店都不会接这种活

的确!!!特别是如果是楼主的这种人来修!修两天啥都不用吃了!
这种机子买的话大概是两百元吧。(估计是翻新组装什么的,但是外观就是新机一样)
那么维修费只能收几十元钱了。多了别人都不买帐了。

不过如果是一些老师傅,一天以内多修几台这样的机,还是可以的!
不知理解得对不对。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M:
码子不容易,佩服

谢谢!这点楼主认同了,的确。码这么一篇东东,花费了不少工夫。其实比修还要辛苦的。因为修的时候,思维可以是百变的,转换的速度也是很快的。但是要将这些思想用文字记录下来,那可艰难了。太累太累。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必须的,修理电子线路就是运用基本原理。不分修彩电的或是修理音响的。楼主能够很快在电 ...

谢谢大神,点评得很到位。
楼主的而且确是一位新手。之所以能找B+电压,是因为之前训练过(之前有修过一台电视机的经历,就是找这个B+电压,所以这个经验被应用上来了),但是之后的测量行管,找阻尼管这种,楼主就完全不会了(没遇过)。楼主甚至不知道阻尼管如果有是在哪个位置的。还有什么逆程电容这些又是哪一个,楼主即使到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学的东西完全是靠网上临时补过来的。
还有就是那个视放管的电压,楼主其实并不知道一般正常时,电压应该是多少(最高180V左右这个知道,但是在显示颜色的时候,楼主当初猜测这个肯定会因为颜而变化的,因此不知道正常时是多少),所以就是没有经验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曲曲折折的维修经历哈~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常修和不常修一看就知道

对,楼主就是那种只修过一两次电视的~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谢谢关注!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您是一位再谦虚不过的业界维修高手。我们这里维修人员的技术我不敢恭唯,恐怕他们连做您的徒儿都不合格。

这个抬举过份了哦~夸张了~不过我喜欢~
什么业界高手,其实不是啦!楼主是个业余的大菜鸟,修东西只不过是被逼的~其实平时就是玩玩电子什么的,和大家一样。
不过你后面说的也是这个现实,现在大部份的都是换板子了吧。或者有部分有技术的,也是懒得搞,也换板,有没技术的,也能换板混着这口饭,真真假假分不清了。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这个东东我哪里看到过的

哪个?是不是指绑在行输出变压器上面的那个?

据前面楼的大神说是个电感来的。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R:
过程很精彩,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也能体会到楼主最终成功的喜悦。

谢谢! 可能楼主的意思说得不是很清楚。
不过楼主修好这个,是非常快乐的~精神上的满足~ 不过如果要是有点物质上的满足就更爽了~
码这篇文,能发在矿坛上来,也是很开心的~特别是版主置了这么多天的顶,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网友AT:
楼主高手,请看一下这个还有救不

网友AQ:
引用 楼主:
哪个?是不是指绑在行输出变压器上面的那个?

据前面楼的大神说是个电感来的。

是啊,能用一把烙铁和一个30型表修好东西的就是高手。

网友AU:
我这儿收旧家电的收这种大屁股的电视,我问过:好的的是按1寸1块钱收!年轻的时候喜欢电子就想拆台这样的电视玩玩或修修!可一直没机会,现在有机会但提不起兴趣了!懒得研究它了!我家淘汰的电视都送人了!拆都懒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哈哈,大师不敢当,只是比你多做几年罢了。

哈哈!你是专业的师傅,经验可不是一般的多!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V:
老手呀,如果只发第一个案例,人家就不说你是老手了

是啊!第一个简简单单的!不过对于不了解的用户,可真的难到他了!因为很奇怪的是这种机虽然有按键面板,也有菜单键!但是却是无法通过菜单来设置的!一定要用遥控器!这个问题的机我遇到两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楼主高手,请看一下这个还有救不

哈哈哈!震撼!!科幻!!!这个有种好莱坞科幻大片的感觉了!哈哈哈!不过看样子是故意搞成这样子的!因为连尾板都拆了!日常如果遇到打火的话,我失败过一次,后来人家请师傅,通过换新的高压帽加上再高压嘴边涂一圈704待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是啊,能用一把烙铁和一个30型表修好东西的就是高手。

嗯!有些老师傅修得多了,通常故障莫过于几种,用眼晴瞟一下就了解情况了!所以只用烙铁!而楼主这种菜鸟恨不得上示波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我这儿收旧家电的收这种大屁股的电视,我问过:好的的是按1寸1块钱收!年轻的时候喜欢电子就想拆台 ...

一寸一块钱,这机二十一块,而且还要是好的才行!哈哈哈!惨!不过闲时野急时用!对于用不上的人来说(家里大液晶)它就是垃圾,但我也见过好多家庭还舍不得它!花几百元买台液晶舍不得!宁愿花五六十元修好继续看!大城市估计没这种情况了!

楼主(2017-10-28):
引用 网友AS:
相互学习,才能提高。

嗯嗯!互相学习!光速飞行老师发的灯丝测电压值一贴非常之好的话题!!

网友AW:
简直就是长篇大论啊!!!

网友AX:
真是高手,足见基本功相当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好吗?好的话,就多发表看法。

好的好的!能向专家问问题,提升自己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W:
简直就是长篇大论啊!!!

嘿嘿嘿!就是东说一点西说一点,想讲清楚一件事,出来就有这么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X:
真是高手,足见基本功相当扎实

谢谢!过奖了!修东西最优解法还是靠经验,基本功用在迷茫不知所措时分析故障,经验则可以一眼猜测故障点!速度快很多!楼主要努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捧场!!谢谢赞扬!

网友AZ:
公务试帖。

网友BA:
写 的 真 好

网友BB:
吴师傅你好,有个问题劳驾指教一下,我有个松下TH_50PV70C的等离子电视机坏了,现在是按电源后左下面绿灯亮,然后是小红灯每闪10次停一下又闪10次,如此反复。请问什么问题,当地的师傅说是U板的问题,修的话要好几百块,我觉得这样太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公务试帖。

哦?公务?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A:
写 的 真 好

谢谢!随意写写,没很大技术含量,大家看得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吴师傅你好,有个问题劳驾指教一下,我有个松下TH_50PV70C的等离子电视机坏了,现在是按电源后左 ...

你好!楼主是个大菜鸟哈!等离子没修过,你的机子是最近才出现故障的吗?这样一闪闪有没有包含特别的意思?如果没有楼主估计是(根据描述)电源板的问题,开关电源性能下降。那就要打开来看看了!楼主其实在线评估故障不大给力!很多情况下都要拿到手上测量过先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BC:
这也太过了,明明就是高手,配件一样不少,经验更是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C:
这也太过了,明明就是高手,配件一样不少,经验更是扎实!

过奖了~~配件是早两年比较有点钱的时候,喜欢到淘宝买买买,行管就是买的拆机件。很好用。

网友BD:
十一放假,把搁在家里的大半年的大屁股电视机修好,不修大屁股N多年了,真是舍不得扔,还得将就着用,,,换做是我修,估计直接废品站了,哪里还有这份空闲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D:
十一放假,把搁在家里的大半年的大屁股电视机修好,不修大屁股N多年了,真是舍不得扔,还得将就着用,,, ...

哈哈哈,读了两遍还是混乱,不是你自己修吗?找师傅修的?贵不?

网友BD: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读了两遍还是混乱,不是你自己修吗?找师傅修的?贵不?

自己修哦,零件早多年前不开店就全部托了,手头也没剩下啥了,除了万用表电烙铁还在。修自己家的,还得上淘宝买块子修,,前后等了八天块子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D:
自己修哦,零件早多年前不开店就全部托了,手头也没剩下啥了,除了万用表电烙铁还在。修自己 ...

厉害!在矿坛里,每走一步都会不小心踩到几个退隐的老师傅!哈哈哈!

网友BE:
楼主辛苦了!说的不会修结果比我自认为会修的还厉害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E:
楼主辛苦了!说的不会修结果比我自认为会修的还厉害佩服!

谢谢哈!楼主现在回看也有点不可思议!大概就是恒心+兴趣+运气+基础+工具+备件的结果吧!兄弟你是没有这么一台机器摆在你面前,如果有!三下五除二还不让你给搞好啊?

网友BF:
以前遇到过想不明白的奇怪的故障 高频头的电源滤波电容器失容导致烧行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F:
以前遇到过想不明白的奇怪的故障 高频头的电源滤波电容器失容导致烧行管

那太奇怪了!!!难道信号也会影响整台电视的工作状态??不过自从机顶盒后,高频头已经大多没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BD:
楼主比我以前修机要沉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楼主比我以前修机要沉稳很多!

谢谢!看了你写的经历,很有意思!

网友BF:
引用 楼主:
那太奇怪了!!!难道信号也会影响整台电视的工作状态??不过自从机顶盒后,高频头已经大多没有用武之地 ...

后来研究一下线路板 发现这个乐华25英寸电视的电路板走线不太理想 小信号部分和高压扫描部分间隔太近  部分还有细微毛刺 如果高频头信号过强容易干扰扫描部分  后来借了一部示波器 才观察出来  后来进行换板处理  不过这个板子我还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F:
后来研究一下线路板 发现这个乐华25英寸电视的电路板走线不太理想 小信号部分和高压扫描部分间隔太近  部 ...

原来是这个原因!为师傅的认真与寻根问底的热诚点赞!!!

网友BG:
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帖子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G:
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帖子真的不错

谢谢这位朋友的称赞!!给了楼主很大的鼓励!

网友N(2017-11-27):
继续找深圳会修索尼的师傅,原来认识的师傅不愿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继续找深圳会修索尼的师傅,原来认识的师傅不愿来了

修的人不多了,估计那师傅都转行了!

网友N:
没转行,没买房压力大只能修液晶来钱快

网友BH:
佩服LZ的耐心,我的创维29的彩电20年了,好久没看,打开看了两眼,然后就再也打不开了,灯都不亮,拆了看线路板很多地方都锈了,请问LZ还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转行,没买房压力大只能修液晶来钱快

确实是,哪个赚钱就搞哪个呗,生活没那么多艺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H:
佩服LZ的耐心,我的创维29的彩电20年了,好久没看,打开看了两眼,然后就再也打不开了,灯都不亮,拆了看线 ...

或许它最后让你看两眼,就足够了哈!个人建议会修有时间就慢慢整咯!否则还是算了!锈蚀的板子很麻烦,要一条条线跟,测通断。另外就算补回所有的线还说不定之前开那么一下导致了其它故障。

网友BH:
引用 楼主:
或许它最后让你看两眼,就足够了哈!个人建议会修有时间就慢慢整咯!否则还是算了!锈蚀的板子很麻烦,要 ...

好吧,给垃圾佬吧,50块,不负责搬下楼,这货太重了,49kg

楼主:
引用 网友BH:
好吧,给垃圾佬吧,50块,不负责搬下楼,这货太重了,49kg

确实是,因为那时感觉23(还是21寸?)寸的机都很大很豪华的了!这个29寸的彩电可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