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字库芯片GT20L16S1Y

楼主(2017-09-28):
哪位大哥对这个芯片了解?   给小弟解惑。。。

读取字模  给芯片写一个字节的命令+三个字节的地址。  然后芯片输出字模的32个字节。

我死活搞不明白 “三个字节的地址”

GB2312 汉字库   汉字的地址范围是A1A1-F7FE        起始地址  00000-3B7BF     怎么弄也不是三个字节啊?

请哪位大哥给小弟点提示。

楼主:
单片机板块就这么凄凉吗

网友:
这个芯片我不了解,只能猜测:芯片与单片机连接后,自然而然就有了确切的物理地址,但单片机并不“知道”,当要访问这个芯片时,需要你在程序中给出这个地址。芯片说明中提供的,是以芯片为基准的地址。两者合起来,才是每个字的绝对的物理地址。当然,用IO口扩展连接才是这样,现在多数都用I2C或者SPI,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2017-11-08):
是A1A1-F7FE是编码吧, 你要找到编码和地址的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始地址  00000-3B7BF,是一个20位的地址.SPI接口一次传8位,20位的地址也需要传3个字节,等同于 0x000000-0x ...

嗯  我弄明白了。    前面要补0     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