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只1130 P ×2的空气双联,可以做矿机用吗?

楼主(2017-09-29):
今天下午去上海最大的电子交易市场-上海虬江路电子产品市场,淘到一只1130 P ×2的空气双联,看看品相不错40元拿下。回到家用电容表测试了一下,两连容量误差很小,跟踪误差也很小,非常满意。但是就是心里没有底,用这么大容量的可变电容做调谐电容,与之配合的电感线圈的电感量肯定要减少,这样的话对接收性能有没有影响?目测这个可变电容器的绝缘体用的是陶瓷材料,Q值不会差。请问矿坛老师、高手、大伽们:这个双联可变电容器做矿机合适吗?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尝试改成四联,估计有点问题,拆片间(定片)没有隔离,会产生耦合,如果用它制作双调谐回路矿机,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矿机用,只要把线圈两端接在可变的定片上就行了,Q值很高,覆盖范围很宽。

谢谢你的建议,你的文章大作我几乎每篇都拜读,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串联一只 650P的云母电容,就能得到一个 365P 的适合中波用的电容。

许老师的方法简单易行,为你点赞。

网友C:
如果串联一只 650P的云母电容,就能得到一个 365P 的适合中波用的电容。

楼主(2022-04-14):
引用 网友D:
贺虎哥得宝!40元能买到品相如此好的空连,您确实是捡了个大漏。说实话我就喜爱这种工艺品般的空连,要是被 ...

确实这个做工品相都非常不错,后来陆陆续续又得到了好几个这样品质的!

网友:
楼主的可变电容看起来Q值应该不低。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如果用它制作矿机,谐振在中波电台低端频率需要适配的电感量大约为80uh。
根据下面qg2007老师提供的磁环电感计算公式,并结合市面上可见的几种磁材及某厂家的线材资料试算了下须绕制匝数与可用的最大线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7588-1-9.html
其中可用的最大线径是按照磁环内径/匝数算得,未考虑留间隙。

这种大容量可变电容与多股数、小电感量线圈搭配可能得到较高Q值的电感。这里有国外爱好者采用660/46 Litz线在R40C1 37X23X15磁环上绕制34匝后得到的电感实测数据可供参考:
http://theradioboard.com/rb/viewtopic.php?f=2&t=5586&start=165

另外,本坛友谊电子张老师新进货的60X38X20mm R40C1指标似乎不错,至少能在确保电感具有较高Q值同时获得更大的电感量,以便于常见可变电容适配。根据他提供的信息,用270股线绕65匝电感量为311微亨,在中波段Q值在1200至1500左右。
https://user.qzone.qq.com/125237674/main
如果使用楼主介绍的可变电容,搭配用大股数利兹线(例如660股或更高)在这种磁环上绕制的线圈,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楼主(2017-10-03):
引用 网友E:
40元的价格确实不贵,其实国内有条件的商家生产一些空气可变电容在技术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生产出来也可以赢 ...

你说的挺对,我认为应该有市场,而且引导中小学生提高收音机、矿石机的动手能力,对个人、国家很有益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虎哥回复,上海有没有老收音机的交易地方,辛苦您了

非常不好意思,这方面的信息掌握得不多,等打听后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虎哥,虬江路电子市场收音机零件多吗,从火车站到那里怎么走,周未营业吗,我在苏州,想去淘点东西,谢 ...

苏州的朋友你好:
虬江路在我年轻时三天两头去,那个时候的规模、人气非常旺!经过几年来的改造,它的经营风格有所改变,现在它主要是以经营数码类的电器为主,尤其电脑、打印机、对讲机等和各种新旧工具还是非常多的,家用电器不少,音响类的东西非常多尤其是数码类的,真正无线电收音机类的东西不多,并且店家隐藏在小地方,你要很仔细的去寻找。没有去过的应该去一次,或许能淘到你心仪的宝贝!

说句题外话,那里有许多碟片卖,尤其是蓝光高清电影、音乐会影谍非常便宜,六到八块钱一张,非常超值!画质、音效比DVD影碟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拆除中间的定片后,从中间锯断定片的连接片,就改成4联最好。对双联损伤最小。只是一分为二的定片组间 ...

谢谢你的创意思路,还有清晰明了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相同可变做过矿机,效果很好。

好的,非常感谢。能告知你用什么线圈、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径100毫米左右的聚酯管空心线圈,匝数好像40多,单回路有抽头。用室内天线、简易地线。选择性非常好。很 ...

感谢老师!

网友C:
恭喜老虎哥得宝,是个好可变,根据容量可以有二种用法,一种是做大环线圈,大环边长达到八十厘米和一米时,分布电容就有八十P左右或以上,加上最小电容的容易,估超级大环线圈时,电容的最小值就100p多,乘以九倍 ,电容最大值就要900P以上。所以这个电容合适做超级大环线圈,线圈电感量90到 100微亨左右,还有一种用法是双连可变串联使用,这样得到 约 500P左右的电容,适合做直径五六十厘米左右的中环线圈,因为五六十厘米左右的线圈分布电容就为五十P左右,加上电容的最小值,再乘九,就为五百多P,所以,你这电容适合做中环线圈和大环线圈,这样可以不用天地线直接接收远台信号了。所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可变,恭喜得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容量太大,可以考虑两个联串联使用,容量应该是一半,可以。
如果不改变线圈参数,向下可以覆盖长波,减小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老虎哥得宝,是个好可变,根据容量可以有二种用法,一种是做大环线圈,大环边长达到八十厘米和一米时, ...

许老师的建议非常好,把自已宝贵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后来制作者。矿坛有你们这些大师真好!

网友:
大概参数表

网友J:
这个空气双联真漂亮,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空气双联真漂亮,不便宜吧

这个今天下午逛电子市场买的,40元。

网友:
这种大电容制作矿机,线圈绕的少,同样的体积可以做间绕,提高Q值,节省铜线,提高效率。

网友:
是信号发生器上的,

网友:
双连品相不错,物有所值,恭喜得宝,期待新机问世。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K:
动动手将其改成四联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干净,用在矿机一定养颜

网友:
我用这个可变做过一台,20ml针筒28圈,两根Φ10×200磁棒,电感80μH,不用地线,在高端收到两台。

网友:
测一下最小容量有多大,可以串联适当固定电容,分几档还做双连用.

网友A:
好东西,品相很好,瓷座空气联,配上高Q值线圈,做个双调谐矿机,性能会非常优秀
如果嫌容量大,动片拆掉几片

网友L:
40元不贵,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L:
40元不贵,值得收藏!

是的,我觉得太便宜了!

网友:
这等大容量的双连可变电容器很适合做大直径线圈的矿机,起效果会优于普通的365PF。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动动手将其改成四联是最好的方案。

论坛元老的意见一定要听!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品相很好,瓷座空气联,配上高Q值线圈,做个双调谐矿机,性能会非常优秀
如果嫌容量大,动片 ...

谢谢好邻居的建议!你的理论功底、动手能力我非常佩服!

网友:
双联可变电容器做矿机

网友:
换做是我,我会我会盖片距做成大功率天调短波天调,这玩意价格不菲呀,普通360P空气连就够用喽

网友:
        瓷座的超大双联儿40元很便宜,得宝了。

网友G:
还是拆除中间的定片后,从中间锯断定片的连接片,就改成4联最好。对双联损伤最小。只是一分为二的定片组间无隔离片,但对矿机无影响。有图为证。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F:
请问虎哥,虬江路电子市场收音机零件多吗,从火车站到那里怎么走,周未营业吗,我在苏州,想去淘点东西,谢谢您

网友F:
谢谢虎哥回复,上海有没有老收音机的交易地方,辛苦您了

网友E:
40元的价格确实不贵,其实国内有条件的商家生产一些空气可变电容在技术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生产出来也可以赢利,现在的问题是:懂收音机的人不多,懂矿石机的人更少,其实利润不会太小的。

网友B:
做矿机用,只要把线圈两端接在可变的定片上就行了,Q值很高,覆盖范围很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动动手将其改成四联是最好的方案。

对头
改成四联~~~~~~~~~~

网友A:
虽然没有尝试改成四联,估计有点问题,拆片间(定片)没有隔离,会产生耦合,如果用它制作双调谐回路矿机,会增加同步调试难度。

网友H:
用相同可变做过矿机,效果很好。沒用过,常规用360P的要是用的话,改线圈绕组。

网友(2022-04-09):
40元钱,真便宜。

网友:
90年代去过虬江路、城隍庙一条向南的小街,有少量收音机相关的,后来再去就没什么老玩意了。

网友D:
贺虎哥得宝!40元能买到品相如此好的空连,您确实是捡了个大漏。说实话我就喜爱这种工艺品般的空连,要是被我看见了哪还有你的份?摆在工作台上天天看一会也舒服,养眼。

网友:
40元买到宝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