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炉的互感器

楼主(2017-09-29):
电磁炉的主板,左下角的整流桥和igbt已经拆下,但是板子上没发现339运放和电流互感器!
不知如何个原理!

网友A:
整流桥下那一根金属条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作用和电流互感器一样。

   339的功能已经集成到那一块芯片里了,原理还是一样的,  检测IGBT振荡频率变化 确定材质, 通过电流取样电阻的电流数据确定锅具加热面积  两个数据符合要求,即判锅正确 IGBT脉宽加大 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下那一根金属条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作用和电流互感器一样。

   339的功能已经集成到那一块芯片里 ...

大版,睿智啊!
听完您的讲解在对照的看这块板,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igbt源极接地的康铜丝我一直以为只是单纯的跳线,汗!
再请教下大版,这种结构的电磁炉和常见互感器+339那种比,哪个质量更好!总感觉现在这种一块单片机独挑大梁的布局,万一单片机没撑住,连换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版,睿智啊!
听完您的讲解在对照的看这块板,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igbt源极接地的康铜丝我一直以为只 ...

社会在进步  科技在成长。 事物在不断的进步这事好事,  至于质量 得看芯片的耐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社会在进步  科技在成长。 事物在不断的进步这事好事,  至于质量 得看芯片的耐受能力。

大版,这台泡茶电磁炉昨天不工作了,拆机发现保险,扁桥,igbt管击穿了,另外还发现板子中间的一段跳线也烧断了,您给分析下还要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社会在进步  科技在成长。 事物在不断的进步这事好事,  至于质量 得看芯片的耐受能力。

在对比了正常时的该机主板照片,发现4个排列三极管上面点距离的那段跳线居然出厂就是断开的,乖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