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中频,超动态收音机中频的质疑

楼主(2017-09-29):
这几天弄了个扫频发生器,分5个波段,频率从400K到22兆能覆盖。觉得蛮好用的。

闲来无聊,看到旁边有块焊好的中频调试好的超动态收音机板,当然没有加电,用这个扫频仪测测这个超动态收音机板里的每个中周的谐振,发现,第一中周B7的谐振波形和最后一个中周(检波中周)B11的中周两端的谐振波形矮小,中间3个中周B8.B9.B10.的波形正常高尖(由于扫频频率比较宽,这个尖是正常的),看图:

问题是B7中周是接混频的,而B11中周是检波输出,就2个波形不好看,怀疑这B7和B11各自外接的阻抗不匹配,拉低了B7和B11的Q值。

如是,把B7前段的接入改成抽头接入,B11检波输出接个场管,这样阻抗就匹配了。

阻抗匹配了,收音机的性能能上一个台阶。

喜欢超动态线路的坛友,都来讨论讨论。

超动态高频部分

超动态高频部分

B7中周谐振波形

B7中周谐振波形

B8,B9.B10,中周的谐振波形

B8,B9.B10,中周的谐振波形

B11中周的谐振波形

B11中周的谐振波形

网友A:
超动态不是有窄带,宽带选的吗?

网友:
几乎所有的机子二极管检波都直接接入末级中周,造成该中周负载很重,阻抗不匹配,影响其谐振曲线。所有俺在猪板去库存的方案中加了级射随隔离(因为是猪板去库存,所以只是用酒桶妖舞而没有用场管)试图改变这个传统。没想到与老兄想到一起去了。
特别是俺希望用3对双调谐中周,所以检波管对谐振的影响更甚(双调谐对有载Q要求更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动态不是有窄带,宽带选的吗?

是的,但我这块板没有弄宽窄带,是用上了宽带的耦合电容。

楼主:
我觉得,求超版的这个电路正好能弥补超动态检波输出电路的不足。

网友:
都把阻抗匹配好的话Q值也就上去了,通频带就成了新问题,中周过多不是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求超版的这个电路正好能弥补超动态检波输出电路的不足。

这个电路,输出幅度没有问题,失真亦小。缺点是电路复杂,所用元件较多。做为收音机电路,人为地搞复杂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求超版的这个电路正好能弥补超动态检波输出电路的不足。

这级电路,增益过大,单级稳定增益可达45分贝。实际调试过这个电路,动态极佳的。末级中周输出中频信号幅度3V时都不会引起检波输出信号切底或削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级电路,增益过大,单级稳定增益可达45分贝。实际调试过这个电路,动态极佳的。末级中周输出中频信号 ...

求知超版,现在少见了

去年您设计过一个场管中频放大电路,我还有些印象,不知道当时哪个板子做出来之后,调试的效果如何?

抽空可否再翻出来给大家演练演练

网友:
第一只中周谐振电容用1000P,本身圈数不多,负载又太重,用中间抽头意义不大。一般是在这个中周上再加上一个次级1。5圈的线圈,再把这个线圈和第二周串联,以构成谐振回路的方法来实现调谐。末级中周主要是考虑输出电压要大些,这一级中周对Q值和选择性要求不大,以输出电压大小为重点。圈数可从13匝增加到25匝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C:
B7、B8和B9、B10既然是双调谐中周,不分别合起来扫,看单曲线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B7、B8和B9、B10既然是双调谐中周,不分别合起来扫,看单曲线没有什么意义。

单独看每个中周的曲线,就知道那个中周负载重。

看扫频的结果,B7和B11中周的负载比较重,也许是阻抗不匹配?

网友C:
B7的负载是B8,怎么重??
B11要求有一定的功率输出,稍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7的负载是B8,怎么重??
B11要求有一定的功率输出,稍重是正常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更贴切,B7和前级不匹配。

我认为,一个谐振的LC回路,就应该是正常的谐振状态,而这个B7和B11的谐振状态被破坏了,所以是测的谐振波形是不正常的,但这仅仅是“我认为的”。

要验证很简单,我调整这个B7和B11的对接电路,使之匹配(谐振波形正常),如果这个收音机的性能更好,说明是我的认为是对的。

反之,则是杞人忧天。

我是希望“我的认为”是对的,这样我们有再次折腾这个收音机电路的理由了。

网友C:
我认为你的“我认为”是错的。看过超动态一文的原文,更感觉是电路对中周本身Q值要求高的原因。
不过,既然有条件,实践一下就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你的“我认为”是错的。看过超动态一文的原文,更感觉是电路对中周本身Q值要求高的原因。
不过 ...

B7的前级和B11的后级已经影响到它的谐振状态,你不想改善一下么?

刚才又测了TTF-2-7/8的双调谐中放收音机的电路。情况稍好些,但还是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B7的前级和B11的后级已经影响到它的谐振状态,你不想改善一下么?

刚才又测了TTF-2-7/8的双调谐中放收 ...

按原文的理解,想改善只能从中周本身Q值入手,改电路就是另一种电路了。
以现在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失配反而可能是一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原文的理解,想改善只能从中周本身Q值入手,改电路就是另一种电路了。
以现在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失 ...

我想试试,把B7和B11的谐振波形弄得和其他几个中周的一样。

B11的后续电路我觉得求超版的不错。求超版经验丰富。所以也在检波中周后加高输入阻抗的场管而不是普通的三极管,就是不想让后面电路不打扰前级的检波级。

B7前面的电路可以用抽头接入,能减少对这级谐振的影响。但这个超动态的B7已经有一个在使用的抽头了,只能另想它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试试,把B7和B11的谐振波形弄得和其他几个中周的一样。

B11的后续电路我觉得求超版的不错。求超版 ...

电路当然可以改。但这样一改,就不是《超动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当然可以改。但这样一改,就不是《超动态。。。。》了。

当然,就是觉得超动态的电路有问题,不,我觉得六十年代的收音机电路都有问题

话说大了,会有人看不惯,先别拍砖:质疑权威才是人类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的电路,到今天已经过来50-60年了,现在的元器件性能比当初的元器件好多了,为什么不能质疑下呢?

我觉得现在动辄300-500高贝塔三极管做中放,以前的TTF-2-7/8或TF102等众中周已经匹配不上了。

现在的场管呢?某些性能超过三阿哥好几个档次,而当时的收音机电路,就是依照三阿哥等褚兄弟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就是觉得超动态的电路有问题,不,我觉得六十年代的收音机电路都有问题

毫无疑问,比这个好的电路一抓一大把。

楼主:
二师兄最喜欢的什么什么样的电路,也贴个上来分享下呢。

网友:
猪大大是藏私货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