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 投影机最佳投影距离计算公式(新手)

楼主(2017-09-29):
已知画面尺寸得到投射距离:
最小投射距离(米) = 最小焦距(米)x 画面尺寸(英寸)÷ 液晶片尺寸(英寸)
最大投射距离(米) = 最大焦距(米)x 画面尺寸(英寸)÷ 液晶片尺寸(英寸)
已知投射距离得到画面尺寸:
最大投射画面(米) = 投射距离(米)x 液晶片尺寸(英寸)÷ 最小焦距(米)
最小投射画面(米) = 投射距离(米)x 液晶片尺寸(英寸)÷ 最大焦距(米)
例如:
1、Toshiba TLP-S71的焦距是26.5mm~31.5mm, 液晶片尺寸是0.7英寸LCD板,需要85英寸的画面。
最小投射距离(米)=0.0265米 x 85英寸÷0.7英寸 = 3.217米
最大投射距离(米)=0.0315米x 85英寸÷0.7英寸 = 3.825米
2、已知:EPSON EMP-6000的焦距是24.0 - 38.2 mm,液晶片尺寸是0.8英寸LCD板,投射距离为4米,求:最大的投射画面和最小的投射画面。
最大投射画面(英寸) =4米x 0.8英寸÷0.024米 = 133.3英寸
最小投射画面(英寸) =4米x 0.8英寸÷0.0382米 = 83英寸
上面提到投影画面尺寸,我们需要根据投影画面尺寸来选择投影屏幕尺寸,我们现在所说的屏幕尺寸实际为屏幕对角线的长度,单位为英寸。一般我国的尺刻度为米,且量长和宽比较方便,所以有必要知道根据屏幕尺寸(英寸)得到屏幕宽度(米)和屏幕高度(米)
长度单位换算公式:1英寸=2.54厘米=0.0254米
普通屏幕的宽度和高度的比为4:3 ,于是由勾股定理得到:
屏幕宽度(米)=屏幕尺寸(英寸)x 0.0254米/英寸x 0.8 =屏幕尺寸÷50
屏幕高度(米)=屏幕尺寸(英寸)x 0.0254米/英寸x 0.6 =屏幕尺寸÷66
得到的单位为米
依此公式:
60英寸的屏幕的宽度为60÷50=1.2(米) 高度为60÷66=0.909(米)
150英寸的屏幕的宽度为150÷50=3(米) 高度为150÷66=2.27(米)
200英寸的屏幕的宽度为200÷50=4(米)高度为200÷66=3(米)

网友:
无聊瞎扯,每台机子说明书都有最大说明,不大于最大值都可正常使用。画蛇添足。

网友:
这个,还是查技术纸准确靠谱吧?

网友:
投影机的镜头决定投影机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