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用电计的是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

楼主(2017-09-29):
一台J1900处理器的下载机,平均功率是27W,功率因数0.5,24小时的电费该收我多少大洋呢,电价按照0.5元/度计算。

网友A:
27w说的有功功率

网友:
电表计算的是有功功率,但无功功率看着没有损耗,实际上还是有损耗的,无功功率会增大线路的电流,而且增加线路损耗 ,一般配电间安装补偿电容以减少外线路的损耗,但内线路上的损耗还是存在的,最好的办法是在电器负载边上安装补偿电容,这样电路跟配电间的线路损耗才能避免或减少,举例来说,老式镇流器式曝光灯电路中,最好在日光灯电路负载两端并四点七微法的补偿电路,这样负载和配电间的传输线路的的损耗就减少了,如果日光灯电路两端不装补偿电容,而是集中安装在配电间,这会带二个问题,一个是日光灯并不是一直开着的,数量也是不定,配电间并不能做到随时做适合的补偿,另一个是补偿电容安装在配电间,那么配电间到负载传输的线路的损耗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减少了配电间和外供电线路上的电流,对于各种电机负载,电感性负载,道理也是一样的,虽然配电间也有可以增减补偿电容来提高功率因数,但是不如在负载两端安装来得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w说的有功功率

功率计量插座测得的数值不知道是有功还是视在功率

网友:
当然是有功功率,不然你就成冤大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计量插座测得的数值不知道是有功还是视在功率

有功功率,这个是有提示的 由于电压高低的差异,实际功率稍有不同,但差距不会太大

网友:
家里电度表上的是有功功率,进线电流电压的乘积是视这功率。

网友B:
以前的机械式电度表在面板上都醒目的标注“单相有功电度表”,可见是只计量有功消耗的电量的。但现在的电子式电度表就只标明“单相电度表”,因此对于其是否只计量有功功率我是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更换这种电度表之后普遍反映费用大涨,似乎更证实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机械式电度表在面板上都醒目的标注“单相有功电度表”,可见是只计量有功消耗的电量的。但现在的电子 ...

有条件的上多功能表,直接装在进户经过漏电保护后面。

我买的计量插座,在低功耗电脑一类的负载,大约20~30瓦时,因数只有0.4~5,甚至更低;当用独显高配主机玩游戏,功率上升到200W,这时功率因数0.8~0.9左右;电磁炉、变频空调和纯电阻负载的电水壶,功率因数0.99。

我那低功耗主机是用来下电影的,要么不开机,开机后等下载完才自动关机,运行时间漫长的,有点在乎电费了。

说到底,其实是我不知道这个计量插座显示的功率到底是有功还是视在功率

网友:
电流乘以电压再乘以功率因数就是有功功率

网友:
现在的电子式电度表还真不知道计数是什么功率。

网友:
居民用电使用的电度表均为有功电度表,不论其结构如何,只计量有功电能消耗。
      电度表型号释义:DD20—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代表单相;DDS71—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D代表单相,第三个字母S代表电子式(又称静止式)。DDZY102-Z—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D代表单相,第三个字母Z代表智能,第四个字母Y代表预付费控制(即所谓的费控),后缀字母Z代表载波功能。
    而我国制造的电度表产品,标准系列中,单相无功电度表产品是很罕见的,可以来说几乎没有;而无功电度表一般都是三相的,有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两种,前者用于100V或380V三相三线交流;后者用于57.5V/100V或220V/380V三相四线交流计量。

网友:
电度表型号:DD— 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D代表单相(有功)
                   DS—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S代表三相三线(有功)
                   DT—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T代表三相四线(有功)
                   DX—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X代表三相无功
                   DZ—第一个字母D代表电度表,第二个字母Z代表最大需量
                          后缀第三、四位字母(例如DDY,DDS)中的字母代表:Y----预付费控制(费控);S----电子式(又称静止式)。Z代表智能。数字则代表设计序列号,如DD20代表是一块单相电度表,设计序列号为20号,属于标准定型中的代号。

网友C:
视在功率的单位是VA或KVA,有功功率的单位是W或KW,既然标称27W那就是有功功率,每小时耗电约0.027KWH,民用电不计无功功率,过去老式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功率因数也只有0.5

网友D:
对现在的智能表表示怀疑。

网友E(2017-10-29):
引用 网友D:
对现在的智能表表示怀疑。

有两个办法可以自行测试电表准确与否:1、用一块数字万用表监测市电电压,用一块钳形电流表检测负载电流,用较大功率的电阻型负荷(如电热水器,电饭煲,开水煲等),工作一段时间后,将自行求得的消耗电能数值与电表的显示数字进行对比。实验时,将其它电器暂时关闭,拔掉插头。之所以用电阻型负荷,是因为它的功率因数为1,计算电能公式直接采用电流×电压×通电时间=电能(即A=P×t)。实验中使用的表计也可以使用精度较高的指针表(如1.5级的电压表和电流表)。这个实验误差比较大,但可做定性分析。2、采用一块无故障、计量准确的感应式电能表(电度表),或其它型号的电子式电能表,串接在用户总开关的下方,使其计量整个室内所有负荷电器消耗的电能,通过一段时间对比即可得出结论,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实验结果误差很小,但应注意采用对比电能表的质量问题,否则也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另外就是感应式电能表最好采用5(10)A或5(20)A的,如果采用标定电流值较大的表(如20A或30A),在负荷电器功率较小的情况下会发生非常大的负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在功率的单位是VA或KVA,有功功率的单位是W或KW,既然标称27W那就是有功功率,每小时耗电约0.027KWH,民 ...

说的完全正确。居民用电历来都是计有功电费。无功功率和无功电能消耗只是在工商业系统中进行计量。另外,一般由电力部门的低压配电网引入220V和380V电源的小功率动力用户,所安装的三相电能表也是有功表。不过近年来很多地方换装了三相智能电能表,有无功计量功能。
      电力公司收取电费,是根据用户负荷性质、用电类别来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办法可以自行测试电表准确与否:1、用一块数字万用表监测市电电压,用一块钳形电流表检测负载电流 ...

谢谢指教,有时间试试。

网友:
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家用表名字已经很清楚了:单相有功电度表。

网友:
应该是有功功率吧,看看大神都怎么说,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机械式电度表在面板上都醒目的标注“单相有功电度表”,可见是只计量有功消耗的电量的。但现在的电子 ...

以前的机械式电度表在面板上都醒目的标注“单相有功电度表”,可见是只计量有功消耗的电量的。但现在的电子式电度表就只标明“单相电度表”,因此对于其是否只计量有功功率我是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更换这种电度表之后普遍反映费用大涨,似乎更证实了这一点。居民用单相表只计量有功功率是不用怀疑的,我家的电表换后也是增加了几乎三分之一,排除供电部门专用电表有猫腻外,只能说新电表灵敏度超高,谁家旧房电线电器不漏电,以前电表灵敏度低,这个数字就没有了,现在这个数字每天24小时都有,电费自然就上去了,当然,这只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图个心安啊。

网友:
民用电不计无功功率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机械式电度表在面板上都醒目的标注“单相有功电度表”,可见是只计量有功消耗的电量的。但现在的 ...

      过去,很多居民使用的电表容量并不大,以标定电流2、2.5、3、5A居多,老型号如DD14,DD1,DD5等型号的电表,它的最大允许电流值约为额定电流的150%以内,DD28、DD10、DD17等电度表都是允许2倍过载的,按上述标定电流值计算(现在专业上统称参比电流)分别是 4、5、6、10A;对应允许最大功率为:880W,1100W,1320W,2200W。那么这些电表当中,以前三个电流值的居多数。当电热水器、空调、电炊具、甚至是小型的动力机械(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居多)、电焊机之类的电器进入居民家中,原有的电表处于严重过载情况下运行,电表内部电流线圈因过流严重,发热猛增导致线圈绝缘破坏,产生匝间短路,严重者,由于框架绝缘被破坏还会产生电表外壳带电故障(金属外壳的电表比较容易发现故障,而塑壳的表如DD20,DD10,DD1等不容易暴露这个问题),导致电表计量是严重失准的。即便是电表的电流线圈不被烧毁,那么由于电流线圈铁芯的磁饱和作用和非线性影响,导致电表计量负误差加大(也就是铁芯产生磁场不再随着电流的上升而上升),铝盘虽然飞速旋转但是仍然漏计电能,所以导致电表读数与实际消耗电能“对不上账”,而换了智能电表以后,由于智能电表它本身允许过载能力极强(新标准中,居民使用的单相智能电能表的参比电流有5(60)A或10(100)A规格),以前的问题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智能电表计量准确了,不再存在什么非线性、匝间短路的影响了,而负载电器没变,导致电费上升。。
       单相电度表根据国标要求改称单相电能表,而单相电能表都是有功电能表,不存在计量无功电能消耗的问题,虽然单相智能电能表可以显示功率因数,但对无功电能是不记录的。
         另外,你说的机械表标注“单相有功电度表”,实际上只有寥寥。大多数表都标注单相电度表或单相电能表。

天津产70~80年代之间

天津产70~80年代之间

90年代青岛电度表厂产品

90年代青岛电度表厂产品

正泰DD862-4

正泰DD862-4

网友F:
版主说的这个情况我没有考虑到啊,学习了,我只是从电表灵敏度,住户和电器漏电这几个方面考虑,没有从电表本身考虑,看来还是想的不足啊,学习了,谢谢版主的提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说的这个情况我没有考虑到啊,学习了,我只是从电表灵敏度,住户和电器漏电这几个方面考虑,没有从电表 ...

没事,一般人不是搞这方面专业的,但是电力公司的做法确实欠妥,敷衍了事或者极端解决(例如私自拆卸居民的电表)这些都不是一个大型垄断企业应有的处事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说的这个情况我没有考虑到啊,学习了,我只是从电表灵敏度,住户和电器漏电这几个方面考虑,没有从电表 ...

不必担心智能电能表的准确度,因为电力公司没必要在计量上短斤少两,如果真为了钱一纸亏损报告就可以上调电价。说白了,电力公司更换智能电能表也是为了“及时止损”,因为这么多年机械表的弊病凸显,供用电双方因电表产生的矛盾纠葛从未停止过。那些闹着智能电表不准多跑字的,不是原来电表有故障,就是利用机械表漏洞偷电的“电耗子”,智能电表挡了他们的“财路”。

网友:
前几天回老家几个同学家里有事太忙天天喝酒,没有时间上网,抱歉了,谢谢版主的回复,也解开了电表快的一些疑问,深以为是,受教了,谢谢。

网友:
有功电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