惦记了多年的经典图纸,场管短波再生,有人做成了么?

楼主(2017-09-30):
如题。准备开干,搞过的前辈提供些经验吧

准备去掉天放级,只留再生级。

输入线圈就用现成的LT104天线线圈,在外面加绕两圈再生线圈。

天线就拖几米软线吧。

也不知道这么搞灵敏度够不,喇叭能响不?

网友:
一级高放加再生,倍压检波,后接LM386的电路做过,碰上强台声音很大,问题是选择性太差,碰上像中国之声这种强台,半段调谐范围都是它的声音,灵敏度一般

楼主:
楼上大哥,您的信号是不是取自D级,这图则是取自S级,会不会这图的增益要低些?

网友A:
这机我做过,但只做短波,性能超想像。

楼主:
70后大叔,您做的机保留了rf stage?有没有试试去掉?

网友B:
看图不错,可以试试,请问楼主谐振线圈的直径是多少?外文不识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不错,可以试试,请问楼主谐振线圈的直径是多少?外文不识的我。

我是棒槌,胡乱标注的,您凑合看。

线圈实物图也上了。

当然,电路图和实物图的版本不同,线圈尺寸有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我做过,但只做短波,性能超想像。

看到这个话题,就知道大叔一定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后大叔,您做的机保留了rf stage?有没有试试去掉?

一定要加,不加性能下降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话题,就知道大叔一定在里面。。。

对,我专玩短波再生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棒槌,胡乱标注的,您凑合看。

线圈实物图也上了。

我是来围观的,谢谢楼主给的好资料。。。。

请问还有没更细节的信息了,比如说调试方面的。。。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我专玩短波再生机的

楼主的这个电路,还有大叔之前的两贴关于短波再生机,都感兴趣。。。

苦于没有变容二极管,没法开展

这回要仔细观望一下了。。。看看楼主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围观的,谢谢楼主给的好资料。。。。

请问还有没更细节的信息了,比如说调试方面的。。。

http://www.qrpkits.com/files/Scout_Regen_v1.2.1.pdf

直接下载即可,里面啥都有,较详细。

这个链接也是多年前在本坛看到的。

再来两篇文论的链接:
http://www.arrl.org/files/file/T ... /pdf/9811qex026.pdf

http://www.arrl.org/files/file/T ... fo/pdf/95hb1768.pdf

最后是一个洋人亲测试制的链接:
http://www.geojohn.org/Radios/My ... enSW.html#Chapter_1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qrpkits.com/files/Scout_Regen_v1.2.1.pdf

直接下载即可,里面啥都有,较详细。

谢谢,您的回复真快啊!

资料信息非常详细,我先认真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专玩短波再生机的

我没有玩过超再生,也不懂超再生。

这个天线接个电位器我觉得有点别扭,70兄帮我科普下,为什么这么做?谢谢。

---电路图最靠左的1K电位器的二端是接天线吗?

网友:
像音量电位器一样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路,还有大叔之前的两贴关于短波再生机,都感兴趣。。。

苦于没有变容二极管,没法开展 ...

此机的变容管是微调用的,图上标注的是4004,惊不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此机的变容管是微调用的,图上标注的是4004,惊不惊喜?

那是灰常地惊喜。。。防电池反接用吧?
4004、4007,库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的变容管是微调用的,图上标注的是4004,惊不惊喜?

对,微调用的,也可不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灰常地惊喜。。。防电池反接用吧?
4004、4007,库存啊。。。

通常4004都用来防电源反接用,此图的确用于微调(fine tune),主调谐是10~60P的可变(main tune),此图防电池反接的是40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4004都用来防电源反接用,此图的确用于微调(fine tune),主调谐是10~60P的可变(main tune),此 ...

哇,是这样啊,我一直看的是楼主给的pdf里面的图,右上方两个4004,才发现左下方还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对电感线圈有“特殊爱好”,看到这个绿莹莹的电感线圈,就想做这个机器!

xinjun老师,还可以绕大环天线,这个更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快速浏览了一下楼主给出的该机器的链接,虽然是英语盲,但是文章把安装过程(特别是电感线圈的制作 ...

好的,好的,以xinjun老师的速度,估计国庆后就会看到大动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快速浏览了一下楼主给出的该机器的链接,虽然是英语盲,但是文章把安装过程通过图解(特别是电感线 ...

看了第一段,作者的动机和体会。。。我也很振奋的样子。。。

I have always had this love affair with Regen Radios. There is just something about them that fascinates me. I don't know why? Maybe it is because the operator has to "operate" or work at tuning in a signal. It takes a little bit of getting used to, but when you get it down, it is so much fun. You tune across the band. You hear a signal, adjust the regen control, retune, adjust the regen, retune with the fine tune, turn down the volume, Ahh there it is, two guys talking on 75 meters in the midwest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m on a radio that you built!!

我非常爱搞再生机这档事情,这会让我着迷。我也不知啥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调制信号时才能让调制器尽情发挥工作的原因吧。。。调台过程可能比较费劲,但是当你调到了,确实非常有趣的。你在整个波段里面调啊调,当你听到一个信号时,你开始调再生,调频率,再调再生,再微调频率,调音量。。。哈哈,来了来了。。。我在自己搞的机机上面,听到了两个中西部的家伙在75m波段上面聊天呢。。。

乱翻译的哈,真有意思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暂时不行,许多元器件都没有。再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怕费了半天劲,最后不尽人意,白忙活了。 不过 ...

xinjun老师,打印机是什么型号的?开个新帖咱们讨论吧,怕把本楼盖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暂时不行,许多元器件都没有。再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怕费了半天劲,最后不尽人意,白忙活了。 不过 ...

看介绍,感觉不错(*╰╯`)

网友A:
这个机原型在1970年,名字叫“1970年电子管式场管再生接收机”1970 tube style fet receiver, 外国跟据这电路的变种N多,灵感度比我之前做的wbr  receiver还高,只是线圈制作受限在某一频段,不像wbr 那样随意更换线圈改变频段,所以制作出来玩了几天放箱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原型在1970年,名字叫“1970年电子管式场管再生接收机”1970 tube style fet receiver, 外国跟据这电 ...

wrb的电位器是硬伤,在大陆很难搞到耐用货。。。

用空联调再生,人死了,机器还是好的;用电位器调,吃碗面回来,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rb的电位器是硬伤,在大陆很难搞到耐用货。。。

用空联调再生,人死了,机器还是好的;用电位器调, ...

对,电位器调再生很漂,没可变电容來的稳。

网友(2024-04-15):
这个电路灵敏度选择性非常好,仔细调再生良友电台旁边的小信号弱台分离的干干净净,矩形系数非常的牛逼。

网友(2025-01-11):
Q1直流工作点咋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加,不加性能下降很多

这个图Q1是高仿吗?唧唧电位咋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