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电脑插座使其自动断电

楼主(2017-09-30):
电脑插座有显示器,路由器,有源音箱,加上电脑,整个的待机功率不下10瓦,每次电脑关机需要一定时间,一般点过关机人就离开了,没有耐心等电脑关机后再去断电,也多了一道程序,麻烦,其实电脑关机后,自动切断包括自己的待机电源,是很简单的事,参考了网上几个方案,综合一下,自己再加把原插座的开关改成按钮式,即按下去后不会锁住,这样,一个完整的可行最佳方案就出来了,一劳永逸多好,有很简单,说干就干,一个小时就完工了,由于干的匆忙,过程中没拍照片,但因为很简单,文字叙说都行,这是改造后的图片,外观就多了个辫子,改造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接线之间绝缘良好,不要发生内部短路或者漏电:
引出的黑辫子是数据线,一头接电脑USB接口,一头连接插座里装的5V 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接点和插座原开关并联,注意接点要与线圈接点保持距离,保证绝缘,电源开关可拆开改造成按钮,我记得是拆开后分析了一下机械原理,将一个圆柱形的一节一头的带齿形的一段剪平或磨平即可,按下去它就锁不住了,我的开关原来就是山寨的,铆头原来就松了。好拆,质量好的可能比较难拆些 ,最后记住,将电脑从BIOS里设置来电启动,大功告成,现在我老婆觉得比以前开电脑还方便,脚一踩,电脑启动, 图中数据线的出口是空口,把原来的插口金属片拆了,方便数据线引出,还有就是继电器的接点容量选5安的即可

楼主:
以上叙述坛友应该都明了,就不画原理图了

网友:
好主意,可以效仿。

网友:
是个节电的好方法,应该有厂家也了解到这种需求,生产出产品来。

网友:
节点好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待机功率不下10瓦 难怪我一个月电费这么多

网友:
我做过一个,不过电脑主机要长通电,从电脑电源12v取电至继电器来控制220v显示器和音响通断,这样开主机,显示器和音响就通电了。

网友A:
不下10W,就算20W吧,1度电能用50小时。家用电脑如果不用来办公的话,设每天开机用4小时,闲置20小时,1个月600小时,需要12度电,我们这边电价0.52,这一个月下来6块来钱儿,能省得了多少啊,少抽1包烟还不能让你大方的不关插座好几个月啊……现在街上吃碗面都要6块,还不能加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下10W,就算20W吧,1度电能用50小时。家用电脑如果不用来办公的话,设每天开机用4小时,闲置20小时,1个 ...

节约不以量小而不为,物理切断电源还能防雷击

网友B:
方法不错,给楼主一个建议,继电器取电改到机箱电源的12v或5v,USB口供电能力有限,工作不可靠暂且不说,万一烧坏USB就闹心了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C:
楼主思路赞一个!数据线从插孔里出来感觉安全性不是很好。

网友D:
现在很多机器待机都是1w,

网友:
在15年前就做过,用的是com口供电。现在智能插座一大把,也便宜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但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给楼主一个建议,继电器取电改到机箱电源的12v或5v,USB口供电能力有限,工作不可靠暂且不说,万 ...

我开始也准备在网上购买智能插座,但据我判断,它不能将电脑主机断电,这样的插座本身就需自己待机,后来查找资料,觉得这样才是真省电 ,还有,这真的也不是省多少钱,就是个乐趣,坛友装矿机还倒贴钱,就是为了听广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机器待机都是1w,

是吗?我13年装的机,实测主机待机3至4瓦,音响是老款,待机7瓦,夏天低音炮忘了关的话烫手,我估计新款也不会有多大改进,央视公益广告不经常放这个话题吗?他那个说的有点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下10W,就算20W吧,1度电能用50小时。家用电脑如果不用来办公的话,设每天开机用4小时,闲置20小时,1个 ...

坛友装矿机还倒贴钱,就是为了听广播?哈哈,就图个乐,你来矿坛不会是工作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赞一个!数据线从插孔里出来感觉安全性不是很好。

是的,我这个插座是老人买的山寨货,我是拿来练手的,等有空用正规插座改制一个

网友:
好创意,有待细心去体会,用继电器是个好办法

网友:
有点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准备在网上购买智能插座,但据我判断,它不能将电脑主机断电,这样的插座本身就需自己待机,后来 ...

你我讨论的不是省钱不省钱的问题,而是从什么位置取控制电压的问题
你的方案的确不错,0功耗待机,值得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装矿机还倒贴钱,就是为了听广播?哈哈,就图个乐,你来矿坛不会是工作需要吧

不是啊,随便逛逛
弄插座跟矿机没得可比性吧,反正我觉得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