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可变电容旋轴的方法

楼主(2017-09-30):
试了几个延长可变电容旋轴的方法, 用来曾加可变与旋纽的距离, 減少人体感应令 FM 矿机走台 :

见图从左至右:
塑料吸管 夾緊, 用朔料笔杆和筷子夾緊, 用木筷子钆孔 502 黏合. 在旋纽上钆孔插上筷子.

这些都是土法鍊钢.

后来找到 60A, 30A, 16A 等大小不同的接线柱, 除去塑料外壳后可以用于接驳旋轴及筷子, 曾加可变与旋纽的距离.

网友A:
接线柱内经有6m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柱内经有6mm的吗?

60A=7mm, 30A=5.5mm, 16A=4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A=7mm, 30A=5.5mm, 16A=4mm.

在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接线柱让我感觉眼前一亮,之前我都是买成品联轴器或者买铜铝管自己用割刀截断钻孔拧螺丝,这种接线 ...

谢谢. 我也看过网上卖 的.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2 ... p;abbucket=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这个在香港一般电器五金店实的.
60A= $16, 30A=$6, 16A=$5.
一个有12 个接线柱.

网友:
这个可以有,非常实用!

网友:
从土到洋,已经很专业了,正规仪器里的接长杆也就差不多这样。

网友:
脑洞大开,太实用了。

网友:
简单易学,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网友:
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
挺好的,一直在找连轴器的替代品,还是楼主的方法最好,便宜又实用.

网友:
眼见一亮,很不错的办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些方法挺好,主要是简单易行。可根据自身条件选用其一。

网友:
这个没有考虑不同轴的影响,有问题

网友:
方法挺好,我用的是Φ6mm有机玻璃棒,碳素纤维棒。

网友:
我用的是塑料筷子做连接杆!

网友:
不错!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网友(2018-01-22):
矿坛高人就是多,太实用了。

网友(2018-03-14):
昨天去虬江路,看到6.5转3.5的转接话筒插头,长度足有4公分呢,把插头部分截掉,在析子部位钻两孔再攻上罗纹,就是一个标准联轴器!

网友:
更正:在杆子部位钻孔攻丝

网友:
真是好方法,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