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7-09-30):
朋友给我一个老的夏新DVD,型号是DVD-7950,接口齐全,光纤、同轴、AV、S端子、色差、VGA、5.1声道输出,
故障是读碟几乎读出来,偶尔读出来屏幕显示坏碟,无法播放,光头老化无疑,调整光头功率也不见好转,决定换光头,
光头是索尼KHM-310AAA。测量电源板电压发现与标的有偏差,+12V测为+10.65,-12V测为-11.67V,5V测为4.94V,
-24V测为-20.8V,目测电源板管件无坏的迹象,去掉负载测量电压,12V为+9.6V和-11.8V,-24V为-18.65V,5V为4.95V,
看着所有电压都低,达不到标称值,请教师傅们重点查那些原件,谢谢!
附加在网上找的电源部分线路图。

网友:
电压基本正常,取样至5V的,所以5V正常其他电压不稳定或不精准也是正常,因为取决于负载。

网友A:
重点是检查所有滤波电容,特别电压偏低比较大的那路,包括那个高压电容。

网友B:
先换光头再说,我觉得电压可以先不管他。

网友C:
初级大电容上电压是多少?次级@+12和-24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变小或者严重漏电,轻微改变R12或者R13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大电容上电压是多少?次级@+12和-24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变小或者严重漏电,轻微改变R12或者R13可以调整 ...

初级滤波电容电压是3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检查所有滤波电容,特别电压偏低比较大的那路,包括那个高压电容。

滤波电容肯定少不了排查,初级电压324V,正常,滤波电容应该没事。
影碟机对电压比较苛刻,高了低了,甚至不大情况下也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光头再说,我觉得电压可以先不管他。

光头肯定要换,毕竟04年的机器,

网友C:
在R13上并联一个1M的电阻试试

网友:
这种电源取样在5V的,现在是4.94V正常的、换光头就OK啦

网友D:
去除负载,除5V升高,其他都降低换C13.C14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除负载,除5V升高,其他都降低换C13.C14看看

好的,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R13上并联一个1M的电阻试试

对这个不太懂,1.1k的电阻上并个1M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不太懂,1.1k的电阻上并个1M的电阻?

改大R12阻值,或者改小R13,可以改变421的取样电压值,通过光耦控制初级的震荡脉冲,使次级电压升高。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去掉所有负载后,每一路的电压都偏低,每一路的整流滤波元件都正常时,就可以改变这里,人为提高输出电压。
大多数做法都是采用在431原来分压电阻上(下拉电阻)并联一个大阻值电阻先实验一下,如果电压升高不理想就再换一个比上一次小一点点的电阻多次实验,比如使5v这一路电压达到5.1V,这两个电阻一定不能改变的幅度太大,万一电源失控会彻底烧毁

网友C:
或者把R12换成1.2k的试试,新换上去的阻值千万别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把R12换成1.2k的试试,新换上去的阻值千万别搞错

很详细,受教了,谢谢

网友E:
5v主要给解码用。其他辅助电源。影响不大。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主要给解码用。其他辅助电源。影响不大。正常

好的,今天有空了,我试试

网友F:
4.6V就能正常工作,解码IC发热量还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4.6V就能正常工作,解码IC发热量还小些!

我感觉早期的碟机解码板对电压比较严格,现在的是不是适应的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早期的碟机解码板对电压比较严格,现在的是不是适应的宽些

先别管4.6V就能工作,又或者12V变成10V也能工作,但是每一路输出的电压都比标称的值低 ,这就是病,得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别管4.6V就能工作,又或者12V变成10V也能工作,但是每一路输出的电压都比标称的值低 ,这就是病,得治

我觉得也是这个,今天放假,媳妇孩子都在家,没有铺开摊子查原因,过两天她们出去玩,光头也到了再着手开整。

网友G:
    关于电压问题,建议代换掉C1和C9,C13 C14然后把R7 R8 R12 R13全部捅一脚出来测量看有无异常。如果没有异常还想把电压提高一些就把R12卸了,然后代换一个2K的可调电阻在空载的情况下以5V为基准调整输出电压,建议5V在5--5.2V的电压范围内,只要5V准其他就自动适应了。如果5V准了其他还有偏差建议代换掉他们的滤波电容,换了滤波电容还有偏差的话就是设计和标识的出入了,可以不管。

网友:
老东西用料好  400V470uF  我手上的只有20uF

你的电压基本正常, 这个电压控制5V 稳压的,带载空载5V不变,空载12V、-12V会低,

网友H:
电源基本正常,还是换光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电压问题,建议代换掉C1和C9,C13 C14然后把R7 R8 R12 R13全部捅一脚出来测量看有无异常。如果没有 ...

好建议,谢谢!昨天打开一个海尔的DVD,测量开关板电压,发现也是与板子标识不符,但机器正常播放,看来主要是在5V电压,海尔DVD测5V为5.1V.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基本正常,还是换光头吧

光头已经买了,在路上,收到后,就开始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