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与USB3.0

楼主(2017-09-30):
单位发台某品牌一体机,嫌预装win7家庭版和硬盘分区不合现,重新分区重装自己一直装过多次的win7旗舰版,ISO格式,算纯的。谁知道安装到要求键盘鼠标输入计算机名时才发现键盘鼠标全不能用了。之后才知道这台一体机的USB口都是3.0,而win7只有2.0没有3.0驱程。上网查解决办法,试过几样,本身不是内行的,搞了半天都不行。放假了,先丢在单位,以后再搞。

想不明白,USB的3.0为什么不能向下兼容?

网友A:
有PS/2口? 没找个GHOST 版或改版支持USB3.0

新主板主要支持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S/2口? 没找个GHOST 版或改版支持USB3.0

新主板主要支持WIN10

没有ps/2口,全部都是USB口
现在只能找你说的那些版本的win7了。不想用win10,单位配的笔记本预装的就是win10,不喜欢。

网友B:
想不明白,USB的3.0为什么不能向下兼容?
++++++++++++++++++++++++++++++++++
兼容的,是 Win7 不兼容 简单说就是 Win7 太老,没有内置比较新(xHCI)的 USB Host 驱动,所以识别不了芯片组内的 USB 主控,但如果你安装好 Win7 后再给它装上驱动,照样能继续使用 USB 2.0 设备,所以这符合兼容规范,你对兼容的理解是错误的。

难道你装个 DOS 6.2 还不加载驱动也要求能用 USB 设备?没有那样的破事

网友C:
现在还有预装win7的机器?安ghost版的,用不了键盘鼠标就把硬盘拆下来在别的机器上安装一半再安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预装win7的机器?安ghost版的,用不了键盘鼠标就把硬盘拆下来在别的机器上安装一半再安回去

不能拆,单位资产,未过保修期,要搞也退给他们搞吧。

网友D:
要集成usb3.0驱动的才行吧,你试试用集成usb3的光盘镜像装或者把你的镜像集成驱动即可,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一般有2.0接口,你仔细找主板说明看看。或者找主板驱动看看。

一体机。共六只USB口,四只蓝芯,两只白芯,也以为蓝色是3.0,白色的是2.0,试过都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集成usb3.0驱动的才行吧,你试试用集成usb3的光盘镜像装或者把你的镜像集成驱动即可,网上有教程。

应该只能这样做,但不容易搞,试过几种都不行,可能最后都是用别人集成的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明白,USB的3.0为什么不能向下兼容?
++++++++++++++++++++++++++++++++++
兼容的,是 Win7 不兼容 : ...

说到底还是不兼容
不好意思,本人计算机方面纯属门外汉,现在主机没配圆口,装不了win7原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体机。共六只USB口,四只蓝芯,两只白芯,也以为蓝色是3.0,白色的是2.0,试过都不认。

如果开机不能加载驱动,优盘也认不了吧,怎么安系统?

网友:
为了上win10,我和老板一商量,故意买装不了win7的主机,这样,基本上公司的系统统一了,需要xp的virtualbox虚拟x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开机不能加载驱动,优盘也认不了吧,怎么安系统?

这个开始也搞得我头晕了。我用U盘制作了叫某大师的启动盘,里面存了WIN7.iso,在很多老机上重装系统,没出什么事。

而这次是,启动盘进入pe  windows,在里面用键盘鼠标进行分区之类的操作,很正常。然后安装Win7,开始时也没有什么异常,选安装位置,选自定义或升级之类的选项也正常,其实这时候已经是完全运行win7的安装程序了。

而当安装到达叫输入本机名称是,用键盘鼠标都没反应了,键盘指示灯都不亮了,光电鼠标也没有光了。以为自己的键盘鼠标坏了(忘记之前用过都没事的),又借别人的试过也一样。而这时系统安装程序没能输入确认,根本就不能有下一步,所以安装到这步就没有了。也试装过几次都一样。所以安装这台一体机就给这个usb搞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