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指点,(爱华黑胶机)

楼主(2017-09-30):
爱华黑胶机,网上找不到这机资料,现在的情况就是电流声大,唱片声音小,选曲按键起不了作用,现在主要是处理电流声,怎么查?那位师傅有这机资料,

网友A:
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稳压ic,信号部分从拾音唱针一级一级的往后排查,按键不选曲用镊子短接一下试了吗,另外机内铁芯变压器好像有点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稳压ic,信号部分从拾音唱针一级一级的往后排查,按键不选曲用镊子短接一下试了吗,另 ...

现在是声音失真

网友:
查拾音头的放大电路,是不是被人接错过电源,或者音频耦合部分的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看看唱头或针有没有问题